求教一个故障现象

楼主(2011-06-01):
CJ系列接触器(线圈220V,触点220V),线圈紧受压力继电器常闭点控制,接触器不停释放,吸合,很急促。持续2,3秒。过一段时间出现一次。线圈短接后还是出现。更换接触器后正常。查找资料也不好解释这个现象。恳求大家给答案。不胜感激。

网友A:
查一下短路环,还有线圈线路由其是线圈两接头弹簧片与外线圈接线柱是否有虚接的现象

网友B:
很明显是你的那个接触器机构有问题引起的,可以拆开检查一下,包括线圈、弹簧、铁芯,修不了就扔掉算了

楼主:
谢谢两位的答复。我也拆开过,没发现异常,后来怀疑与环境温度有没有关系,(环境温度较高),但解释不通。当然肯定是扔了。

网友C:
线圈内部受热绝缘漏电短路表面是看不出的,短路时吸合力不足造成跳动。

网友D:
线圈线路由其是线圈两接头弹簧片与外线圈接线柱是否有虚接

网友E:
我也遇到过一次,不过我那次是由于控制电压不稳造成接触器不断吸合

网友F:
接触器坏了,修补起来,扔了算了

网友G:
短路环的故障可能性较大,一般现在接触器都不用维修了,直接换新的

网友H:
    维修中遇到这种情况,通常只要判断出故障元件就行了;

    原因有如各位所说,可能是机械特性变化、也可能是接触不良等,当然也可能是温度的因素,这要根据具体情况去判别了。

网友I:
短路环有断列或者是生绣产生的故障。

网友J:
你说了线圈是受压力继电器控制,出现这种情况,你检查下你的压力继电器和你的压力是否正常,有兴趣欢迎加入“中、初级机电维修群”155524046,打工一族互相交流相互学习

网友K:
更换接触器后正常,有两种情况:

1)一种确是接触器的问题,如果是换回来故障依旧;

2)一种是相关电路接触不良,检修时克服掉,如果是换回来故障也消失。

网友L:
就是接触器质量问题,我也遇到过的

网友M:
接触器本身的质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