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martline触摸屏与PLC连接问题

楼主(2011-06-01):
触摸屏是smart700,PLC是三菱FX系列的,PLC里已写入程序,触摸屏里也组态了几个简单的界面,设置了几个对应与PLC的输入输出变量,事件设定为单击,但是当我按下触摸屏的时候,却发现PLC的输入端显示灯有时候亮,有时候不亮,而且亮的时候也只是闪烁一下,而不能保持常亮,PLC与触摸屏之间只用了一根电缆,PLC输入输出也没有外接别的器件,只提供了电源,整个测试过程中PLC的power指示灯和RUN指示灯一直亮了,没有提示错误,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没有自锁吧 程序里面

网友B(2011-08-12):
据西门子官方介绍,smart700貌似只能连s7200西门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