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系列伺服正常使用过程中,CN1烧坏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1-06-01):
我使用一台台达AB系列的伺服,正常使用四五天后,突然不能反转了,经检查说是CN1口烧坏,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外部电源故障,造成内部二极管击穿了。

网友B:
光藕坏了,看下你外部5V或24V电源有无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