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运行RS485通信干扰

楼主(2011-06-01):
施耐德ATV71变频器RS485和Twindo PLC连接,变频器250KW,放在机柜中,PLC放置在机柜的上方,网线距离大概只有2m.

变频器运行时,PLC有时会报通信不良,已尝试:1,使用双层屏蔽通信线,还是会报通信不良;2,变频器和PLC之间加i7510 RS485通信隔离中继模块,感觉通信问题更严重,这是为什么?

因为现场对通信要求非常严格,要保证每个通信指令执行 ,现在我PLC不能移走,变频器的开关频率也不能减低,请教各位高人有没有其它有效办法改善通信问题?

网友A:
变频器和PLC之间的套上钢管试试?钢管可靠接地,电缆屏蔽层一端接地,接地电阻≯4Ω!

※    变频器、动力电缆、变压器、大功率电机等往往伴随着低频干扰,而这种干扰是用高导电率材料做屏蔽层的电缆无法解决的,包括原装的进口电缆。只有用高导磁率材料(如钢带、钢丝)做的屏蔽层才能有效抑制低频干扰。
        最常用的方法就是给电缆套上钢管或直接采用高导磁率材料制成的铠装型电缆——A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12.3mm左右,黑色护套。可用于干扰严重、鼠害频繁以及有防雷、防爆要求的场所。使用时,建议铠装层两端接地,最内层屏蔽一端接地!
        欢迎交流:hdsr178@yahoo.cn

网友A:
双层屏蔽通信线?只有两层屏蔽之间相互绝缘隔离,相互不能导电,这样的屏蔽结构才能称为双层屏蔽

像铜网+铝箔,相互之间导电,这样的屏蔽结构还是单层屏蔽

网友A:
                                                                 电缆屏蔽层接地常识

1. 电缆仅有单层屏蔽时,屏蔽层一端等电位接地。
2. 当电缆双层绝缘隔离屏蔽时,最外层屏蔽两端接地,内层屏蔽一端等电位接地。
3. 当电缆用于干扰严重、鼠害频繁以及有防雷、防爆要求的场所时,宜采用铠装双绞屏蔽型电缆——A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12.3mm左右。使用时,铠装层两端接地,最内层屏蔽一端接地!

接地电阻不应大于4Ω!

楼主:
我是将变频器和PLC的地接在一起后统一接地的

为什么我加了中继通信稳定性反而会变差

网友A:
通信距离有多远?电缆的线芯有没有绞合?材质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