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SGDM-10ADA位置重复累加问题

楼主(2011-06-01):
最近在改三轴车床,一轴为分度刀头,固定在一个45度斜向台面上,重约200KG,工作台靠滚珠丝杆配1:8减速头用安川电机带动,配华兴三轴系统,一段程序完成以后,工作台朝45度上面斜向移动了0.05MM,如果把系统的进给速率提高,则出现0/005-0.01MM的累计增加,如果恢复正常速率,还是累计增加0.05,电机功率1KW,伺服系统参数设置位置控制模式,自动调谐,手动调谐也试过,增大位置环与速度环都一样,清除偏移脉冲已配线。如何把重复定位控制在0-0.01mm之间,请各位高手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