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国内什么系统最好?

楼主(2011-06-02):
我是一名在校学生,马上面临就业实习,学的是数控专业,想了解一下,目前国内数控机床的系统大致有哪些, 哪种性能最好~

网友A:
进口的:西门子,Fanuc,三菱,Fagor,海德汉,力士乐,菲蒂亚,NUM等等。

国产的:KND,广数,华中,光洋,华兴,广泰等。

单论性能,看西门子,Fanuc,海德汉的最高端系统吧。

网友B:
性能的定义还是比较笼统,细抠起来还真与负载条件、动力匹配、反馈匹配等很多因素有关。

如果有专业机构测试一下,倒真是一个好题目。

网友C:
应该是西门子与法兰克吧

网友D:
国产主要是凯恩帝、广数、华中、华兴。凯恩帝数控性能相对较好

网友A:
凯恩帝数控性能相对较好 !?

网友E:
对于KND,我用过1TB,100T和1000M,总结两个字:不行。我用过的这三个系统,没有一个能正常工作,这个100T我是很久前用过的,当时要车一个球面,但无论是用G41还G42,都没法正确加工一个球面,后来KND派来工程师也没解决。其余的两个系统都是运行不稳定,经常发生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这都是好几年的事,现在不知道KND怎样了!

网友F: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耶耶耶耶耶耶

网友G(2011-07-05):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现在国产的也在不断改进,性能方面进步也很大,不好说哪个最好

网友H:
恐怕很那得出哪个数控新系统最好这个结论,看又什么需求吧,有可能做某种产品时,低端的比高端的更有优势。

网友I:
木有最软,只有更羊尾

木有最不要脸,只有更不要脸,,,,西门二皮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