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Tpc-昆仑技创
三菱PLC与组态王

楼主(2011-06-02):
我是新手,刚开始接触组态王,发现一个问题,所以想请教大家。
简单的起保停电路.
X0:启动,X1:停止,Y0输出线圈。
已经定义变量。
理论上X0/X1属性应该是:复位、按下时动作。
但是实际却不动作。
当把X0/X1属性改为:置位、按下时时可以动作,但是X0/X1带自锁了。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等解答。谢谢!!

网友A:
有置位、复位、切换等,看你怎么选了

网友B:
直接看组态王的软件帮助和驱动帮助,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