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编程软件仿真,错误代码45

楼主(2011-06-02):
我用新版的gr2.91,仿真,写了一段测试,如图,问题是,我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A:
设置错误

www.ytleader.cn

网友B:
你看一下你的PLC型号,有的PLC不支持这条指令的

------------------------------------------------------------------------------

松下FA产品技术论坛:luntan.mcont.cn

苏州恒翔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张 超     TEL:0512-85180565

网友C:
请在程序中将“PLC系统寄存器”中“主单元输出设置”里CH0通道设置为脉冲输出即可。需要注意的是在使用松下PLC编程时,一定要注意PLC系统寄存器的设置,这个设置是连同你的程序一起下载到PLC的,在编写位置控制程序或者通信程序时一定要注意设置系统寄存器。具体的位置请点击编程软件中的“选项”就可以看到。

网友D:
想请教仿真怎么用。输入信号怎么输入。如按钮、计数等信号怎么搞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关于想请教仿真怎么用。输入信号怎么输入。如按钮、计数等信号怎么搞

双击

网友F:
需要在系统设置NO.402里面设置 CH0设置为脉冲输出。还有检查你的控制代码有没有错。PLC型号是否支持这条指令。

网友F:
系统设置正确吗》还有检查控制代码

网友F(2011-07-10):
在系统设置NO.402里面设置CHO偶问问设置为脉冲输出,控制代码检查一下 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