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PLC cpu226,想修改程序里某个计时器的时间

楼主(2011-06-02):
s7-200PLC cpu226,想修改程序里某个计时器的时间,只动个设定时间,别的都不动。有下列疑问,谢谢各位帮助。

1,通信成功后,是不是在“运行模式下程序编辑”就可以改了(需要密码么)?还是必须stop,上载,改好,下载?,

2,改好之后,下载到PLC的时候一共三个块,程序块,系统块,数据块,只选择第一个就可以了吗,还是必须都选择?

3,第一次修改程序,有哪些新手需要注意的地方?尤其是会导致程序丢失或者破坏的注意事项,(主要指编程软件操作方面)

网友A:
在电脑上改完以后 在下载 下载的时候 你就把程序块 系统块 数据块 都下载下去好了 改程序之间 把原来的程序 备份下 以免改了又要改回来 你只是改个计时器的时间啊 还是蛮简单的改动的

网友B:
1,先把PLC和电脑通过编程电缆连接。

2,在编程软件中,先上载程序,然后另存,做好备份。通过上载,可以测试PLC和电脑的通信是否正常。

3,然后修改程序,修改完成后,点下载,只选择程序即可。

网友C:
赞成1楼说的,  楼主这种初学  的 小心谨慎的态度 是值得肯定的    ,养成良好的习惯!

网友D:
回答:1,不建议新手在运行监控模式下编辑程序,后编辑,确认无误后再保存编译并下载。另外,上载意思是从PLC向电脑上传程序,下载相反,程序无误后无需上载,直接下载即可,自动覆盖。

2.下载程序块得选择无必要都选择,改了那个就下那个即可,但新手弄不清改的是那个,就都下吧,此处改的是程序块。

3,不论何时改程序,备份都是绝对需要的,即便是高手能全部重写,但备份可以大大省事呀,另外200扛折腾,除非过电压,一般不砸都弄不坏的

网友E:
请问你用的是组态MCGS吗,如果是的在组态设备窗口中找200PLC项在里面将这个时间的数据改为可“读写”,然后在设备调试窗口将这个值改为你要的值就行了。如果不是MCGS的话我想其他的组态程序应该也可以这样更改,可避免停机下载;尤其200没有设断电保持功能的话,下载更改程序后很多参数需要重新设定很麻烦的。

网友F:
        如果“s7-200PLC cpu226,想修改程序里某个计时器的时间,只动个设定时间,别的都不动”

      可以这样处理:将要修改的定时器,比如T101,其定时时间值改用VW10存储器,如有上位机或触摸屏,可在上位机建立一个可改写字变量与PLC通讯连接,其地址为VW10,这样在上位机对该变量进行改写,其改写值自动传入PLC的VW10中,即改变了T010的时间设定值。
      如果没有上微机或触摸屏,只有PLC,可外设二个按钮,连接PLC二个输入点,一个做数字输入用。另一个做数字移位用,也可设定VW10的值,达到修改T101的时间设定值。具体怎样编程操作请见“用S7-200编程的三个实例的解析”一文中的例3 或“用外设按钮可实现对多个参数设定的PLC编程的实例”一文的说明。

网友G:
可以写入,最好停止和下载

楼主:
程序有POU密码,上传后,在线监控里,什么程序都看不到

如果POU密码 石皮 解的话,程序倒是看到了,不过提示目前程序和PLC里的程序不一样,也不能在线监控

是不是必须把 石皮 解后的程序下载到PLC后,才能在线监控?

我把一个程序上传到PC后,不做任何修改(或者只 石皮 解个POU密码),再下载到PLC,有没有可能出现程序被锁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