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下触摸屏停止键PLC灭一下又启动亮起

楼主(2011-06-02):
我用的西门子226,组态用的三维力控,在组态上做了启动和停止按钮控制电机,以前用的时候没有问题,但是实验了半个月左右,又重新改了一下画面,把启动和按钮重新复制了一下,再重新启动的时候,可以启动,但是,停止的时候,按下停止按钮,有时候可以停止,有时候,就停止不了,按下停止后,PLC输出灯灭一下,又重新亮起。我仔细查了一下,组态程序并没有改变,和以前的一样啊,这是怎么一回事呀?急求答案,谢谢

网友A:
做按钮的时候,按钮属性里面有4个选项,

瞬时ON,置ON,置OFF,取反

可以根据需要试一下。我碰到过一次,是选择了取反,结果电脑反应慢,点的时候,也出现了停下然后又亮起。

网友B:
与楼上说的一样,咱也经历过,也是按下停止按钮,有时候可以停止,有时候,就停止不了,PLC输出灯灭一下,又重新亮起。

后采用以下方式处理,更改了PLC内部的M41的属性,将M41由原来的普通继电器,改为瞬间动作继电器,解决了问题。

楼主:
我设置的按下鼠标变量置1,释放鼠标变量置0,然后在PLC内部用的是取反,就一般常用的停止按钮

楼主:
对:yjig 关于

与楼上说的一样,咱也经历过,也是按下停止按钮,有时候可以停止,有时候,就停止不了,PLC输出灯灭一下,又重新亮起。

后采用以下方式处理,更改了PLC内部的M41的属性,将M41由原来的普通继电器,改为瞬间动作继电器,解决了问题。

内容的回复:
[ALT   M21 ]是什么意思,新手,不好意思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设置的按下鼠标变量置1,释放鼠标变量置0,然后在PLC内部用的是取反,就一般常用的停止按钮

你这个等于是 给 PLC  发送了 不止一次 逻辑‘1‘,    或者 接收到了 ‘1‘  PLC 扫描了若干次 ,所以要有带有上升沿的指令触发置位(或取反),;

确保上位机安一下,PLC程序 中只取反一次!   你这个现象  有可能是取反了若干次, 结果不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