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一拖多情况下,需要设置编码器吗?

楼主(2011-06-02):
典型应用:

大跨度龙门起重机(一般跨度大于40米),起重机大车运行机构分钢、揉腿驱动运行。在每一侧大车检测轮上已经设置防止大车走偏纠偏编码器,而且在大梁揉性铰结出也设置了单圈绝对值编码器。

在这样情况下,大车驱动电机是否还需要设置增量型编码器呢?说明大车电机每一侧至少2个以上。同步驱动运行。

网友A:
好像有这么做的。

网友B:
可以不设,我们做项目时也有不用的,但是用当然精度更好,速度更准确些了。

网友C:
看纠偏编码器是位置模式还是位置+速度模式控制,不设速度模式的话,可能纠偏震荡较大,有速度反馈至变频,可速度二次计算调整,减少偏差震荡。

网友D:
不能在电机尾部设置同轴编码器,如果设置编码器也是专门制作钢腿柔腿各一个轮子安装编码器,以便纠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纠偏编码器是位置模式还是位置+速度模式控制,不设速度模式的话,可能纠偏震荡较大,有速度反馈至变频,可速度二次计算调整,减少偏差震荡。

加了的话,成本也会大,一者看什么样的增量式编码器,性能不好的话,200米的距离信号有问题。

网友B:
大型的造船门机得增量型编码器很多都用光纤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