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RMIO板内部供电如何接?

楼主(2011-06-02):
一直都是用外部的24V电源给ABB变频器RMIO板供电,想问一下,如何用内部电源给RMIO板供电?如何接线?

网友A:
从驱动板或电源板取电,不过你最好提供下机器的型号!

网友B:
ACS800电源板型号多少

网友C(2012-05-14):
acs800电源板的型号是APOW-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