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KW电动机要用多大的铝线

楼主(2011-06-02):
150KW电动机 星三角起动, 离变压器1500米,变压器400KVA   请问要用多大的铝线,360平方够吗 (在变压器下面可以运行,拉到工作地点,不能起动,电压400V 直降到208V,现在用的是120的铝线。

网友A:
变压器低压侧只有577个电流,150KW电机的电流就在250个电流左右,应该带不起起来,先不要考虑电缆的问题了。

网友B:
3×185就够了

网友C:
应该可以满足要求了。。。

网友D:
毛估估:铝线的电阻率为0.0294,则1500米回路导线的内阻为3000*0.0294/120=0.735Ω。假设电机能正常运转,则150KW电机额定电流应在300A左右,则消耗在电线上的热功率P=300*300*0.735=66.15KW,这明显是不现实的嘛!所以这种问题本人认为要么移动变压器,要么换用高压电机,单单加粗电线难以解决

网友E:
现场配变压器!

网友F(2011-09-23):
如果距离近用185的线路能带动,1500米压降太大,建议还是移动变压器比较实在。如果实在移不动 可将变压器输出调高试试。

网友G:
低压要求半径不超500米。你搞了个1500米!

网友H:
低压要求半径不超500米。你搞了个1500米!就近安装变压器。工作可靠,经济性好。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低压要求半径不超500米。你搞了个1500米!就近安装变压器。工作可靠,经济性好。

网友J(2011-10-23):
引用 网友F:
如果距离近用185的线路能带动,1500米压降太大,建议还是移动变压器比较实在。如果实在移不动 可将变压器输出调高试试。

网友K:
400KVA的变压器太小了

网友L:
变压器太小了。星三角启动的时候压降太大,接触器可能会因此而释放

网友M:
距离太远了,把变压器输出电压提高一档,还有多拉一路120的线过去减少压降

网友N(2012-08-29):
使用150电缆,采用变频器启动,就不用更换变压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