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梯的PLC原图复入第个PLC遇到问题?

楼主(2011-06-02):
我们厂有两台一样的电梯,其中一台PLC有了死点。我今天买了个新PLC同样把那旧的PLC 图形复进新的PLC,按装后发现不可以用,原因在那呢?新的PLC和旧的一样,用法和接线都一样,我复看了几次都是一样,,在那出错.。。。急找个高手帮帮忙哦..

网友A:
1、PLC的内存也同时下载了吗?

2、进入到PLC的内部进行监控,查找已被锁死的继电器,查找的重点,应围绕相对应的故障输出点,以及与其相关的辅助继电器。

网友A:
以下是咱公司的电梯PLC程序,在程序中,类似这样的故障继电器还不止这几个。

有一次,电梯的接触器发生故障,被烧死,也和你的过程一样,换了接触器后,电梯仍然不动。进入到程序内部后,发现M794已被锁死。

其实,程序的设计师,他是非常清楚的,根本不需要进入程序,直接在检修的状态下,同时按下X2、X3,对M794进行RST复位。

网友B:
我怀疑未必是楼上说的哪个问题,  楼主 不知道 你的程序有没有涉及到通讯, 要是有,可能是新的PLC 通讯接口参数是缺省值,要设置和原来一样才行, 还有 掉电存储区也要设置的和原来一致;

所以我认为 楼主蛮胆大的, 你很多东西都不知道 ,就那么随便一换, 就去用了,何况是电梯,多危险啊!!      劝你找个懂的人来搞一下,或者是照厂家!

楼主:
嗯,谢谢了,我知道危险的,我是和厂家一起修是没有什么问题。不是真的是这死点的问题,因为这电梯是以前旧的,因为有旧的硬件过去的现在再买不到,所以我得要从新电梯把程序复过来从新写入旧电梯.把旧件(坏了的)更换新件。才可以配对好。现在我手上还有一样2个PLC,从旧电梯上复了程序,装上试结果也一样,太不明白是什么原因了。复制的梯形图不要转换就可以写入PLC了吧?

我是选择传送到PLC的.写进了可以再读出来,就是连写进了两个PLC装上也是一样用不了。

网友B:
你要搞清楚 外部的 以前的旧的电梯  电气回路  , 和PLC 程序端子定义 是否一致, 工艺和新电梯是否一致 ,等等这些问题解决了再说!

我比较讨厌三菱的梯形图!       感觉挺乱的虽然我用过!

楼主:
对:miy_gongkong 关于

你要搞清楚 外部的 以前的旧的电梯  电气回路  , 和PLC 程序端子定义 是否一致, 工艺和新电梯是否一致 ,等等这些问题解决了再说!

我比较讨厌三菱的梯形图!       感觉挺乱的虽然我用过!

内容的回复:我把好的那台电梯的PLC拆了过坏了件这台装上也可以用,你说一样不?

网友A:
“我把好的那台电梯的PLC拆了过坏了件这台装上也可以用,你说一样不? ”

看不懂,能说的明白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把好的那台电梯的PLC拆了过坏了件这台装上也可以用,你说一样不? ”

看不懂,能说的明白点?

你听懂你在说说么?  也许你智商太高了!

网友C:
    有歧义,“把好的那台电梯的PLC拆了过坏了件这台装上也可以用”,有一个理解可以为:把好的那台电梯的PLC拆了,过、坏了件这台、装上也可以用——把好的那台电梯的PLC拆了,(将PLC)拿到坏了元件的这台电梯这边来,装上也可以用(也可以是“坏了件这台装上、也”)。
     但到底是否这样,不敢肯定。

楼主:
怎么这么深的学问啊?我的意思是很简单!两台电梯内的PLC接线和PLC 程序端子定义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这么深的学问啊?我的意思是很简单!两台电梯内的PLC接线和PLC 程序端子定义一样!

早这么说不就说清楚了么!     你丫, 只能去监控梯形图程序了!,要你说你又说不清楚 ,问题在哪? 程序停在仕么地方了?

网友A:
更换新的PLC后,应该对电梯(PLC)进行一次自学习,将电梯停在底层,然后进行向上运行自学习,(也有向下运行自学习的),此时PLC或微机板将编码器上每一层的楼层高度记录到掉电保持存诸器里。正常运行时,即可根据存储器里的数据来进行减速,当轿厢的刹车永磁感应器被隔断信号时,则断抱闸电源,停梯。一旦出现错层现象里,可以将电梯停至底层或最高层,进行楼层复位。

根据楼主提供的以上程序,C235应该是用于接受旋转编码器计数用的。

以下程序是咱公司电梯PLC部分程序,一旦电梯数据丢失后(或新装),必须进行一次自学习,通过C251将脉冲编码信号,重新记录到PLC的寄存器(掉电保持)之中。

网友D:
 楼上的师傅说的对要进行一次自学习的

楼主:
对:weimaoyong 关于

 楼上的师傅说的对要进行一次自学习的

内容的回复:

是的,已经学习了。但是我拿重新写入程序的PLC装上试用时,通过学习再试用的时候出现不能自救,就是连打检修也不能开关门.就是想不通.

网友A:
没办法,别人帮不了你,你只能自己进入PLC,检查被锁死的继电器。

网友B:
 要学会调试 ,往往比学会写程序 更重要 ,  行业内有句话说的好,三分编程,七分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