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AB伺服电机及编码器的多吗?

楼主(2011-06-02):
公司里使用了不少AB的产品,现有一伺服电机坏了因赶时间需维修,上网一看各个厂商鱼龙混杂,都说自己实力强劲,又不敢承诺保修期在三个月以上,加钱都不行

哪位有什么好的厂家推荐下,在这里先谢过了

楼主:
更换电机上的编码器,电机型号为MPL-B4530K-MJ24AA ,编码器为SICK的,更换编码器后肯定需要用软件对编码器归零,是否再需要机械归零?以前FANUC和三菱的伺服电机及编码器换的多些,对AB的一点也不了解,哪位能指点下

网友A:
咨询AB的技术支持吧,太过专业而且使用面不太广泛的产品就是这样的

网友B:
我给用户换过SICK编码器,换完后质量完全合格,用了几年了,你哪里的??

网友C:
我也想问这个问题

伺服电机的编码器拆开后,再装配,需要调零吗 怎么调

网友C:
已经拆坏两个了

网友B:
对:电工九段 关于

我也想问这个问题

伺服电机的编码器拆开后,再装配,需要调零吗 怎么调

内容的回复:

不用调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已经拆坏两个了

拆的时候,千万小心,SICK编码器卖到3700!!!我给用户用500元的代替,工作良好

网友D(2011-09-15):
专业维修伺服电机    QQ号:949710404

网友E:
伺服电机的维修其实很简单。按其产地可分为欧美系列的和日系两大品牌阵营。AB伺服电机属于欧美系的,其反馈系统采用RESOLVER、HIPERFACE、以及带换相信号的增量式编码器三种。具体是选用哪种反馈方式可以从电机的型号中看出。我们经过对AB系列伺服电机的多年研究,已经全面掌握了其技术要点。目前可以生产其替代伺服电机,全面兼容其参数。如果有朋友需要请联系我。当然,如果需要维修也可以联系我。电话:13750768007 陈先生

网友F:
偶只是过来看贴,顺便也想学点知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问这个问题

伺服电机的编码器拆开后,再装配,需要调零吗 怎么调

你要这么想!!!电机轴有零位么??没有吧??要是刚开始生产这个电机的厂家每一个都找零位,是不是对装配有很高的要求???实际上,流水线上安装编码器根本不用找零位!!况且,从电机到安装到设备,还有很多环节,要求的是设备上的零位,而不是电机轴的零位!!所以说没有零位!!!

  很多搞这个的都要钻这个牛角尖。。。

网友H:
伺服电机的编码器调零与设备的调零是两回事。

网友G:
这是德国产的伺服电机,原来用的是SICK编码器,坏掉以后,我用国产编码器给替换的。。。现在运行良好。。

网友G:
而且不止一次。。。还有一些图片一时找不着了。。总共替换了5台。。。

网友H:
Sick在吞并Stegmann之后,获取了Hiperface接口,明确被更换的Sick编码器是Hiperface接口的编码器还是普通增量形式的?

网友I(2011-11-07):
板卡维修一般保修三个月,电机维修一般保修半年,楼主哪里的?谁说不敢保修半年,我们专业维修板卡,电机等,深圳沙井 崔 13267170016

网友J(2012-11-20):
smt松下贴片机设备:专业供应板卡;马达;驱动箱.维修/换修CM202、CM301、CM402、CM602驱动器及马达.现货供应原装二手白马达MSM082AJAMSM082A4AMSM042AJAMSM042AJEMSM042AJB2MSM012AJAMSM011PJAMSM5AZAJAMSM3AZDJQ等三菱马达.驱动箱.板卡  18825212387

网友K(2013-08-31):
引用 网友G:
而且不止一次。。。还有一些图片一时找不着了。。总共替换...

 这是几千线的编码器

网友K:
特意注册个账号是为了回复楼主的

楼主哪时应该没有联系到我们,哪有加钱还不敢延长保修期的!

我们只维修伺服电机,不卖任何配件,不修板卡,不修驱动器,

        只维修进口的伺服电机和编码器

苏州13915419048   广东地区也有维修点

网友L(2014-08-12):
呵呵呵,SICK STEGMANN伺服电机编码器是可以编程的呀,因此,西克编码器更换的话,一般需要编程和零位调试呀。先要把坏的编码器的程序读出来才行呀,然后通过软件编程把原来的程序复制到新的编码器上呀,再就是安装,最后是零位调试。如果直接把新的编码器换到伺服电机上去的话,伺服驱动器会出现“无法通讯”或“数据错误”“编码器错误”之类的呀报警。我司(桐乡长友自动化)专业从事SICK编码器维修、编程、零位调试等服务。有需要咨询的话可以拨打15968362880、0573-88152200,或QQ;1840946355联系我!

网友L:
引用 楼主:
更换电机上的编码器,电机型号为MPL-B4530K-M...

您的AB伺服电机用的是SICK STEGMANN伺服反馈绝对值编码器,这种编码器是可以编程的呀,因此,如果只是更换电机的轴承之类的话,机械调试零位是可以的。如果西克编码器坏了,需要更换新的编码器的话,一般需要编程和零位调试呀。先要把坏的编码器的程序读出来才行呀,然后通过编程软件把原来的程序复制到新的编码器上呀,再就是安装,最后是零位调试。如果直接把新的编码器换到伺服电机上去的话,伺服驱动器会出现“无法通讯”或“数据错误”“编码器故障”之类的报警。电机无法正常运转呀(除非编码器里没有设置程序)!!!

网友L:
您的AB伺服电机用的是SICK STEGMANN伺服反馈绝对值编码器,这种编码器是可以编程的呀,因此,如果只是更换电机的轴承之类的话,机械调试零位是可以的。如果西克编码器坏了,需要更换新的编码器的话,一般需要编程和零位调试呀。先要把坏的编码器的程序读出来才行呀,然后通过编程软件把原来的程序复制到新的编码器上呀,再就是安装,最后是零位调试。如果直接把新的编码器换到伺服电机上去的话,伺服驱动器会出现“无法通讯”或“数据错误”“编码器故障”之类的报警。电机无法正常运转呀(除非编码器里没有设置程序)!!!

网友M(2014-11-26):
你好 :

      我们专业维修伺服马达和伺服驱动器 有专门的编码器调试软件和硬件,拥有海德汉、SICK施克 全系列 编码器调试软件和硬件,针对欧美系列伺服驱动器  马达为主,如西门子、LENZE、CT、ABB、SEW赛威、A-B、B&R贝加莱、STOBER斯特博、PARKER派克、LUST路斯特、BOSCH REXRON博世、MOOG穆格、BAUMULLER包米勒、BECKHOFF倍福、KOLLMORGEN科尔摩根、INDRAMAT英德玛特 等维修速度快 保修3个月。http://ok0328.1688.com 18767368313沈工

网友N(2015-01-25):
偶只是过来看贴,顺便也想学点知识。。。

网友K(2015-08-31):
引用 网友K:
特意注册个账号是为了回复楼主的楼主哪时应该没有联系到我...

 东莞市莞深机电技术,莫工 13434598434 www.gd-guanshen.com

不东搞西搞,专注进口伺服电机维修,编码器维修安装调试

网友O(2017-09-10):
伺服电机不好修。

专业维修罗克韦尔AB2099伺服驱动器:2099-BM06-S, 2099-BM07-S, 2099-BM08-S, 2099-BM09-S, 2099-BM10-S, 2099-BM11-S, 2099-BM12-S   2094-ACxx-Mxx-S、 2094-BCxx-Mxx-S、 2094-AMxx-S、 2094-BMxx-S  可组态带载测试,维修质量可靠。欢迎来电咨询:158675566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