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将数据从触摸屏写入到PLC

楼主(2011-06-03):
我用的是三菱FX2N-48MR的PLC和昆仑通态TPC7062KS的触摸屏,在MCGS中做一个输入框和一个确认按钮,要求按下按钮后哦输入框的数据要输入到PLC的数据寄存器D0,反复试验好多次没成功。请教各位大师。

网友A:
输入框的地址,设定为D2,然后你输入到输入框时候,D2的数据直接就改变了。

PLC里面做一段程序,假设你按钮接的是X0,程序就写成LD X0,MOV  D2  D0即可。

楼主:
我按钮也是做在触摸屏上,不过我自己今天已经解决问题了。谢谢您的指教。

楼主:
这其实是很简单的问题,但我昨天就是没通过。是不是软件环境有问题啊?你看我的这个程序,就是不能实现自锁:

LD M100

OR  Y0

ANI M101

OUT Y0

这个Y0就是不自锁。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B:
Y0 不是 输出吗?  那你怎么OR了?

楼主:
要做自锁啊,Y0要与启动按钮并联才能实现自锁

网友C:
是不是ani m101的问题啊?

楼主:
问题解决了,主要是MCGS的设备窗口中,设备连接有时候他自己变了。我做的好好的,为什么做的变量多了,设备连接会自动变化呢?试了好多次,总找到了方法,就是要不断的检查MCGS的设备连接和通讯设置,防止它们变化!这是关键!

楼主:
我想不出原因设备连接怎么他自己会变啊?

网友D(2012-05-18):
对:yuehong0713关于这其实是很简单的问题,但我昨天就是没通过。是不是软件环境有问题啊?你看我的这个程序,就是不能实现自锁:LD M100OR  Y0ANI M101OUT Y0这个Y0就是不自锁。这是什么原因啊?内容的回复:

你在使用   L  D     M100   之前有让   M100线圈得电吗   如果一开始就用的是   M100的话那把    M  100    改成     X000    就行啦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不是 输出吗?  那你怎么OR了?

人家并联的是   Y 0  的输出常开目的是自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