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西门子200的编程软件能在win764位系统上安装么?

楼主(2011-06-03):
西门子200的编程软件能在win764位系统上安装么?我老是在安装的过程中出错,然后完毕后点击图标会出来一个0X8。。。。的错误提示,但是我同事的win7的32位的系统安装就没出现过这样的问题,还有就是安装西门子软件中途出问题,然后再装就不行了,解决的方法是重装系统,那请问我用联想自带的一键还原可以么?

网友A:
64位的不推荐,其实32位的也不推荐,目前官方推荐的最多在VISTA系统下安装,而且还必须是V4.0 SP7版本

网友:
已经再WIN7旗舰版上安装成功MicroWIN V4.0 SP7和STEP7 V5.4 SP5,但需要从网上下载一个叫“灰色按钮加强版”的软件,安装过程比较慢,需要一个漫长的等待过程。如果安装出现问题不能重装,总是提示重启系统的话,就将注册表中的项:HE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下的PendingFileRemameOpeaations键直接删除,就可以再装了。

楼主:
对:浅醉闲眠 关于
已经再WIN7旗舰版上安装成功MicroWIN V4.0 SP7和STEP7 V5.4 SP5,但需要从网上下载一个叫“灰色按钮加强版”的软件,安装过程比较慢,需要一个漫长的等待过程。如果安装出现问题不能重装,总是提示重启系统的话,就将注册表中的项:HE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下的PendingFileRemameOpeaations键直接删除,就可以再装了。
内容的回复:
OK 谢谢 同意 可真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