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和变频器速度卡之间如何接线?

楼主(2011-06-03):
在有PG的变频器调速系统中,常采取速度卡PG和电动机轴端的增量型编码器相连接,构成闭环控制系统。以改善速度的稳定特性。

大家分析分析,编码器如何和速度PG卡接线呢?最好有图示意,并加以文字说明!

网友A:
A+接A+,B+接B+, A-接A-,B-接B-, Z相同理,如果方向反了,就A和B互换一下。集电极开路的就更好接了,不罗嗦了。楼主大可以看看速度卡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