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lemecanique ATV61 变频器接地故障
猫扑:

楼主(2011-06-03):
小弟有一变频器Telemecanique ATV61 (中央空调风机用的)今天早上报警接地短路故障,由于没有说明书找不到复位故障的方法,断电重启后报警解除,重新开启又报接地短路故障。

网友A:
是不是真接地呢,建议先检查一下

网友B(2011-07-24):
先测试电机对地绝缘如何,如果没有问题。变频器本身问题,我以前见过很多这故障,技术交流18602021151

网友C(2011-11-03):
大家如果在施耐德变频器使用上有疑难问题的话,可以参考这本书《施耐德变频器的应用》,此书于11年10月出版,
作者邢建中 ,此书在各大网上书店(如当当网,淘宝网,中国图书网,中国科技金书网,卓越网)和各地大的书店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