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泵用变频器后运行在50Hz时扬程减小?

楼主(2011-06-03):
请教!有一2.2水泵。采用工频供电时,水花可喷2m多高。采用变频器(CHF100A)后运行在50Hz时只能喷1m高了。为何?

网友A:
变频器做电机自动检测调谐没有,不做的后果就是电机没劲

网友B:
1、变频器输出的不是三相正弦对称交流电,有20%的损耗;

2、变频器输出的不是三相正弦对称交流电,机械特性、效率都差于工频运行;

3、这就说明了变频器不是节电器,本身有很高的损耗!!!

网友C:
变频器输出波形是由更高频率的载波而来,放大了来看,是一段一段的矩形波,本质上不是标准的正弦波,效率较低!这是我的看法。1楼的方法也试试看!

网友D:
如果电流小的话 把频率改高一点!

网友E:
当50Hz输出时,电压是多少,电流是多少,我们这景观洒水用刚改了5台,效果好不错

网友F:
如果你的变频器运行到50HZ 只能喷1m高 那变频状态下水泵肯定是反转了 变频器状态下调个相试试 简单的问题搞复杂了 呵呵

网友G(2011-07-03):
我觉得是变频器电机转速没有调对

网友H(2012-09-09):
提供二手及全新CHECHFCHV系列主控板及相关配件,专业维修英威腾变频器,应您所需。纬东自动化,QQ16426379138755374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