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控制变压器输出电压低怎么办?

楼主(2011-06-03):
有一辆行车,由于上级电压浮动很大:340-400V,造成380V/36V的变压器输出的电压常常不够让36V的接触器吸合,请问怎么办?

网友A:
1、输出有42V吗?可以暂时用42V。

2、最好加个稳压电源!

网友B:
改直流吸合吧!可以用开关电源24V!

网友C:
这样电机也会受影响的

网友D:
同意2楼说法!字数字数

网友E:
根本问题在电源----也会影响其它设备,设法解决电源线路才是根本。

网友F:
楼主你好,电压波动的原因要查明,是外部供电的问题,或者是用电设备的问题,比如行车的集电器是否接触良好;如果是外部原因,短期内不能解决,采取临时措施:用36V的电池电源转换成交流36V的电源代替;

网友G:
论文发表不了?投稿甚久迟迟没有音讯?QQ:809460389
现在很多杂志社都有其固定合作的论文编辑部,编辑部负责征求相关稿件。散稿的录取几率为何如此之低?因为杂志社优先考虑的是这些编辑部的稿件,实在没有稿件之余才会考虑这些散稿的征用。
本编辑与多家杂志社合作,核心、国家级、省级各类期刊。如果发现论文发表困难,迟迟没有回音的,可以联系我,我来帮您联系!
投稿邮箱:lunwen5180@sina.com
Q Q号:809460389
电话:13479894956 0792-4827209
提供整体论文发表解决方案:省级论文/国家级论文/核心论文/CN论文。联系人:郭编辑
如有工作繁忙的朋友,我们提供专业的论文代写业务,具体情况请与我们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