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换成三角形接法,电流大这么多?

楼主(2011-06-03):
我手里有一个空压机,电机功率约3KW,三相供电,电压480V,星型连接。正常工作电流3A。

我把它改成三角形接法,电流一直稳定在32A,马达还在转!!!!

不懂,怎么两种接法电流差这么大.大家能给讲讲么。

电机是ABB的。

网友A:
首先,楼主先要明白星型和角型的原理。星型接法是三相绕组一端接三相电压另一端短接形成的。三角型接法是三相绕组首尾相接后再接三相电压形成的。因为你的电机是星型接法的,你把它改成三角形,造成电阻减少,所以电流增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楼主先要明白星型和角型的原理。星型接法是三相绕组一端接三相电压另一端短接形成的。三角型接法是三相绕组首尾相接后再接三相电压形成的。因为你的电机是星型接法的,你把它改成三角形,造成电阻减少,所以电流增大。

假设负载固定,星·三角2种接法,工作电流差几倍,能算出来么?怎么算?谢谢楼上的。

网友B:
额定星型480V电压的,接角型时,电压应该是480/1.732=277V,用480V接角型,会烧掉电机!也就是说接星型277V时,电流同原来480星接相同

网友C:
转了多久了?竟然不烧,太奇怪了

网友D:
功率/电压/1.732*功率因数=电流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转了多久了?竟然不烧,太奇怪了

网友F:
太奇怪了 ,楼主要试什么结果

凡人?烦人?

网友G:
星形接法时,线电流=相电流;线电压=1.732倍相电压。三角形接法时,线电流=1.732倍相电流,线电压=相电压;改成三角形接法时,它的相电压升高了1.732倍,那么它的相电流也相应升高了1.732倍,线电流又 是相电流的1.732倍。

网友C:
楼上对的

后面再加上一句就完整了

所以星接改角接时,线电流变为原来的3倍

不过不是随便改的,会烧电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对的

后面再加上一句就完整了

所以星接改角接时,线电流变为原来的3倍

不过不是随便改的,会烧电机的

这就是我的问题:现在不是差3倍,而是差10倍!!!!!

网友H:
改成三角形后,功率似乎是增大了吧?似乎是不能再用3KW来算了的。

网友I:
"我手里有一个空压机,电机功率约3KW,三相供电,电压480V,星型连接。正常工作电流3A。

我把它改成三角形接法,电流一直稳定在32A,马达还在转!!!!

不懂,怎么两种接法电流差这么大.大家能给讲讲么 "

"这就是我的问题:现在不是差3倍,而是差10倍!!!!!"

按一般情况来说,电机功率为3KW及以下采用星接,这时电机接入的是380V额定电压,电机状态正常。

这时,若将电机改成三角接法,电机仍接入的是380V电压,即超出额定电压1.732倍,电机状态非正常。

这时的电流是原来的10-15倍(视电机不同),其电流超大的原因是磁饱和!!!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手里有一个空压机,电机功率约3KW,三相供电,电压480V,星型连接。正常工作电流3A。

我把它改成三角形接法,电流一直稳定在32A,马达还在转!!!!

不懂,怎么两种接法电流差这么大.大家能给讲讲么 "

"这就是我的问题:现在不是差3倍,而是差10倍!!!!!"

按一般情况来说,电机功率为3KW及以下采用星接,这时电机接入的是380V额定电压,电机状态正常。

这时,若将电机改成三角接法,电机仍接入的是380V电压,即超出额定电压1.732倍,电机状态非正常。

这时的电流是原来的10-15倍(视电机不同),其电流超大的原因是磁

谢谢楼上的。 什么样的电机在接法更改后会发生磁饱和导致电流超大?

网友J:
电机不是国产的吧!

网友I:
“什么样的电机在接法更改后会发生磁饱和导致电流超大?”

这样说吧:不管什么样的异步电机只要端子所接电压超过电机额定电压就会发生磁饱和的现像,电压超过的越多,磁饱和的现像就越严重,其电流就越大。出现这种情况是很容易烧电机的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I:

“什么样的电机在接法更改后会发生磁饱和导致电流超大?”这样说吧:不管什么样的异步电机只要端子所接电压超过电机额定电压就会发生磁饱和的现像,电压超过的越多,磁饱和的现像就越严重,其电流就越大。出现这种情况是很容易烧电机的啊!

十分正确!

网友K:
引用 网友C:
转了多久了?竟然不烧,太奇怪了

电机转了有多久?

网友L:
太奇了,真是怪事,电机没烧!

网友M:
你的是双电压的电机 3相220接三角 3相380就接星型

网友N:
引用 网友G:
星形接法时,线电流=相电流;线电压=1.732倍相电压。三角形接法时,线电流=1.732倍相电流,线电压=相电压;改成三角形接法时,它的相电压升高了1.732倍,那么它的相电流也相应升高了1.732倍,线电流又 是相电流的1.732倍。

看的有点晕。请问线电压、线电流、相电压、相电流,各自的定义是什么?怎么来区分

我又查了一下资料,自己的理解是这样的不知道对不对:如果理解错误请指教

线电压:任意两根相线之间的电压

线电流:流经相线的电流

相电压:每根绕组两端的电压

相电流:流经每根绕组的电流

网友O:
几分钟后就会烧电机的

网友P:
接线方式根据铭牌的要求来接的,怎么可以私自改动来接呢,每个接线方式的额定电压和电流都不一样的,仔细阅读铭牌。QQ878582905

网友Q:
我之前用过一个45KW用星---三角启动的设备,转换完成后,电压降为三百四十多伏,电流马上升到两百多安,空载时一切下正常,检查设备没有机械故障,这是什么回事

网友R:
引用 网友Q:
关于我之前用过一个45KW用星---三角启动的设备,转换完成后,电压降为三百四十多伏,电流马上升到两百多安,空载时一切下正常,检查设备没有机械故障,这是什么回事

检查你的电机接线是否有误,再有就是检查你的运行接触器的触点是否接触良好,有兴趣到155524046群一起交流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