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1:零地合一的好处和坏处,三相四线和五线都用在什么地方

楼主(2011-06-03):
 1 : 零地合一有什么好处?坏处在哪里?

  2:三相四线和五线都用在什么地方

  要理论!!!

网友A:
好处谁经济省钱;坏处是可靠性差些。

网友B:
零地合一有什么好处?

1、零地不合一,零地不等电位,有危险电压的可能;

2、零地合一,零地等电位连接,没有危险电压的可能;

网友B:
3、实际上应该是零、地、防雷接地合一,这样还不会形成雷电反压的危害。

网友B:
1、三相四线和五线,都用在接地电网中,称为接零保护系统;

网友B:
2、如果接地电网中,供电系统需要“剩余电流漏电保护”时,采用三相五线,即工作零线N与保护零线PE分开的措施;

网友B:
3、如果接地电网中,供电系统不需要“剩余电流漏电保护”时,采用三相四线,即工作零线N与保护零线PE不分开PEN公用;

网友C:
室外路灯工程采用三相四线制供电,室内高防火等级建筑设施多采用三相五线制供电.

网友D(2011-09-15):
接地问题,从理论到规范不科学混乱,致使实际运用当中不知所措,很不方便。亟待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