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 315-2DP CPU BF灯常亮 SF灯闪烁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1-06-03):
RT  谢谢

网友A:
总线错误,查看你的从站链接,还有你程序

网友B:
bf是总线故障,sf是系统故障,就是编程等方面的

网友C:
SF 闪烁是内部系统故障

BF灯常亮是总线,DP接口有错误

楼主:
对:彩云之滇东北 关于

bf是总线故障,sf是系统故障,就是编程等方面的

内容的回复:
您好!要是BF灯闪烁,SF灯常亮呢?

网友D:
通讯故障,某一个分站或程序有错误。

网友E:
最好的方法就是在线  你的PLC现在可以运行起来吗 要是可以  在线看一下吧

网友F:
在硬件中 在线一下看看是否有那个子站出现了问题

网友G:
先考虑将总线接线端子重新接一下

网友H(2011-10-11):
专修西门子PLC 模块屏 I370II54272 Q31766784

网友I:
标题:专业维修西门子S7-200/S7-300/S7-400/SIMATIC HMI

我公司专注于西门子S7-200/S7-300/S7-400/SIMATIC HMI及西门子数控系统SINUMERIK的维修:

1)芯片级的维修,专注于西门子产品,维修成功率高;
2)急用户之所急,维修周期短;
3)有部分备件,可以供客户更换;
4)诚信经营,合理收费。

如需了解更多情况,欢迎光临我们在淘宝上面的店铺:

西门子维修专营店
http://shop69253522.taobao.com/

或者请接洽:

电话:153 0518 3450
邮箱:xinmei_tech@163.com
QQ:157 114 620(请注明:西门子维修)

网友J:
DP总线通讯故障,要查一查DP总线通讯情况,看通讯线有无破损或未连接好,DP总线所连接的设备是否有问题,如果不是这些原因,查一查通讯参数设置有没有问题。

网友K:
总线故障,看看CPU的诊断缓冲吧,有详细信息。谁记得住等闪不闪的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L:
SF 闪烁是内部系统故障

BF灯常亮是总线,DP接口有错误

最好用PG 在线诊断一下CPU内部的信息看看就知道

网友M:
标题:专业维修西门子S7-200/S7-300/S7-400/SIMATIC HMI

我公司专注于西门子S7-200/S7-300/S7-400/SIMATIC HMI及西门子数控系统SINUMERIK的维修:

1)芯片级的维修,专注于西门子产品,维修成功率高;
2)急用户之所急,维修周期短;
3)有部分备件,可以供客户更换;
4)诚信经营,合理收费。
上海志擎自动化有限公司

网友M:
联系电话:15000417840

网友N(2011-11-10):
特价:6ES7315-2EH14-0AB0    联系QQ:348976808

网友O(2018-08-07):
我也看一哈,谢谢楼主的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