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抖动问题--1305变频器

楼主(2011-06-03):
客户最近买了三台1305的变频器,功率是4KW的。带上电机后发现电机抖动厉害,于是他们怀疑是电机轴有问题,更换了电机轴之后还是出现同样的问题。他们就拿一台电机放到变频器旁边,发现电机还是抖动。客户更换了一台2.2KW的电机后,用4KW变频器能带动,而且没有任何问题。他们又找了一台2.2KW的1305变频器带4KW的电机,电机能平稳运行,没有抖动。AB的技术支持他们也打了电话,AB 的人员也没有解决,最后说让他们再换一台变频器试一下。这三台1305变频器的Formware是7.02版本的,5.02的他们用了好长时间了,我今天也去现场看了,也是同样的情况。现在我怀疑是变频器的内部有问题,也不知道出现在哪里,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另外变频器输出的三相电压电流在带动4KW的时候,非常不平衡!

网友A:
“变频器输出的三相电压电流在带动4KW的时候,非常不平衡!”所以振动!

网友A:
1、“1305的变频器,功率是4KW的。带上电机后发现电机抖动厉害,于是他们怀疑是电机轴有问题,更换了电机轴之后还是出现同样的问题”

2、“拿一台电机放到变频器旁边,发现电机还是抖动”

3、“找了一台2.2KW的1305变频器带4KW的电机,电机能平稳运行,没有抖动。”

4、“一台2.2KW的电机后,用4KW变频器能带动,而且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A:
前边说的几种情况,你的连接电缆、或者安装位置、负荷等有没有差异?要仔细检查、区分!

楼主:
连接电缆,安装位置 负荷没有问题,因为试的时候是直接拉来三相电接在变频器上,又搬来了两台电机放在变频器旁边试的,刘工说的问题基本上不存在!

之前客户也用过,而且现在还在用1305的4KW的变频器,唯一不同的就是固件版本不一样,现在运行的老变频器是5.02的,现在这几台是7.02版本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唯一不同的就是固件版本不一样,……现在这几台是7.02版本的。
1、7.02版本的也不是全有抖动;

2、只有“1305的变频器,功率是4KW的。带上电机后发现电机抖动厉害”;

3、所以,变频器是好的,电机是好的;

4、只是这个组合“1305的变频器,功率是4KW的。带上电机后发现电机抖动厉害”有问题

网友B:
论文写作、职称论文发表――写你所想,急您所急!
我们的服务项目:
(1)代写代发教育医学医药类 论文。!
(2)代写代发高会、高审、高经评定职称所需要的论文
(3)代写发表:各类职称及学术论文!本工作室拥有多家合作期刊。
(4)代写:博士、硕士、本专科论文、课程论文, 职称论文、毕业论文、学术论文.
我们的团队:
本工作室拥有专业写作、发表队伍为您服务,以打造完美论文为目的,为您提供写作及发表一条龙服务,解决您的后顾之忧。
我们的伙伴:
国内多家会计财务类、金融经济类、教育类、医学类、杂志(均为国家级正规学术期刊具有CN、ISSN刊号)为您参加职称评定提供论文修改撰写、发表等服务。安全可靠,长期服务,信誉好!

我们的承诺:
您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工作,您的满意就是我们的追求,安全保密、质量优秀,舍我其谁!
E-mail:lunwen5180@sina.com 咨询电话:13479894956 0792-4827209
工作QQ:809460389(论文写作发表)

楼主:
我怀疑是电机在进行辨识的时候,对4KW电机辨识出现了问题,两者没有匹配。

但搞不明白,原因在哪,同样功率的变频器就版本号不一样。

网友C:
载波频率低,电机振动噪音大

载波频率高,变频器易干扰,误报警

载波频率一般1-14KHZ,

改改吧,两者之间折中吧!!

网友D:
<找了一台2.2KW的1305变频器带4KW的电机,电机能平稳运行,没有抖动>,居然能以小带大,高手所为!

同意楼上的办法。

网友E(2011-09-29):
将抖动的实验方法中的变频器后端增加一台可以用于启动的电抗器试验一下。还有就是检测一下接地问题。

网友F:
AB 1305   4KW的机器我有很多 价格便宜  如果有需要可以联系18767368313

网友G(2012-01-31):
1.如果4KW的变频器拖动4KW的电机适合于轻载启动,不能做矢量控制,一般情况下变频器需提高一个等级;

2.一般的在调试阶段都要做优化,空载时可选动态优化,带负载时可选静态优化。没有进行优化可造成电机抖动现象

3.可更换主控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