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故障诊断

楼主(2011-06-03):
1、故障诊断
(1)查找故障位置

汽车衡发生故障不能工作,首先要找出故障发生的部位,最简便的方法是借助模拟器来查找。步骤如下:将接线盒至仪表的信号电缆解脱,将模拟器的插座插入仪表的232 接口,接通电源,看仪表功能是否正常,如果仪表工作正常,说明故障在秤台上;如果仪表工作不正常,则故障在仪表。

(2)秤台故障分析

●限位装置:限位装置有横向限位装置和纵向限位装置两种。检查限位装置的限位间隙是否正常,一般应调整在(2~3)mm。

●接线盒:首先检查接线盒有无水气侵入,如有水气用酒精擦洗,然后用电吹风吹干,其次用万用表测量屏蔽线与其它各线和秤台的电阻,有无泄露和短路。

●传感器:查找传感器故障如下:①在接线盒内用万用表检查正激励和负激励间电阻值(在接线盒内通向仪表的信号电缆接线柱上测),其阻值大约为400Ω/ 传感器数。用万用表测量总输出端的正输出和负输出之间电阻,其阻值大约为2500Ω。如果发现阻值不对,按下一步继续查找。②逐次断开传感器,用上述方法,测量正负激励端或正负输出端间的阻抗值,查出损坏的传感器。如果这步查找没问题,则按下步继续查找。③将砝码依次放在秤台各个偏载点上,如果发现哪个偏载点上的示值不正确,再将砝码放在这个偏载点上重测。查出已损坏的传感器,或者脱开某传感器的输入端,在不通电的情况下测电阻值,应在350Ω 左右。

(3)仪表故障分析

称重仪表一般由数字电路和解码电路、滤波电路、A/D 转换等组成,数字电路包括主处理器、协处理器、存储器、键盘及显示器等。以07 表8142 型仪表为例,查找故障可按以下步骤进行:

●仪表通电若无显示,则应检查继电器,各角电压是否正常。若正常,则查±5V、±15V、39V、±12.5V 基准电压源是否正常。其中两组±5V 电源,一组供逻辑电路用,一组供荧光数显灯丝用。±15V 供模拟电路用,39V 供荧光数码管用,±12.5V 是传感器激励电压,若电压不正常,则查相应的电源电路。

●若有显示,但不能自检,显示6 个8,则应先查±5V 是否存在。若存在,则重点检查主处理器8031,协处理器8042,两个显示驱动器6118 及外围电路。

●若自检后或自检过程中出现“三三三三三三”或显示少笔划则重点检查8042、6118 及外围电路。

●自检后出现错误代码,则根据相应代码查找故障,如出现“E”,则检查8031、EPROM 等。

●自检后显示“J2OFF”、W2 短接后不能进入设定程序,则一般是不挥发存储器Xa010 损坏。

●自检后数字锁定或无显示或显示读数漂移,则仪表数字电路基本正常,故障应从模拟电路部分查找。

2、检修方法

电子汽车衡的修理方法很多,有观察法、替代法、比较法、使用代码诊断法等。在实际修理工作中,往往要综合运用几种方法。

(1)“观察法”就是通过眼睛看,用手触摸所怀疑的部件,看部件是否有异常温度变化,如脱焊、断线、错装、烧焦、变色等,直接找到损坏的零部件。

(2)“替代法”就是用好的元器件或模拟部件去替代怀疑有可能损坏的元器件,替代后看是否正常。

(3)“比较法”就是用正确的特征(波形电压)与错误的特征相比较,来寻找故障的方法。

(4)“代码诊断法”是利用仪表自动诊断显示的错误代码来找出故障的方法。对于称重显示仪表本身的一些故障仪表能自动给出错误代码,然后查一下故障代码表,就知道故障出现在哪一部分。

总之,电子汽车衡产生故障的原因有很多,除上述情况外,还有如接地线断路、供电电源变化、外部磁场的干扰等都能使汽车衡产生故障。因此在修理电子汽车衡、排除故障时要认真分析,应根据故障现象仔细判断,到底是哪一部分的故障,是仪表本身,还是秤台或限位传感器或接线盒,要做到心中有数,再着手检修,这样往往能较快地找出故障,少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