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怎么设置英威腾4-20MA模拟量输入和输出

楼主(2011-06-03):
请问大家怎么设置英威腾4-20MA模拟量输入和输出(电流,频率)?好象输出和输入线性度也不好。

网友A:
能具体说是哪一个系列的变频器吗?CHF、CHE、CHV不同系列的输入、输出通道和参数号都不太一样但设置方法基本相同,相应的跳线要跳好,另外把参数修改一下就可以。比如CHF100A的4-20mA输入要选用AI2通道(AI1不能接收电流信号),并把J16的跳线帽,跳到 I 针与中间针连接;然后是参数设置,P5.14=1,P5.16=5。输出用AO端,把J15跳线帽跳到 I  针与中间针连接,参数设P6.07=2。

网友B(2012-02-21):
"比如CHF100A的4-20mA输入要选用AI2通道(AI1不能接收电流信号),并把J16的跳线帽,跳到 I 针与中间针连接;然后是参数设置,P5.14=1,P5.16=5。"

好像应是“P5.17=1,P5.19=5。"对应AI2通道的设置。

网友C:
本维修中心为你提供英威腾配件QQ;952760670       137887406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