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wido40点PLC网络功能

楼主(2011-06-03):
现有TWIDO PLC三台A、B、C,都带有网口的,A、B都是通过宏指令向C写数据%mw100、%mw101,,如果A、B网络断开,C的%mw100、%mw101的值会保持,不会复位原值。有什么命令,可以在网络断开后,%mw100、%mw101复位?PLC有没有网络返回值?非常感谢。

网友A:
应该有,建议看下twido网络手册,或打4008101315问问。

网友B:
有ioscan的吧,里面直接设啊

网友C:
在C中判断通讯状态系统字,如果断开状态,则复位%mw100、%mw101

网友D:
KJ哥讲的好,不过即使没有状态字和网络返回值也没关系,我们可以自己搭逻辑,只要在通讯中专门做一个不断累加的数字,在接受方监测,如果数字停下来不动了就是通讯异常,然后把Mw100 101复位掉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