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KV KYN28柜铜排选多大的?

楼主(2011-06-03):
10KV KYN28柜铜排选多大的,400KVA的变压器,厂里领导说40*5的可以,我觉得不妥,但是反驳不了他,所以没接这个活,这个铜排的选择有啥标准

网友A:
1、由于散热好,固定安装间隙大,母排的载流密度可以达到3.5A/平方毫米;

2、40*5的铜排截面积是200平方毫米,额定载流700A;

网友A:
3、400KVA的变压器的线电流=400KVA/(400V√3)=600A;

4、所以厂里领导说40*5的可以是对的!

网友A:
5、上述是按0.4KV电压算得;10KV KYN28柜就更可以,因为电流更小;

楼主:
谢谢刘工指导!

400KVA变压器高压侧只有不到30A电流,铜排的选择好像不应该只考虑电流吧!

网友B:
对于高压侧,好像不应仅仅考虑载流量,还应考虑机械强度,因为线间有电磁应力等因素

网友C(2011-07-09):
对于高压侧,好像不应仅仅考虑载流量,还应考虑机械强度

正解!最好是40*5不太合适,最好50*5以上

网友D:
短路故障时,短路电流将产生极大的电动力,所以,在选用铜排时应该校验最大短路电流电动力强度

网友D:
顺便说一下,400KVA的变压器的低压侧额定电流是577.35A,不是600A   高压侧为:23.09A        两项相关联高压侧应该使用5×50mm铜排

网友E(2014-09-12):
不光考虑铜排载流的问题,还需考虑动热稳定

网友F(2016-02-27):
既然说的KYN28柜,电流就是高压侧,满足电流需要只是一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