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5100i如何做移动动画

楼主(2011-06-03):
采用MT6100I屏,

1,在屏内画一矩形框,如何应用高级指令用PLC来改变矩形框的长度值及X坐标值,来达到动画显示效果。

2,如何让PLC的一个位元件来控制屏的风机旋转效果,不想用PLC的数据的值来改变,因为这样会增加屏与PLC的通讯,造成动画效果不流畅。

标题屏的型号为MT6100i  (6月7日修改)

网友A:
知道6100的 5100的第一次听到

网友B:
请确认下您的具体型号。我们确实没有MT5100这个型号。

如果是威纶通的触摸屏,以下为建议的解决方案:

1.不需要高级指令,您可以做一个触发式资料传送,抑或plc控制元件,将控制动画元件比例和地址的数据由plc传递到HMI相应地址。

2.一个位来控制风机旋转效果,最好您有一个风机旋转的gif图片和一个静止的风机图片,作为位状态指示灯的两个状态。此位读取plc相应位地址。

更多的信息请拨打威纶通全国技术支持热线:400-888-0872

您也可以登录浏览威纶通官方网站www.weinview.cn

楼主:
识导大家了,型号确实是MT6100I  在此深表歉意。

楼主:
感谢金牌人机的热心,

1,你说的是用PLC用比例来控制,但是我的矩形框宽度是固定的,只是对长度和X坐标来改变,我原是用信捷的屏用它的高级指令就能很轻松达到。

2,两个状态的图片我有做,你说的还是用PLC的位的开及关来达到显示效果,但我是想用一个位无件的开就来达到这种显示;

网友B:
to:国有化

不太清楚您具体的要求,威纶通的宏指令功能非常强大。甚至可以用来写拼图,打地鼠等游戏。请将您的具体要求发邮件至

huanglianbing@weinview.cn

第二点我就不明白了,一个位本身就两个状态啊。您是想要这个位由OFF到ON的时候状态变化吗?这个可以自由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