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工控仪表擂台第三十四期--电磁流量计的安装

楼主(2011-06-03):
请从安装环境的选择(包括传感器、变送器分体或一体机),法兰等附件选择及安装、设置等角度,根据自己的经验,阐述电磁流量计的安装。

工控仪表擂台每周一期,本期下周末(2011年6月17日)结贴。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网友A:
首先看一下电磁流量计的结构如图:

  (1) 安装场所
    通常电磁流量传感器外壳防护等极为IP65(GB 4208规定的防尘防喷水级),对安装场所有以下要求。
  1) 测量混合相流体时,选择不会引起相分离的场所;测量双组分液体时,避免装在混合尚未均匀的下游;测量化学反应管道时,要装在反应充分完成段的下游;
  2) 尽可能避免测量管内变成负压;
  3) 选择震动小的场所,特别对一体型仪表;
  4) 避免附近有大电机、大变压器等,以免引起电磁场干扰;
  5) 易于实现传感器单独接地的场所;
  6) 尽可能避开周围环境有高浓度腐蚀性气体;
  7) 环境温度在-25/-10~50/600℃范围内,一体形结构温度还受制于电子元器件,范围要窄些;
  8) 环境相对湿度在10%~90%范围内;
  9) 尽可能避免受阳光直照;
  10) 避免雨水浸淋,不会被水浸没。
  (2) 直管段长度要求
  为获得正常测量精确度,电磁流量传感器上游也要有一定长度直管段,但其长度与大部分其它流量仪表相比要求较低。90º弯头、T形管、同心异径管、全开闸阀后通常认为只要离电极中心线(不是传感器进口端连接面)5倍直径(5D)长度的直管段,不同开度的阀则需10D;下游直管段为(2~3)D或无要求;但要防止蝶阀阀片伸入到传感器测量管内。
(3) 安装位置和流动方向
   传感器安装方向水平、垂直或倾斜均可,不受限制。但测量固液两相流体最好垂直安装,自下而上流动。这样能避免水平安装时衬里下半部局部磨损严重,低流速时固相沉淀等缺点。
   水平安装时要使电极轴线平行于地平线,不要处于垂直于地平线,因为处于地步的电极易被沉积物覆盖,顶部电极易被液体中偶存气泡擦过遮住电极表面,使输出信号波动。图5所示管系中,c、d为适宜位置;a、b 、e为不宜位置,b处可能液体不充满,a、e处易积聚气体,且e处传感器后管段短也有可能不充满,排放口最好如f形状所示。对于固液两相流c处亦是不宜位置。
(4) 旁路管、便于清洗连接和预置入孔
   为便于在工艺管道继续流动和传感器停止流动时检查和调整零点,应装旁路管。但大管径管系因投资和位置空间限制,往往不易办到。根据电极污染程度来校正测量值,或确定一个不影响测量值的污染程度判断基准是困难的。除前文所述,采用非接触电极或带刮刀清除装置电极的仪表,可解决一些问题外,有时还需要清除内壁附着物,则可按图6所示,不卸下传感器就地清除。
   对于管径大于1.5~1.6m的管系在EMF 附近管道上,预置入孔,以便管系停止运行时清洗传感器测量管内壁。
(5) 负压管系的安装
   氟塑料衬里传感器须谨慎地应用于负压管系;正压管系应防止产生负压,例如液体温度高于室温的管系,关闭传感器上下游截止阀停止运行后,流体冷却收缩会形成负压,应在传感器附近装负压防止阀,如图7所示。有制造厂规定PTFE 和PFA 塑料衬里应用于负压管系的压力可在200C、1000C、1300C时使用的绝对压力必须分别大于27、40、50KPa.
(6) 接地
   传感器必须单独接地(接地电阻100Ω以下)。分离型原则上接地应在传感器一侧,转换器接地应在同一接地点。如传感器装在有阴极腐蚀保护管道上,除了传感器和接地环一起接地外,还要用较粗铜导线(16mm2)饶过传感器跨接管道两连接法兰上,使阴极保护电流于传感器之间隔离。
   有时后杂散电流过大,如电解槽沿着电解液的泄漏电流影响 EMF 正常测量,则可采取流量传感器与其连接的工艺之间电气隔离的办法。同样有阴极保护的管线上,阴极保护电流影响 EMF 测量时,也可以采取本方法。
 7.3转换器安装和连接电缆
   一体型 EMF 无单独安装转换器;分离型转换器安装在传感器附近或仪表室,场所选择余地较大,环境条件比传感器好些,其防护等级是 IP65 或 IP64 (防尘防溅级)。安装场所的要求与7.2节之(1)中3)、4)、6)、8)、9)、10)各条相同,环境温度受电子件限制,使用温度范围比7)规定所列要窄些。
   转换器和传感器间距离受制于被测介质电导率和信号电缆型号,即电缆的分布电容、导线截面和屏蔽层数等。要用制造厂随仪表所附(或规定型号)的信号电缆。电导率较低液体和传输距离较长时,也有规定用三层屏蔽电缆。一般仪表“使用说明书”对不同电导率液体给出相应传输距离范围。单层屏蔽电缆用于工业用水或酸碱液通常可传送距离100m。
   为了避免干扰信号,信号电缆必须单独穿在接地保护钢管内,不能把信号电缆和电源线安装在同一钢管内。
以E+H电磁流量计为例:
1、 竖直安装(安装在竖直管道上):
液体静止时不致于使油污沾在电极上。
2、 水平安装(安装在水平管道上):
两电极轴线必须水平,防止有气泡罩注电极导致绝缘。
3、 传感器所在管道两端支撑点不大于10m。
4、 传感器应安装在易产生湍流的装置上游(如阀门等)传感器进口直管道需>3.5DN,出口直管道需>2DN。
5、 安装位置:只有等管才能测量,因此以下两处位置应该避免:
A、不安装在最高点(气泡)。
B、不安装在一开口向下的管道出口处。
但以上两位置任选一项的话,B项可选。
6、 等管的情况:
对于倾斜的管道,应采纳与直管道相似的安装距离,但不要将传感器安装在最低点。
为增加可靠性,提供一个EPD(Empty pipe Detection),这个选项在测量管中有一个外加电极。
7、 不要将传感器安装在泵子的吸水侧,可能形成真空。

网友B:
根据管径大小以及所测量的流量大小,选择合适型号的流量计。并选择安装形式是,法兰式还是插入式,安装时注意安装位置,其位置和管道管径的关系,在附带的手册上有相应要求说明。

网友C:
电磁流量计是一种根据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来测量管内导电介质体积流量的感应式仪表,采用单片机嵌入式技术,实现数字励磁,同时在电磁流量计上采用CAN现场总线。

电磁流量计安装环境要求

一、传感器安装环境的选择

  电磁流量传感器外壳防护等级一般是IP65(国际GB4208外壳防护等级——防尘防碰水级),其安装环境的主要要求是:

  (1)传感器应安装在干燥通风的地方,避免潮湿、容易积水受淹的场所,还应尽量避免阳光直射和雨水直接淋浇。

  (2)应尽可能避免安装在周围环境温度过高的地方。一体型结构的电磁流量计还受制于电子元器件环境温度,要低些。

  (3)安装传感器的管道上应无较强的漏电流,应尽可能地远离有强电磁场的设备,如大机电、大变压器等,以免引起电磁场干扰;

  (4)安装传感器的管道或地面不应有强烈的震动,特别是一体型仪表;

  (5)安装传感器的地点要考虑工作人员现场维修的空间。

二、转换器安装环境的选择

  转换器作为现场指示用的现场安装仪表,它的安装场所一般应选择:

 周围环境温度在-10~45℃间;

  空气的相对湿度≤85%;

  安装地点无强烈震动;

  周围空气不含有腐蚀性气体;

  转换器应尽量安装在室内。安装在室外时,还应采取防日晒雨淋的措施。

网友D:
一、安装场所的选择。
为了使电磁流量计工作稳定可靠,在选择安装地点时应注意以下几方面的要求:
1.尽量避开铁磁性物体及具有强电磁场的设备(大电机、大变压器等),以免磁场影响传感器的工作磁场和流量信号。
2.应尽量安装在干燥通风之处,避免日晒雨淋,环境温度应在-20~+60℃,相对湿度小于85%。
3.流量计周围应有充裕的空间,便于安装和维护。
二、安装。
电磁流量计的测量原理不依赖流量的特性,如果管路内有一定的湍流与漩涡产生在非测量区内(如:弯头、切向限流或上游有半开的截止阀)则与测量无关。如果在测量区内有稳态的涡流则会影响测量的稳定性和测量的精度,这时则应采取一些措施以稳定流速分布:
 1、增加前后直管段的长度;
2、采用一个流量稳定器;
3、 减少测量点的、截面。
三、水平和垂直安装
传感器可以水平和垂直安装,但是应该确保避免沉积物和气泡对测量电极的影响,电极轴向保持水平为好。垂直安装时,流体应自下而上流动。传感器不能安装在管道的最高位置,这个位置容易积聚气泡。确保满管安装,确保流量传感器在测量时,管道中充满被测流体,不能出现非满管状态。如管道存在非满管或是出口有放空状态,传感器应安装在一根虹吸管上。
四、弯管、阀门和泵之间的安装
为保证测量的稳定性,应在传感器的前后设置直管段。如做不到则应采用稳流器或减小测量点的截面积。传感器不能安装在泵的进水口为避免负压,传感器不能安装在泵的进水口,而应安装在泵的出水口。传感器的进口直管段和出口直管段,比较理想的安装地点应选择测量点前后有足够的直管段。进口直管段应≥5D,出口直管段≥3D(D为传感器公称口径)插入式进口直管段应≥ 20 D , 出口直管段≥7D(D为传感器公称口径)。管道出口为放空时的安装,当出口为放空状态时,传感器不应安装在管道放空之处,应安装在较低处。传感器安装在管道下方处时,应保证传感器内被液体充满,不能出现空管状态。
五、串联安装和平行安装
 如果有几个传感器需要按顺序串联在同一管道上,每个传感器之间的距离至少应为2个传感器的长度。如果两个以上的传感器彼此并行安装,传感器的距离必须大于1m。
六、传感器的接地措施
 传感器产生的流量信号非常小,在满量程时也只有几个毫伏,所以传感器接地应良好。电磁流量计的接地要求有两个方面:
1.从电磁流量计的工作原理和流量感应信号电流的回路来分析,传感器和转换器的接地端必须与被测介质同电位。
2.接地。以大地为零电位,减少外界干扰。
一般情况下,工艺管道都是金属管,本身都是接地的,这点要求很容易满足。但是在外界电磁场干扰较大的情况下,电磁流量计应另行设置接地装置,接地线采用截面大于5mm2的多股铜线,传感器的接地线绝不能接在电机或其它设备的公共地线上,以避免漏电流的影响。接地电阻应小于10Ω。  a.传感器在金属管道上安装(金属管道内壁没有绝缘涂层), b.传感器在塑料管道上或在有绝缘衬里的管道上安装,传感器的两端应安装接地环、或接地法兰、或带有接地电极的短管。  使管内流动的被测介质与大地短路,具有零电位,否则,电磁流量计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E:
电磁流量计测量原理是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

1 减少干扰避开大电机、大变压器等强磁场。2尽可能避免负压安装;3 安装地点无强烈震动;

4 有足够的操作空间;5不要安装在围环境有高浓度腐蚀性气体处;6干燥通风的地方,避免潮湿、容易积水受淹的场所,阳光直射和雨水直接淋不易安装。7根据管径大小以及所测量的流量大小及介质,选择合适型号的流量计。选择安装形式是,法兰式还是插入式。 8电磁流量传感器上游也要有一定长度的直管段。减少测量误差。9 传感器必须单独接地;

网友F:
电磁流量计的安装
一)传感器的安装
1)为使传感器测量导管内始终充满流体,传感器可安装在U型管道最低部位。
2)如果垂直或倾斜安装,流体一般应自下而上流动。应保证测量管与工艺管道同轴。
3)保证传感器前后直管段分别不小于5D和2D。
4)为防止衬里磨损,可在传感器进口加装进口保护法兰。
5)应避免强烈振动和过大的温度变化。安装场所的磁场强度应小于400A/m。
6)传感器必须单独接地(接地电阻 10Ω以下)。
二)电气接线
1)在确认电缆型号后,按规定进行接线,接线应正确、牢靠。传感器与转换器之间的电缆长度一般不超过100m
2)电缆剥线时,注意不要损伤应保留的绝缘层。对流量信号线,只要可以接线,就尽量少剥屏蔽层。
3)连接传感器与转换器之间的电缆采用STT3200,两同轴电缆的内层屏蔽泄漏线绞合后,应套上绝缘套管,然后再接至SIGGND(信号地)端。对黑色半导体层应从根部切除,以免影响其他接线。
三)转换器及其附件的安装
1) 转换器和传感器之间的信号电缆长度不能大于 50M,且信号电缆必须用镀锌管套穿。如镀锌管在空中,应把镀锌管用导线可靠接地,接地电阻小于 10 欧姆
2) 供电电源为 220v 单向交流电,在仪表箱里面加装空气开关,避雷器和空气开关并联连接,导线从空气开关出 来后接一个三项插座
3)避雷器接地线长度不能超过 1M,截面积大于 6平方的多股铜芯绝缘导线。
附图1(电磁流量计的安装示意图)

 附图2(电磁流量计结构示意图)

网友G:
安装电磁流量计的方法以及注意事项
注意事项

       1.尽量避开铁磁性物体及具有强电磁场的设备,以免磁场影响传感器的工作磁场和流量信号。

       2.应尽量安装在干燥通风之处,避免日晒雨淋,环境温度应在-20~+60℃,相对湿度小于85%。

       3.流量计周围应有充裕的空间,便于安装和维护。

安装要求
  电磁流量计的测量原理不依赖流量的特性,如果管路内有一定的湍流与漩涡产生在非测量区内(如:弯头、切向限流或上游有半开的截止阀)则与测量无关。如果在测量区内有稳态的涡流则会影响测量的稳定性和测量的精度,这时则应采取一些措施以稳定流速分布:

       a. 增加前后直管段的长度;

        b. 采用一个流量稳定器;

        c. 减少测量点的截面。

1.对外部环境的要求

       1.1.流量计应避免安装在温度变化很大或受到设备高温辐射的场所,若必须安装时,须有隔热、通风的措施。

       1.2.流量计最好安装在室内,若必须安装于室外,应避免雨水淋浇,积水受淹及太阳暴晒,须有防潮和防晒措施。          1.3.流量计应避免安装在含有腐蚀性气体的环境中,必须安装时,须有通风措施。

       1.4.为了安装、维护、保养方便,在流量计周围需有充裕的安装空间。

       1.5.流量计安装场所应避免有磁场及强振动源,如管道振动大,在流量计两边应有固定管道的支座。

2. 管道式电磁流量计

2.1.对直段的要求

       为了改善涡流与流场畸变的影响,流量计安装的前、后直管段长度有一定要求,否则会影响测量精度(也可安装整流器,尽量避免在靠近调节阀和半开阀门之后安装)。

标准管道式
管道安装类型 安装示意图 前直管道L 后直管道S
水平管 图a 5D 3D
弯管 图b 10D 5D
扩口管 图c 10D 5D
阀门下游 图d 10D 5D
收缩管 图e 5D 2D
泵下游 图f 15D 5D
混合液 图g 30D 3D

网友G:
2.2.对工艺管的要求

  流量计对安装点的上、下游工艺管有一定的要求,否则影响测量精度。

  a.上、下游工艺管的内径与传感器的内径相同,并应满足:0.98DN≤D≤1.05DN(式中DN:传感器内径,D:工艺管内径)

  b.工艺管与传感器必须同心,同轴偏差应不大于0.05DN

  2.3.旁通管的要求

  为了方便检修流量计,最好为流量计安装旁通管,另外,对重污染流体及流量计需清而流体不能停止的,必须安装旁通管。

a.方便流量计的检修

  b.对重污染流体必须安装

  c.流体不能停止而流量计需清洗

  3.插入式电磁流量计安装要

  3.1 .对直管段的要求

  入口/出口直管段:入口应≥10×DN;出口应≥5×DN;

  3.2.对接地点要求

  为了使仪表可靠的工作,提高测量精度,不受外界寄生电势的干扰/传感器应有良好的接地,接地电阻小于10.(若金属管道接地良好时,无须专设接地装置)

  3.3 对安装位置要求如图所示

  插入电磁流量计根据现场管路情况不一,不加装球阀的流量计,应在不带压倒管路上安装(即不带压安装可选择不加装球阀的流量计),在管道上开孔直径50,准备把连接焊管焊接在管道的开孔上;对于要求不断流装卸或不允许介质溢出的场合,须加装球阀,即选择带球阀结构的插入式电磁流量计;在管道上开孔直径50,准备把连接焊管焊接在管道的开孔上。

安装方法
  1.水平和垂直安装

  传感器可以水平和垂直安装,但是应该确保避免沉积物和气泡对测量电极的影响,电极轴向保持水平为好。垂直安装时,流体应自下而上流动。 传感器不能安装在管道的最高位置,这个位置容易积聚气泡。

  2.确保满管安装

  确保流量传感器在测量时,管道中充满被测流体,不能出现非满管状态。 如管道存在非满管或是出口有放空状态,传感器应安装在一根虹吸管上。

  3.弯管、阀门和泵之间的安装

  为保证测量的稳定性,应在传感器的前后设置直管段,其长度由下图给出。如做不到则应采用稳流器或减小测量点的截面积。

  4.传感器不能安装在泵的进水口

  为避免负压,传感器不能安装在泵的进水口,而应安装在泵的出水口。

  5.传感器的进口直管段和出口直管段

  比较理想的安装地点应选择测量点前后有足够的直管段。进口直管段应≥5D,出口直管段≥3D(D为传感器公称口径)。 插入式进口直管段应≥ 20 D , 出口直管段≥7D(D为传感器公称口径)。

  6.管道出口为放空时的安装

  当出口为放空状态时,传感器不应安装在管道放空之处,应安装在较低处。 传感器安装在管道下方处时,应保证传感器内被液体充满,不能出现空管状态。

  7.串联安装和平行安装

  如果有几个传感器需要按顺序串联在同一管道上,每个传感器之间的距离至少应为2个传感器的长度。 如果两个以上的传感器彼此并行安装,传感器的距离必须大于1m。

  传感器产生的流量信号非常小,在满量程时也只有几个毫伏,所以传感器接地应良好。电磁流量计的接地要求有两个方面:

  1.从电磁流量计的工作原理和流量感应信号电流的回路来分析,传感器和转换器的接地端必须与被测介质同电位。

  2.接地。以大地为零电位,减少外界干扰。一般情况下,工艺管道都是金属管,本身都是接地的,这点要求很容易满足。但是在外界电磁场干扰较大的情况下,电磁流量计应另行设置接地装置,接地线采用截面大于5mm2的多股铜线,传感器的接地线绝不能接在电机或其它设备的公共地线上,以避免漏电流的影响。接地电阻应小于10Ω。

  a.传感器在金属管道上安装(金属管道内壁没有绝缘涂层)。

  b.传感器在塑料管道上或在有绝缘衬里的管道上安装,传感器的两端应安装接地环、或接地法兰、或带有接地电极的短管。

  8.使管内流动的被测介质与大地短路,具有零电位,否则,电磁流量计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H:
1)首先一般流量计均考虑前后直管段问题,电磁流量计也不例外,至少确定前5后3倍,即上游5倍测量管内径的直管段,下游3倍测量管内径的直管段。2)根据介质流速、流量选择流量计口径;3)电气信号接口选型,主要供电:一般220Vac或24DC,信号输出:4~20mA或0~5Vdc或其他及脉冲频率输出。4)安装连接:一定要保证传感器中心线与工艺管道中心一致,如法兰连接;5)电磁流量计必须考虑接地,同时两端加装电位平衡环连接;6)环境:室外及室内考虑IP防腐等级相匹配的环境;7)电磁流量计一定要避开附近有强磁场。8)电磁流量计测量段防止振动,应加以固定;9)水平安装及垂直安装极为讲究,不管采取何种方向安装,主要考虑一个测量原则,流量计测量介质一定要保持满管,不能有空气或气泡。

网友I:
在此向各位老师学习了。

网友J:
 电磁流量计的安装
1 电磁流量计传感器安装地点和位置
可按照需要选择水平、倾斜或垂直安装,但是两电极的轴线应处于水平位置。不管采用何种形式安装,都要求测量管内保证存满被测介质,不能有非满管或气泡聚集在测量管中的现象。也不可把流量计安装在泵的吸入端,防止在管道中形成负压而损坏传感器内的村里。
2 上游和下游管道
流量计或多或少会受进口流动状况的影响,所以需保证有良好的流动状况。管道布置会引人流动扰动,最普遍的是流速分布剖面畸变和漩涡。haicent.com流速剖面畸变通常是由于管路配件局部阻碍(如阀门)或弯头所造成,漩涡普遍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空间弯头所引起。若消除以上影响,需保证在传感器的上游侧直管段长度不小于5DN,下游侧直管段长度不小于2DN。DN为传感器的直径,若现场达不到这一要求,则要在上游侧安装流动调整器。
除考虑紧接流量计前的配件外,还应考虑更往上游若于管道配件的组合,因为它们可能是产生最接近配件扰动的扰动源。尽可能拉开各扰动产生件之间的距离以减少影响。
3 管径
测量大管径、低流速或小管径、高流速,可选用与管径尺寸不同的流量计口径,并用异径管连接,使流量计运行流速在规定的范围内。
4 管道震动
若管道系统有较强的震动,应考虑流量计前后管道上加支撑。如果管道上已经安装有脉动缓冲器(消除泵的影响),但在安装流量计时,还是考虑尽可能远离震动或脉动源为好。
5 阀门位置
为了检查零点,应使传感器充满介质并流速为零,这可以通过关闭在传感器上游的截止阀和下游的控制阀来实现。控制阀应安装在流量计的下游,避免上游阀所产生的流速分布畸变。
6 维护空间
一般来说,维修人员应能进人到流量计周围,易于维修和能有调换整机的位置。而且要求与传感器连接的管道法兰处有足够的空间,因为传感器的法兰与外壳距离有限,连接螺栓需从管道侧穿人。
7 电气连接和电磁干扰
流量计的安装位置应远离强电磁场(如:电动机、变压器或其它电源)。信号电缆应尽可能远离电力电缆和电源,以便将电磁干扰和射频干扰降至最低水平。传感器和变送器连接导线不应超过50米。
8 接地
流量计的工作接地应单独接地,不能用公共接地线接地;接地装置与传感器的距离尽可能短;而且接地电阻应严格满足仪表使用说明书的要求。如果传感器安装在金属管道上,且金属管道内壁没有绝缘层时,则可将接地导线接到两个管道法兰上,通过金属管道与流体保持可靠接地。若干扰太强,如此接地不足以抗衡干扰时,则接地导线应从两个管道法兰分别沿金属管道向外延伸至能消除干扰处相连接。此外,传感器、变送器及二次仪表间的回路接地及屏蔽接地也不容忽视

网友K:
泓楸过程控制(上海)有限公司 汪玉龙 13918606578

网友L:
一、 传感器的安装规范
1、 安装场所的要求
通常电磁流量传感器外壳防护等极为 IP67,对安装场所有以下要求。
1) 测量混合相流体时,选择不会引起相分离的场所;测量双组分液体时,避免装在混合尚未均匀的下游;测量化学反应管道时,要装在反应充分完成段的下游;
2) 尽可能避免测量管内变成负压;
3) 选择震动小的场所,特别对一体型仪表;
4) 避免附近有大电机、大变压器等,以免引起电磁场干扰;
5) 易于实现传感器单独接地的场所;
6) 尽可能避开周围环境有高浓度腐蚀性气体;
7) 环境温度在-25/-10~50/600℃范围内,一体形结构温度还受制于电子元器件,范围要窄些;
8) 尽可能避免受阳光直照;
2、安装直管段的要求
首先注意传感器本身不能作为荷重支撑点,它不能支撑比邻的工作管道,应有夹持它的管道承重。为获得正常测量精确度,电磁流量传感器上游也要有一定长度直管段,但其长度与大部分其它流量仪表相比要求较低。90º弯头、T 形管、同心异径管全开闸阀后要离传感器进口端法兰连接面 5 倍直径(5D)长度的直管段,不同开度的阀则需要 10D;下游直管段为(2~3D但要防止蝶阀阀片伸入到传感器测量管内。各标准或检定规程所提出上下游直管段长度亦不一致,有的电磁流量计要求比通常要 求高。这是由于为保证达到当前 0.5 级精度仪表的要求。
3、安装位置和流动方向
传感器安装方向水平、垂直或倾斜(流体必须水平或倾斜向上方向流动)均可,不受限制。但要保证测量管与工艺管道同轴。其轴线偏离不得超过 2MM。测量固液两相流体最好垂直安装,自下而上流动。这样能避免水平安装时衬里下半部局部磨损严重,低流速时固相沉淀等缺点。在传感器邻近管道进行焊接或火焰切割时,要采取隔离措施,防止衬里受热,且必须确认仪表转换器信号线未连接,防止损坏转换器水平安装时要使电极轴线平行于地平线,不要处于垂直于地平线,因为处于地部的电极易被沉积物覆盖,顶部电极易被液体中偶存气泡擦过遮住电极表面,使输出信号波动。
(5) 负压管系的安装
氟塑料衬里传感器须谨慎地应用于负压管系;正压管系应防止产生负压,例如液体温度高于室温的管系,关闭传感器上下游截止阀停止运行后,流体冷却收缩会形成负压,应在传感器附近装负压防止阀,有制造厂规定 PTFE 和 PFA 塑料衬里应用于负压管系的压力可在 200C、1000C、1300C 时使用的绝对压力必须分别大于
(6) 对于不导电管道,接地法兰夹装在传感器法兰和管道法兰之间。
(7) 接地
传感器必须单独接地(接地电阻 10Ω以下)。分离型原则上接地应在传感器一侧,转换器接地应在同一接地点。如传感器装在有阴极腐蚀保护管道上,除了传感器和接地环一起接地外,还要用较粗铜导线(16mm )饶过传感器跨接管道两连接法兰上,使阴极保护电流于传感器之间隔离。有时后杂散电流过大,如电解槽沿着电解液的泄漏电流影响 EMF正常测量,则可采取流量传感器与其连接的工艺之间电气隔离的办法。同样有阴极保护的管线上,阴极保护电流影响 EMF 测量时,也可以采取本方法。
二、 转换器及其附件的安装规范
1、转换器和传感器之间的信号电缆长度不能大于 50M,且信号电缆必须用镀锌管套穿。如镀锌管在空中,应把镀锌管用导线可靠接地,接地电阻小于 10 欧姆
2、供电电源为 220v 单向交流电,在仪表箱里面加装空气 开关,避雷器和空气开关并联连接,导线从空气开关出来后接一个三项插座
3、避雷器接地 避雷器接地线长度不能超过 1M,截面积大于 6MM 方的多股铜芯绝缘导线。如附近没有地网,应在避雷器附
近作一个简易地网,方法如下:用三条长度为 1.5M 的扁钢或者角钢,按正三角形排列打入地下,上面用扁钢条把三条扁钢焊接起来,在其中一角焊接螺栓,然后把避雷器接地线接上即可

网友M:
不管什么仪表,设计的多高级精度在高,如果安装使用不当都会限制其使用性能,甚至造成数据失真。而现实中对于仪表安装维护的重要性常常忽略,通常认为不就是装个表么,要那么多规定干啥,随便的安装上运行中常常出现问题,费时费力。

偶不讨论这个电磁流量计检测流量的真实性到底有多高,既然选择了这种仪表,使用中就要最大限度的减少误差,尽可能的使整个检测数值接近真实的数值。那么这个电磁流量计安装过程就应该尽量减少误差的引入。

电磁流量计的检测原理就是电磁的转换和检测,因此其安装现场就不应该有电磁干扰,所以其周围不能有大型的机泵、变压器等强电磁干扰的设备,在信号的传输中也应做好抗干扰措施。电磁流量计质量较重安装在悬空的管道上长期运行对管道的强度是一个考验,管道受机泵出口或者周围机械振动会对电磁流量计产生干扰,因此需在电磁流量计周围的管道上加装支撑。

电磁流量计通常设计成法兰连接形式,只有在小管径下是插入式安装过程,因为流量计内部设有衬里材料,所以安装过程中法兰间不应有应力的影响防止衬里吃力损坏,安装过程中要求管道两边的法兰面水平同轴,螺栓紧固过程也要对角均匀安装。为了延长衬里的使用寿命,被测介质温度不应频繁的幅度变化,如果检测的是固液混合介质流量其应该垂直安装,介质又下到上通过流量计减少固体对衬里的磨损,也是防止固体沉淀在流量计内部。

电磁流量计安装前后需要直管段,随要要求比标准节流元件低,但为了保证进入电磁流量计内介质流动的均匀稳定性,其应该保证前5D后2D的直管段距离,通常采用预制直管段后在焊接的方式进行安装。电磁流量计运行时应做好接地处理,特别是交流供电的电磁流量计既保证流量计的正常运行也是安全要求。

为了以后维护维修方便电磁流量计管道上应该设计副线和前后截断阀组及排污泄压阀门,电磁流量计水平安装时为了保证其内部充满介质,其不应安装在最高部,对电磁流量计进行调零时要首先关闭前后截止阀确认的确没有流量的情况下进行。

虽然电磁流量计有分体式和一体式两种形式,但两者检测介质温度差距太小,再者分体式电磁流量计由于需要对转换器安装地点进行设计(比如保温箱),还有要做好传感器和转换器之间的电磁信号的抗干扰措施,实际使用中一体式电磁流量计应用最广泛,在使用电磁流量计检测流量时对被测介质速度有一个限制,其介质流速最好不要超过5m/s,对于介质压力也有限制,特别是严禁负压存在,安装时应该注意。

楼主:
谢谢大家的参与!
本期评奖结果:

一等奖1名:50MP获得者:
jiaoanpeng jiaoanpeng

二等奖3名:10MP获得者:
welfare87 welfare87
xuanyun xuanyun
zyw3166 勇者

三等奖8名:30积分获得者:
jy7898818 电仪人生
tclwzy 云锋
张立旺 一品黄山
a332329107 a332329107
AQD008 AQD008
zhxl198808 zhxl198808
惊涛骇浪 jingtao
zhl_nmly 塞北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