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角启动电路,怎样保证星型与角星启动后的转向相同?

楼主(2011-06-04):
星角启动电路,怎样保证 星型 与 角星 启动后的 旋转转向 相同?

网友A:
Y接到△接,电源相线的位置不变即可!

网友B:
别动电源线,两种角型接法的方向都和星型一样。

网友C:
u1        v1         w1

w2      u2          v2按照接即可,以的,

楼主:
L1       L2        L3                     L1         L2         L3

U1       V1        W1                    U1        V1         W1

W2      U2      V2                      V2        W2        U2

电源相序一样,两种角型接法 的转向一样吗?

与星型接法L1   L2     L3

                   U1   V1    W1

                  U2V2W2 短接的 星型接法 的转向为什么相同?

请从电机原理解释?

网友D:
旋转磁场没有改变---------旋转转向相同

网友B:
对:sun666 关于

L1       L2        L3                     L1         L2         L3

U1       V1        W1                    U1        V1         W1

W2      U2      V2                      V2        W2        U2

电源相序一样,两种角型接法 的转向一样吗?

与星型接法L1   L2     L3

                   U1   V1    W1

                  U2V2W2 短接的 星型接法 的转向为什么相同?

请从电机原理解释?

内容的回复:

自己搜吧,论坛里讨论过的很详细,不但谈到了转向不变,还谈到了哪种接法对电动机冲击小。

网友E:
一样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