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安控数字化油田擂台第十五期-数字化油田"功图法计算动液面"看法?

楼主(2011-06-04):
讨论主题:目前国内的“功图法量液”已经开展起来,不管效果怎样都是对简化优化的一种尝试,有的油田也已经开始实施“功图法计算动液面”的应用。如果该项技术获得突破,将对油气田的生产管理产生很大的影响,改变生产管理模式,达到节能增效的作用,请结合自己工作情况,谈谈对”功图法计算动液面”的这项技术的看法。

要求:最好结合自己实际工作。
参与方式:采取跟帖的方式参与。

评奖规则:由活动组织者评奖,并进行公开公布告示。

活动结贴:每周为1期,由安控数字化论坛擂台版主选定议题,半个月后(隔一期)擂台版主从所有参与讨论的网友中选出6个优胜者。
奖项设置:每期选出6个优胜者,其中:
一等奖1名:奖200MP(相当于200人民币),
二等奖5名,奖工控精美礼物一个(工控点点、工控T恤、工控徽章、工控工具四者任选一个,相当于65人民币)。
活动发奖:MP评奖后一周内发放,精美礼物每月发放一次,统一在月初寄送。

北京安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安控科技”),是专业从事工业级RTU产品研发、生产、销售和系统集成业务的高新技术企业。基于RTU技术在油气、环境在线监测行业开发出多款专业化经典产品,产品广泛应用于石油天然气的开采、处理、管输、储配等各个环节以及环境在线监测、城市燃气、供水供热等管网监控领域,并已远销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土耳其、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伊拉克、伊朗、韩国、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安控科技严格执行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建立了先进的生产和检测平台,并获得了多项国际认证(如UL 、CE、EMC四级认证等),产品品质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安控科技是行业领先的工业级RTU产品供应商和系统集成服务商,拥有完善的远程控制终端(RTU)产品链,拥有完善的油气田自动化和环保在线监测专用产品。提供工业自动化产品的OEM/ODM服务,提供SCADA和DCS等自动化系统和企业管理信息系统的集成服务。
本着“卓越品质,源于更高要求”的核心理念,“勤奋、严谨、协作、卓越”的企业精神,安控人必将以更可靠的工业RTU产品、更先进的自动化解决方案和更完善的服务答谢用户、回报社会,为振兴民族自动化事业、创建民族自动化品牌而努力奋斗。
北京安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上地四街一号
邮编:100085
电话:010-62971668-6425 张工
传真:010-62971668-6888
网址:www.echocontrol.com
E-mail:info@echocontrol.com

网友A:
又是传说中的沙发啊,果断抢之

网友B:
油井的动液面参数直接反映了地层的供液情况及井下供排关系, 是进行采油工艺适应性评价和优化的关键数据之一[ 1- 3] 。动液面测试传统的方法是利用声波进行测试, 但是, 这种方法有两方面的缺点, 一是回声的技术受井筒的情况制约产生误差; 二是不能实时在线测量。文献[ 3- 4] 通过地面功图推算动液面, 但是由于悬点载荷的确定比较复杂和繁琐, 而且在计算过程中忽略了一些阻力因素, 也存在误差。

 有杆泵主要由泵简、柱塞、游动阀( T V) 、固定阀( SV) 等组成。把地面示功图或悬点载荷与时间的关系用计算机进行数学处理之后, 由于消除了抽油杆柱的变形、杆柱的粘滞阻力、振动和惯性等的影响, 将会得到形状简单而又能真实反映泵工作状况的井下泵示功图[ 8- 9] 。井下泵相对于悬点受力简单、动载荷的影响小。泵工作工程中, 泵筒内压力p ( t ) 随柱塞运动方向的改变, 由吸入压力p i 升至排出压力p o 或由p o 降至p i , 柱塞完成卸载或加载: 当SV 开启后, 液体经SV 孔吸入泵腔, 此时p ( t ) = p i , 柱塞加载完成, 泵载保持不变; 当TV 开启后, 液体经T V 孔排出泵  腔, 此时p ( t ) = p o , 柱塞卸载完成, 泵载保持不变,当SV、T V 均处于关闭状态时, p i< p ( t ) < p o 。如果忽略柱塞与液体的惯性力, 则作用于柱塞上的平衡方程应是:􀀂 Fp ( t) = p p ( f p - f r ) - p ( t ) f p + Wp f ( 1)其中, Fp ( t ) ! ! ! 泵的载荷, N; p p ! ! ! 游动阀上部的压力, Pa; p ( t ) ! ! ! 泵筒内压力, Pa; Wp ! ! ! 柱塞重量, N; f ! ! ! 柱塞与泵筒间的摩擦阻力, N ; f p、f r ! ! ! 柱塞、抽油杆的截面积, m2。泵沉没度对应的沉没压力与上冲程时泵的吸入压力之间的存在确定关系, 因此可由泵示功图求  出沉没压力,然后与由油套环空压力分布得到的沉没压力进行比较, 推算动液面的深度。

         泵载荷计算沉没压力
液体通过游动阀压力降为􀀁p t , 通过固定阀压力降为􀀁p s 。为方便计算, 假设:t = p s = 􀀁p =􀀂l 2f2!2 ( 2)式中, l ! ! ! 原油的密度, kg/ m3 ; !! ! ! 阀流量系数,是阀孔径、流体粘度和流速的函数。 f ! ! ! 液体通过阀孔的流速, m/ s。油管内是油气水三相混合物, 气体含量一般较少, 游动阀上部的压力p p的计算式为:p p = p n + l gL ( 3)式中, p h ! ! ! 井口回压, Pa; L ! ! ! 抽油杆总长, m。在上冲程固定阀打开后到关闭前记泵载为Fpu : p ( t) = p i = p n - p ( 4)Fpu = p p ( f p - f r ) - ( p n - p ) f p + Wp + f ( 5)在下冲程游动阀打开后至关闭前记泵载为Fpd :p ( t) = p o = p p + p ( 6)Fpd = p p ( f p - f r ) - ( p p + p ) f p + Wp - f ( 7)( 5) 式减( 7) 式得: Fpu - Fpd = ( p p - p n ) f p + 2( p p + f ) ( 8)整理( 8) 式得到:p n = ( p p + p ) -F pu - Fpdf p+2ff p+ p ( 9)

网友C: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先分析功图计算动液面的理论依据在分析其优缺点及相关可能改进措施

        实际工作中, 液面数据是进行产液量预测和确定下泵深度的重要因素, 对于提高泵效和系统效率至关重要, 否则会造成下泵后出现供液不足或者沉没度大,系统效率低的问题, 通过对液面测试资料的分析, 实际测试液面资料显示油井供液不足, 往往实际示功图正常, 或者沉没度足够,功图显示却供液不足的现象屡见不鲜, 因此为了克服此类现象的发生, 提高设计合理性和水平, 切实保证实现机采井设计优化, 根据抽油泵示功图能够切实反映液面的实际情况, 计算出一个合理的液面。
1、功图计算动液面的理论依据
(1)计算方法
        通过对大量抽油泵示功图的分析和统计, 并结合实际生产经验, 对于正常的功图, 可以确定一个比较准确的上下静载, 上下静载确定后, 反推动液面成为可能。
        首先分析上下静载荷线的组成。
        上静载荷

下静载荷

其中:表示动液面的托负力, 表示液体载荷重,
            表示杆柱受到的浮力, 凡表示油压产生的载荷,
推导动液面, 其中上下静载荷为已知数据 :
根据(2)式可得:

得到:

      液体载荷的正确算法是将杆柱到柱塞每个变径截面处求得压强, 然后算出压力累加, 杆柱变径较小时, 可以认为是油管和抽油杆之间的环空液体体积重量。见(5)式:

根据公式(1)(3)(4)(5)可以得到:

环空中的动液面产生的载荷为:

由(6)(7)两式可得:

其中:表示下泵深度,表示柱塞直径, ;下标表示杆柱, 表示液体, 表示油。

网友C:
(2)上下静载的确定方法
        通过测试得到上下静载是一个比较复杂和繁琐的过程, 必须确定一个可靠的室内方法来确定, 对示功图静载线的确定做简单的说明。
①示功图
         对于游梁(皮带)式抽油机, 做功的大小可用示功图表示, 示功图纵坐标为悬点载荷(力), 横坐标为冲程距离。由功的定义可知, 示功图面积的大小能反映有杆泵做功的大小, 其面积大, 做功就大, 泵的效率就高。
②测绘实测静载示功图
         一般情况下, 为了得到有杆抽油泵的实际效率, 必须有3张示功图:a.理论静载示功图,b.实测动载示功图, 它是泵在做功时受到诸多动载单元因素影响后,测出形态各异的图形;c.实测静载示功图, 在形态各异的动载示功图上, 受诸多单元因素影响后的实际重量, 即最大和最小载荷值、在什么位置, 柱塞受交变载荷影响后的活塞冲程值、位置, 这是计算实测静载示功图的两个关键因素。上冲程反映(称)泵以上混合液体和杆柱的共同重量, 在功图上为最大载荷线, 下冲程转折点反映杆柱自重, 在功图上为最小静载线。

图1  有杆泵的示意图

        在测绘实测静载示功图时, 为了消除抽油机的摩擦和振动等动载荷, 当光杆上行时, 曲柄停在水平位置附近拉出静载时的最大载AB荷线。光杆下行时, 曲柄停在水平位置附近, 再拉出静载时的最小载荷CD线。
        绘制活塞冲程在示功图上距离时, 把理论静载示功图放在拉线功图的下方, 绘制活塞冲程在示功图上距离时, 把理论静载示功图放在拉线功图的下方, 以EF线为基准, 用三角尺的直角边对准EF线, 直尺固定在三角尺的下方, 然后左右平移, 与示功图增、卸载阻尼曲线相切, 消除动载荷的影响, 就绘制成一个小于理论静载示功图的平行四边形AB-CD, 最能反映有杆泵做功大小的图形(见图1)。
(3)室内绘解实浏静载示功图
      综前所述, 在绘制实侧静载示功图时, 操作麻烦, 影响时率, 还对以往没有进行拉线操作的井无法进行校核, 同时仪器仪表存在的误差问题, 通过对大量功图的研究, 分析总结, 探求出室内绘解载荷线的初步规律, 使动载示功图不受时间和地点限制, 在室内即可进行实测静载的计算和校核、分析, 制定出了一个比较合理的取点理论。并通过大量的绘制和实测功图进行比较, 使室内绘制上下静载线成为可能, 为预测动液面奠定了基础。

网友C:
2、软件的编制和应用
软件流程通过以上公式的推导, 并根据大量示功图的统计资料, 我们可以得到上、下静载线的确定及在功图上的具体位置, 进行软件的编制。软件的流程图如右图, 在实际计算中, 利用静载计算出的液面数据, 必须进行进一步核算, 方可进行现场应用, 计算方法采用迭代方法进行校核, 直到计算静载和液面, 计算载荷数值接近方可输出(见图2)。

图2  流程图

网友C: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油井动液面是进行机采井设计的重要依据, 目前所采用的动液面测试仪器由于受油井套管环空内死油环、井下狗腿等因素的影响, 造成测试分析结果与实际液面情况不符, 因为液面对于功图形状及载荷影响明显, 因此文中在讲解原理的基础上试图通过功图数据确定一个相对准确的动液面数据, 并将其运用于生产,但是液面测试手段具有一
定的局限性,总结起来,功图来计算液面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在利用功图进行液面计算时, 功图数据的准确是其中的关键囚素。
(2)确保功图的标准性, 上下死点功图不能出现打扭, 对玻璃钢杆柱井不适应。
(3)泵径、泵深、原油含水、油气比是计算液面的关键因素, 必须准确。
(4)数学计算模型还需要进一步的完善, 以获得比较准确的计算数据。

网友A:
    抽油井正常生产过程中测得的油套管环形空间中的液面深度叫动液面。
    抽油井关井后,油套管环形空间液面逐渐上升,当上升到一定位置并稳定下来时测得的液面深度叫静液面。
    测液面的目的是了了解油井的液面高度,确定泵挂深度,分析深井泵工作情况及油井供液能力,并根据液面的高低和液体的相对密度,来确定抽油泵的沉没度、流压和静压。

网友A:
示功图与理论静载荷线示意图

示功图与实际静载荷线叠加
资源全部来源网络,纯学习转贴 呵呵

网友D:
无法发图片啊

网友A:
注册下vip就能发了

网友E:
用示功图计算抽油机井动液面深度

1 .. 计算原理

有杆泵主要由泵简、柱塞、游动阀( T V) 、固定阀( SV) 等组成( 图1) 。把地面示功图或悬点载荷与时间的关系用计算机进行数学处理之后, 由于消除了抽油杆柱的变形、杆柱的粘滞阻力、振动和惯性等的影响, 将会得到形状简单而又能真实反映泵工作状况的井下泵示功图。井下泵相对于悬点受力简单、动载荷的影响小。

泵工作工程中, 泵筒内压力p ( t ) 随柱塞运动方向的改变, 由吸入压力p i 升至排出压力p o 或由p o 降至p i , 柱塞完成卸载或加载: 当SV 开启后, 液体经SV 孔吸入泵腔, 此时p ( t ) = p i , 柱塞加载完成, 泵载保持不变; 当TV 开启后, 液体经T V 孔排出泵腔, 此时p ( t ) = p o , 柱塞卸载完成, 泵载保持不变,当SV、T V 均处于关闭状态时, p i< p ( t ) < p o 。如果忽略柱塞与液体的惯性力, 则作用于柱塞上的平衡方程应是:

泵沉没度对应的沉没压力与上冲程时泵的吸入压力之间的存在确定关系, 因此可由泵示功图求出沉没压力, 然后与由油套环空压力分布得到的沉没压力进行比较, 推算动液面的深度。

网友E:
2 􀀁 计算方法
2. 1 􀀁 泵载荷计算沉没压力

2. 2 􀀁 油套环空计算沉没压力
油管与套管之间的环形空间内的流体由于重力分异, 一般形成三段: 气柱段、含气油柱段及含有气的油水混合液段( 如图2 所示) 。

沉没压力为柱段和含气油柱段两段压力之和:

2. 2. 1 􀀁 p D的计算
由于抽油机井环空过流断面相对较大, 而气流量一般来说不会很大, 因此, 由于摩阻和动能引起的压力损失可以忽略不计。考虑到气柱的密度随压力、温度的变化而变化, 动液面处的压力由下式求出:

2. 2. 2 􀀁 油柱段压力计算
抽油机井生产过程中, 井底流压一般都较低, 到泵入口处常有气体从油中分离出来成为自由气, 这些自由气一部分进入泵经油管产出, 而大部分将进入油套环空, 穿过油柱到达地面。油柱中气体的存在将明显影响到压力梯度。由于环空中气量不会很大, 流型很难达到扰流, 即抽油机井环空中出现泡流或段塞流。
环空中总的压力梯度可表示为:
 2. 3 􀀁 计算流程
由于气柱段压差较小, 一般可忽略, 油柱压力简化为静液柱的压力进行计算, 所以沉没压力由下式计算:
将( 3) 、( 13) 式代入到( 8) 式化简得油井动液面计算简化公式:

网友E:
3 􀀁 实例计算

应用上述理论编制了基于VC + + 6. 0 的动液面计算程序, 对现场某3 口油井进行了动液面的计算( 见表1, 图3) 。计算结果与实际测试结果相吻合, 相对误差小于5%, 满足工程计算要求。因此可以通过本文方法获得动液面深度并应用于生产。

网友E:
( 1) 利用泵功图推算动液面的技术是一种低成本高效率并连续得到动液面的方法, 计算精度能够满足工程要求。
( 2) 随着功图技术在油田的普及, 推算动液面的技术在现场几乎不用增加任何费用, 同时节约大量的人力、物力。

网友F:
"功图法计算动液面"首先需要知道的是通过功图法是无法量化得到动液面数据,如果哪家说可以,100%可以说胡扯。

但是利用功图法可以反映动液面的趋势这是完全可行,也是实现起来不太困难的技术手段。

网友F:
        标准的测量动液面的方式是用抽油井液面测试仪进行测量,利用钢球发射产生的声波,沿套管传播,遇到液面时声波反弹,利用受到的反弹声波之间的时间差计算动液面。

        这种测量方式相对来说是一种准确和普遍采用的动液面测量方法,测量的数据也基本上被接受。

网友F:
        "功图法计算动液面"跟功图量液一样,虽然近些年成为油气田地面建设研究领域的热点,也在个别地区进行了试点,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认可度还是有限,存在无法解决的技术性难点问题和可靠性的不可预测性,所以还没有被广泛的接受和认可,也许将来有一天随着技术的进步能取得更大的突破,至少就现阶段来说,"功图法计算动液面"获得的不是真实的数据,只能是变化的趋势。

网友G:
抽油机井示功图量化在抽油井动液面中的应用

 目前我国95% 以上的油井采用机械采油方式, 其中最主要的是常规有杆泵采油方式. 抽油机井采油过程中, 扭矩、效率等指标的测取比较困难, 计算机诊断方法需要的资料多, 且计算过程复杂, 在现场实际应用中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而地面示功图和动液面的测量比较简单, 通过理论分析, 建立示功图量化分析模型, 编制计算分析软件, 可以方便、较为准确地计算动液面. 对现场实践中简化计算过程、减轻劳动强度、提高工作效率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

网友G:
1 数学模型建立
1. 1 井筒压力分布模型的建立

由悬点载荷受力分析, 可以得到悬点所受的最大载荷和最小载荷分别为:

由载荷平衡式(3) 得到沉没压力后, 再由环空气柱压力计算式和Beggs2B rill 方法得到由气柱压差p g , 油柱压差$p 0 以及液柱压差$p l 组成的数学模型.
由模型(11) 数值求解就可得到动液面深度、井底流压等井筒内压力、液面情况.

网友G:
1. 2 产量计算模型
产量计算公式:

网友G:
1. 3 最大扭矩数学模型

1. 4 抽油机平衡半径数学模型

1. 5 系统效率数学模型

表1 为利用该软件对GD2220213 等四口井进行数据处理, 得到的各具体参数指标及误差. 从表中可看出动液面深度、产量、最大扭矩计算误差分别为4. 08%、9. 20%、8. 96% , 具有较高的精度, 并能方便的给出抽油机各部分的工作效率,

网友H:
抽油机井示功图的量化分析以及在动液面计算中的应用

1示功图识别与量化分析研究
示功图的最终应用目的包括3个方面:一是要实现现场测试向数据自动采集转化,二是实现示功图的定性分析向定量计算转化,三是实现专业识别向一般读写转化,从而提高油田开发管理的整体水平。

1.1将地面示功图转化为地下示功图
若明确地下的工作情况,就需要一些基础资料,而地面不功图是抽油井上能够经常取得的基本资料,根据地面示功图计算井下示功图时,必须首先确定阻尼系数,这里根据抽汲参数及流体性质确定阻尼系数。为此还必须确定粘滞阻力引起的摩擦功。u(x,t)代表抽油杆柱在时刻t、截面髫处的位移,则长度为dx的单元体的粘滞阻力为:

长度为L的杆柱,在一个循环中总的摩擦功为:
式中:c为阻尼系数:T为抽汲周期,s:L为杆柱长
将形代人C的表达式后,式中仍含未知的别国,还不能直接计算出C,如果暂时把杆柱看作是刚体,则杆柱各断面的运动速度相同,C式中的分子与分母的2个积分相等,则:
将地面示功图换算为井下示功图之后,结合油井设备性能和生产数据,可以对抽油系统及油层的工作状况进行全面地定性和定量分析。

网友H:
2示功图量化分析数学模型的建证
2.1动液面数学模型的建立
由悬点载荷受力分析,可得到悬点所受的最大载荷和最小载荷分别为:

由式(21)计算得到沉没压力后,再利用三段法由井筒压力降计算得到沉没度。
计算动液面处的压力公式:
从动液面到泵吸人口的油柱所产生的液压可近似的用下式计算:

网友H:
2.2油井产量数学模型的建立
在这里采用三段法求解井底流压。所谓3段法是指将抽油机井正常生产时井筒的流体划分为气柱、油柱及液柱3段,分别求出各段的压差,而后按下式求得井底流压:

2.2.1 动液面处的压力
用迭代法求解,设r为气柱的平均温度,Z为气柱的平均压缩因子,则由式(23)可以求出动液面处的压力。
2.2.2油柱压差
在确定套管不产气的情况下,油柱压力梯度可以由式(27)表示:

2.2.3液柱压差用性。
油层中部与油管进油口之间的压差△p。可根据Beggs—Brill方法计算得到。按照前面所介绍的方法求得动液面处的压力P。、油柱压差△p。及液柱压差△p。后,便可由式(26)求得抽油机井正常生产时的井底流压P讲。将井底流压代人产量计算公式:

2.3最大扭矩数学模型的建立
其计算式为:

网友I(2011-09-30):
能用一句话概括 功能推算 测量油井动液面的原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