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flexible 2008 SP2 怎么打开?

楼主(2011-06-04):
安装好了,提示成功安装了,在program files文件夹里生成了一个Common Files文件夹,可不知道怎么打开这个软件,里面太多文件夹。
请知道的大哥大姐麻烦您指导一下,谢谢您!

网友A:
你安装SP1了吗,SP2是SP1的升级软件

网友B:
问题太模糊,请说明问题

楼主:
我把系统重新装了一遍,先装S7-300的软件,再装Wincc flexible 2008 SP2 ,好像成功了(以前装不了了,那天过去了),可不知道怎么打开了,可能还是没成功吧。

网友C:
      你先 装S7-300的软件,再装Wincc flexible 2008 SP2 ,那一定是装不好的,要先装Wincc flexible 2008 SP1,SP2是升级包呀,所你是找不到启动窗口的。

楼主:
那我要把那个S7-300的软件卸掉吗?

SP2会场升级包,一G多呢?

楼主:
咋没人回答了呢?

希望高手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