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台达人机走232写入台达伺服参数

楼主(2011-06-04):
如题,我用台达DOP-B人机的COM1口走RS-232连接台达A2伺服的CN3口,A2伺服走内部寄存器位置控制模式(PR模式),

位置寄存器参数P6-03,通讯位址为0606H  ,0607H  ;人机DOP-B的COM2口走RS-422和FX-2N通讯,我在台达人机软体

设置模块参数的通讯选项里增加COM1为Delta controller AscII ,通讯参数选默认值,然后在画面做一个数值输入控件,改控件

对应属性改种类为SERVO,对应地址为1@servo-606   这样可以通过输入一个数值改变伺服走的行程,伺服通讯参数设置为232

默认值,画面下载到人机后报警COM1连接错误,检查了线是OK的,不知道还有那些地方需要设置,请高手支支招,不胜感谢!

网友A:
1、确认伺服和HMI的通讯设置一致,包括波特率、奇偶校验啊什么的,以及伺服的通讯协议是否也是ASCII的?

2、如果线没问题,设置没问题,可以试试屏上只连伺服不连PLC先,看看现象。

楼主:
非常感谢二楼的提示,问题已经解决,重新设定了伺服的通讯参数如下:

P3-00:  0001   设定该A2伺服通信站号为1

P3-01:  0001  设定该A2伺服波特率为9600

P3-02:  0000  设定该A2伺服通信协议为 MODBUS ASCII,资料格式为:7,N,2(MODBUS, ASCII)

P3-03:  0001  当出现通信错误时,警告并停止运转

P3-05:  0002 伺服与人机通信接口选为RS-232

网友B(2011-07-07):
PLC的站號是多少?,默認值應該是1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