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56 PLC 冗余配置问题

楼主(2011-06-04):
我现在在做一套1756 PLC 冗余配置的系统,下面接几个1769的子站

碰到一个问题,我在RSLINC里面能找到1756机架上所带的所以模块,但是在RS5000里面 怎么都找不到,连路径都找不到。拔掉网线能看到路径了,前面当然是叉!!

不得其解!!

网友A:
首先RSLogix5000里的硬件需要你去手动配置的,配置的时候就根据你RSLinx里看到的型号;

你说路径找不到,可能是因为你没Who active里没有添加的原因,试着重新在Who Active 里找到你的CPU,然后在线试一下。

楼主:
问题解决,软件版本太低。

又碰到个问题,当我在控制器上勾选冗余后,出来个错误提示:说冗余系统需要固件版本在。50或以上。

这个是指的控制器版本还是1756-RM版本?

升级包在哪有下载?

另外,看手册上有说冗余时用以太网通讯不支持消费者生产者方式?只能用MSG来实现吗?

网友B:
对:句号另起一行 关于

问题解决,软件版本太低。

又碰到个问题,当我在控制器上勾选冗余后,出来个错误提示:说冗余系统需要固件版本在。50或以上。

这个是指的控制器版本还是1756-RM版本?

升级包在哪有下载?

另外,看手册上有说冗余时用以太网通讯不支持消费者生产者方式?只能用MSG来实现吗?

最新的冗余系统处理器版本是16.57(标准冗余)、19.52(增强冗余)

固件更新包可以在RSLogix5000光盘里找到,也可以在http://www.rockwellautomation.com/support/firmware.html找到

ControlLogix V19已经支持以太网冗余,也就支持以太网的生产者消费者通讯

内容的回复:

楼主(2011-07-05):
谢谢 已经更新成19.52

还是采用了MSG 没时间去试验生产者消费者标签了

下次可以试试

网友C:
刚开始学习ABPLC学习学习

网友D(2012-04-05):
在找1756-RM的冗余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