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电机,要求同时起动,停止,这样行吗?

楼主(2011-06-04):
使用同一个起动按钮(两常开,两常闭),同一个停止按钮,
见图,请各位大侠看是否可行~

网友A:
还行就是复杂了,可以简单点

网友B:
这样是可以,也可以并到一起。

网友C:
既然同时起动,完全可以合在一起,去掉多余的触点

网友D:
见图---应该是两个按钮控制两台电机(同时正转或反转吧)

网友E:
提一点看法:既然是同时启动同时停止,两个热继电器触点应该与停止按钮窜在一起。

网友F:
取消多余的触点,直接一组启动分接两个接触器线圈,各自加热继电器

网友G:
把两个电机的线并到一起不就完了吗??

网友H:
不应该这么复杂,直接一组启动,接两个接触器,两个接触器最好串在一起

网友I:
用一个接触器控制两个电机是最简单的方法

楼主:
对:刘阳和 关于

提一点看法:既然是同时启动同时停止,两个热继电器触点应该与停止按钮窜在一起。

内容的回复:
确实是,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于见图---应该是两个按钮控制两台电机(同时正转或反转吧)

对,是有正反转的

楼主:
看来俺的方案过于保守了~

楼主:
两台电机(均是3KW),都加热继电器,并接到一组控制正反转的接触器上,使用一套控制电路,看来是最优了~

网友J:
LZ的方案完全可以实现

网友J:
引用 网友E:

提一点看法:既然是同时启动同时停止,两个热继电器触点应该与停止按钮窜在一起。

热继电器放在控制回路末端跟前端有什么区别吗?

我觉得LZ这样可行

网友E:
一台过载后 ,另一台不能停

网友K:
可以,但是呢?不论什么样子的线路控制图,一定要根据现场需求,有的时间控制元件用的是多了,但是,在使用中,第一减少操作人员,第二故障也减少了很多。

楼主:
同意18楼的说法,要根据现场需要,该花的钱还是要花,并且17楼的现象恰好可以判断哪台电机过载了,现场方便判断,哈哈~

楼主:
这样的话我觉得可以两个热继电器触点,并联到一套接触器上~请大家评价,哈哈~

网友L:
可以简单一些!!!!!!

楼主:
对:dingxiang964 关于

可以简单一些!!!!!!

内容的回复:dingxiang964,还能再简单,能描述一下吗?谢谢~

网友M:
我的想法和大家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