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V71变频器报SCF2故障怎样处理

楼主(2011-06-04):
ATV71变频器报SCF2故障是阻抗短路,遥测电机与电缆绝缘正常,怎样处理

网友A:
应该是参数设置问题吧?

网友B:
检查电机和电缆短路没有。如没有则是输出检测电路故障

网友C:
可以从老公司跳槽,到了新公司后回老公司搞兼职,老公司了解你的实力,这样成功的几率大点

网友D(2011-07-06):
是一上电就报SCF2故障,还是启动给频率报警呢?情况不一样,分析不一样

网友D:
楼主的机器好了吗?没有进展

网友E(2011-08-22):
电源板上面的排线出问题了;娘胎里带的问题!找代理商让他们去维修!

网友F(2014-08-05):
引用 网友E:
电源板上面的排线出问题了;娘胎里带的问题!找代理商让他...

您好,最近我也遇到类似这个问题。我的这台设备先前是一上电就报scf2 ,后续就是拆到排线这个部分然后装上就好使了,但用了几个月又报这个错,我看了报错时的频率和电流都为零,载波频率2.5khz。这次单独上电确又不报错了,小电机测试运转正常,输出平衡。

现在我想着把问题彻底给解决了,但不知该如何下手,望您能指点一番。

网友G(2015-09-04):
那带重载报scf1

网友H(2015-10-20):
你好,ATV71变频器产品详述以及详细资料我有。以前我也遇到过此问题是一个朋友推荐给我一个叫环球电气的网站他们的工程师帮我解决的。你可以试试。

网友I(2016-09-07):
电源板损坏,需更换电源板

网友J: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有台机器也是同样的问题解决不了,可以分享下吗

网友K(2017-04-05):
同样的有阻抗短路故障,求指点怎么处理啊?这边的情况是这样的:开机一段时间后出现“有阻抗短路“”故障,断电复位,在开机有时给频率就报故障,有时可以开几分钟到几小时不等又报故障,求指点怎么处理。谢谢各位高手们。

网友L(2017-07-22):
我现在也遇到一台ATV61 110kw的不定时报SCF2,客户说有时一运行就报,有时运行半小时报。拉回来带15kw电机试了几个小时都不报故障,无法确定是电流传感器还是马达卡故障。有经验的师傅帮忙指点一下,谢谢!

在网上找到的一些资料:

SCF2:阻抗短路,电流不平衡度超过25%会触发,但是一般都是内部连接问题导致的误触发

SCF2 :变频器因为变频器输出相间或输出相对地发生阻抗短路,使用软件检测此故障,时间几个毫秒,变频器输出接地可能原因有:

电动机本身的短路:

    过长的电动机电缆,如果有多个电动机并联,电动机与变频器之间的电缆长度超过80米,而未使用电动机电抗器或变频器输出侧的正弦波滤波器,来降低接地漏电流

产生故障的原因:

1.电动机或变频器到电动机的电缆绝缘问题;

2.电流互感器故障;

3.电源板包括IGBT功率部分故障;

4.控制板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