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贴)工控求职面试题擂台第十七期—变频器的原理和矢量控制的原理

楼主(2011-06-04):
擂台一:变频器的原理是什么,为什么要采用变频调速,变频调速与传统的调速有什么区别和优势?请详细回答,能附有图片指示者更佳!

擂台二:什么是矢量控制?矢量控制的基本原理是什么,采用矢量控制与采用其它传统控制的优势在哪里?请详细说明,能附有图片指示者更佳!

工控求职面试题擂台每周一期每期两题,内容旨在服务于即将毕业的面临找工作的工控学子们,但是打擂者不限,只要求能给出完整的,尽可能的详细的答案即可,打擂者可以根据兴趣随便选择一题作答,也可两题一起做答,结果按较好题给分。本期下周结贴。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30MP,二等奖2名:20MP,三等奖3名:10MP,鼓励奖10名:30积分。

网友A:
1:变频器原理:
变频器是利用电力半导体器件的通断作用将工频电源变换为另一频率的电能控制装置。我们现在使用的变频器主要采用交—直—交方式(VVVF变频或矢量控制变频),先把工频交流电源通过整流器转换成直流电源,然后再把直流电源转换成频率、电压均可控制的交流电源以供给电动机。变频器的电路一般由整流、中间直流环节、逆变和控制4个部分组成。整流部分为三相桥式不可控整流器,逆变部分为IGBT三相桥式逆变器,且输出为PWM波形,中间直流环节为滤波、直流储能和缓冲无功功率。

 2:变频调速优势:

变频器节能变频器节能,表现有两个方面:1,提供功率因数;2,提高用电效率。
较其它调速范围广,变频调速的调速比比较大,调速精确,速度平稳。用处广泛,工程上基本都可以用。

3:矢量控制的基本原理是通过测量和控制异步电动机定子电流矢量,根据磁场定向原理分别对异步电动机的励磁电流和转矩电流进行控制,从而达到控制异步电动机转矩的目的。具体是将异步电动机的定子电流矢量分解为产生磁场的电流分量 (励磁电流)和产生转矩的电流分量(转矩电流)分别加以控制,并同时控制两分量间的幅值和相位,即控制定子电流矢量,所以称这种控制方式称为矢量控制方式。
矢量控制分有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和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两种,前者精度高后者精度低。矢量控制系统的无速度传感器运行方式。

网友B:
        矢量控制实现的基本原理是通过测量和控制异步电动机定子电流矢量,根据磁场定向原理分别对异步电动机的励磁电流和转矩电流进行控制,从而达到控制异步电动机转矩的目的。具体是将异步电动机的定子电流矢量分解为产生磁场的电流分量(励磁电流)和产生转矩的电流分量(转矩电流)分别加以控制,并同时控制两分量间的幅值和相位,即控制定子电流矢量,所以称这种控制方式称为矢量控制方式。简单的说,矢量控制就是将磁链与转矩解耦,有利于分别设计两者的调节器,以实现对交流电机的高性能调速。矢量控制方式又有基于转差频率控制的矢量控制方式、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方式和有速度传感器的矢量控制方式等。这样就可以将一台三相异步电机等效为直流电机来控制,因而获得与直流调速系统同样的静、动态性能。矢量控制算法已被广泛地应用在SIEMENS,AB,GE,Fuji等国际化大公司变频器上。
        采用矢量控制方式的通用变频器不仅可在调速范围上与直流电动机相匹配,而且可以控制异步电动机产生的转矩。由于矢量控制方式所依据的是准确的被控异步电动机的参数,有的通用变频器在使用时需要准确地输入异步电动机的参数,有的通用变频器需要使用速度传感器和编码器。鉴于电机参数有可能发生变化,会影响变频器对电机的控制性能,目前新型矢量控制通用变频器中已经具备异步电动机参数自动检测、自动辨识、自适应功能,带有这种功能的通用变频器在驱动异步电动机进行正常运转之前可以自动地对异步电动机的参数进行辨识,并根据辨识结果调整控制算法中的有关参数,从而对普通的异步电动机进行有效的矢量控制。
       以异步电动机的矢量控制为例:它首先通过电机的等效电路来得出一些磁链方程,包括定子磁链,气隙磁链,转子磁链,其中气息磁链是连接定子和转子的。一般的感应电机转子电流不易测量,所以通过气息来中转,把它变成定子电流。然后,有一些坐标变换,首先通过3/2 变换,变成静止的d-q 坐标,然后通过前面的磁链方程产生的单位矢量来得到旋转坐标下的类似于直流机的转矩电流分量和磁场电流分量,这样就实现了解耦控制,加快了系统的响应速度。最后再经过2/3 变换,产生三相交流电去控制电机,这样就获得了良好的性能。
         综合以上:矢量控制无非就四个知识:等效电路、磁链方程、转矩方程、坐标变换(包括静止和旋转)。
         矢量控制方法的提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然而在实际应用中,由于转子磁链难以准确观测,系统特性受电动机参数的影响较大,且在等效直流电动机控制过程中所用矢量旋转变换较复杂,使得实际的控制效果难以达到理想分析的结果。

网友C:
矢量控制:

1)矢量控制,不忽略定子绕组电阻压降IoR对磁场的影响,采用(V-IoR)/F=定值控制模式,或者是励磁电流Io=定值控制模式;

2)它不忽略定子绕组电阻压降IoR对磁场的影响,(V-IoR)/F=控制模式,或者是励磁电流Io=定值控制模式,磁场是恒定的,而不是随着频率在下降,低频时不存在磁场弱、电机转矩不足的问题;

3)如果磁场能控制在电机设计参数上,变频调速时的运行参数与工频运行参数的关系明确,可精确计算转子转速,实现无速度传感器的速度闭环控制;

4、矢量控制、V/F 控制,由于都是磁场控制,这两种控制方式在接近工频运行时,磁场趋于一致,性能趋于一致,所以这两种控制的差别主要在低频端;

“‘当负载增大时,转子转速下降时,转差增大,转子感应电势、电流增大,转矩增大,’补充一下,电流完全是开环失控状态,接下来的后果就是IGBT--咚--的一声巨响,整台变频器灯灭灰飞(极端说法)。”

1、‘当负载增大时,转子转速下降时,转差增大,转子感应电势、电流增大,转矩增大’是异步电机的工作转矩原理,有了这一条,异步电机才有可能在工频运行了几个世纪!

2、如果负载严重过载,异步电机可能进入堵转区,如不及时停电停车,就会烧电机;

3、变频人都懂这个道理,所以变频调速控制电路,设有电流失速保护电路;

4、谁也没有把‘当负载增大时,转子转速下降时,转差增大,转子感应电势、电流增大,转矩增大’与失速保护看成矛盾的,而看成是相辅相成的

网友D:
变频器的基本工作原理?
变频器的基本工作原理是,首先将三相/单相交流电通过整流,使之变成直流电压,为了保证直流电压的稳定,在正负两端连接电解电容;为了提高输入测的功率因数及减少电容的纹波电流,很多变频器都配置直流再经过逆变模块的作用,在DSP的控制下输出高频的PWM电压波形,通过软件的控制,调制输出电压波形的脉冲宽度,最终实现对电机运行频率的控制。

变频调速与传统的调速有什么区别和优势?

变频调速已被公认为是最理想、最有发展前途的调速方式之一,采用通用变频器构成变频调速传动系统的主要目的,一是为了满足提高劳动生产率、改善产品质量、提高设备自动化程度、提高生活质量及改善生活环境等要求;二是为了节约能源、降低生产成本。用户根据自己的实际工艺要求和运用场合选择不同类型的变频器。
正确选择通用型变频器对于传动控制系统能够的正常运行是非常关键的,首先要明确使用通用变频器的目的,按照生产机械的类型、调速范围、速度响应和控制精度、起动转矩等要求,充分了解变频器所驱动的负载特性,决定采用什么功能的通用变频器构成控制系统,然后决定选用哪种控制方式最合适。所选用的通用变频器应是既要满足生产工艺的要求,又要在技术经济指标上合理。若对通用变频器选型、系统设计及使用不当,往往会使同用变频器不能正常运行、达不到预期目标,甚至引发设备故障,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另外,为了确保通用变频器长期可靠的运行,变频器地线的连接也是非常重要的。

网友E:
变频器就是把交流电先拉成一条直线,然后拿把刀把它切得很碎很碎,然后再自由拼装成你想要的波形。变频器就是能量管理员,就好像仓管一样。

频率决定电机转速,电压电流决定电机出力大小,如果变频器和电机足够强大我们就可以让它出任何速度任何力量了。可以让电机动静自得,驱如奔马。

传统的调速有很多但没有像变频这样自由拼装的。先把能量放入一水杯,然后根据自己的想法可以倒细细的又可以倒粗粗的水,可以让在水杯后加各种各样的水管,你想让水怎么流就怎么流

网友F:
 变频器是利用电力半导体器件的通断作用将工频电源变换为另一频率的电能控制装置。我们现在使用的变频器主要采用交—直—交方式(VVVF变频或矢量控制变频),先 把工频交流电源通过整流器转换成直流电源,然后再把直流电源转换成频率、电压均可控制的交流电源以供给电动机。变频器的电路一般由整流、中间直流环节、逆 变和控制4个部分组成。整流部分为三相桥式不可控整流器,逆变部分为IGBT三相桥式逆变器,且输出为PWM波形,中间直流环节为滤波、直流储能和缓冲无 功功率。变频技术是应交流电机无级调速的需要而诞生的。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电力电子器件经历了 SCR(晶闸管)、GTO(门极可关断晶闸管)、BJT(双极型功率晶体管)、MOSFET(金属氧化物场效应管)、SIT(静电感应晶体管)、 SITH(静电感应晶闸管)、MGT(MOS 控制晶体管)、MCT(MOS 控制晶闸管)、IGBT(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HVIGBT(耐高压绝缘栅双极型晶闸管) 的发展过程,器件的更新促进了电力电子变换技术的不断发展。由于变频器具有调速性能好、调速范围宽和运行 效率高,使用操作方便,且宜于同其它设备接口。

我国的电动机用电量占全国发电量的 60%~70%,风机、水泵设备年耗电 量占全国电力消耗的 1/3。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风机、水泵等设备传统的调速方法是通过调节入口或出口的挡板、阀门开度来调节给风量和给水量,其输入功率大,大量的能源消耗在挡板、阀门地截流过程中。由于风机、水泵类大多为平房转矩负载,轴功率与转速成立方关系,所以当风机、水泵转速下降时,消耗的功率也大大下降,因此节能潜力非常大,最有效的节能措施就是采用变频调速器来调节流量,应用变频器节电率为 20%~50%,效益显著。

  许多机械由于工艺需要,要求电动机能够调速。过去由于交流电动机调速困难,调速性能要求高的场合都采用直流调速,而直流电冬季结构复杂,体积大,维修困难,因此随着变频调速技术的成熟,交流调速正逐步取代直流调速,往往需要进行是量和直接转矩控制,来满足各种工艺要求。

  利用变频器拖动电动机,起动电流小,可以实现软起动和无级调速,方便的进行加减速控制,是电动机获得高性能,大幅度地节约电能,因而变频器在工业 生产和生活中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
变频器应用场合大概有以下几类:
  1、 空调负载类
  写字楼、商场和一些超市、厂房都有中央空调,在夏季的用电高峰,空调的用电量很大。在炎热天气,北京、上海、深圳空调的用电量均占峰电40%以上。因 而用变频装置,拖动空调系统的冷冻泵、冷水泵、风机是一项非常好的节电技术。目前,全国出现不少专做空调节电的公司,其中主要技术是变频调速节电。
  2、 破碎机类负载
  冶金矿山、建材应用不少破碎机、球磨机,该类负载采用变频后效果显著。
  3、 大型窑炉煅烧炉类负载
  冶金、建材、烧碱等大型工业转窑(转炉)以前大部分采用直流、整流子电机、滑差电机、串级调速或中频机组调速。由于这些调速方式或有滑环或效率低,近年来,不少单位采用变频控制,效果极好。
  4、 压缩机类负载
  压缩机也属于应用广泛类负载。低压的压缩机在各工业部门都普遍应用,高压大容量压缩机在钢铁(如制氧机)、矿山、化肥、乙烯都有较多应用。采用变频调速,均带来启动电流小、节电、优化设备使用寿命等优点。
  5、 轧机类负载
  在冶金行业,过去大型轧机多用交-交变频器,近年来采用交-直-交变频器,轧机交流化已是一种趋势,尤其在轻负载轧机,如宁夏民族铝制品厂的多机架铝轧机组采用通用变频器,满足低频带载启动,机架间同步运行,恒张力控制,操作简单可靠。
  6、 卷扬机类负载
  卷扬机类负载采用变频调速,稳定、可靠。铁厂的高炉卷扬设备是主要的炼铁原料输送设备。它要求启、制动平稳,加减速均匀,可靠性高。原多采用串级、直流或转子串电阻调速方式,效率低、可靠性差。用交流变频器替代上述调速方式,可以取得理想的效果。
  7、 转炉类负载
  转炉类负载,用交流变频替代直流机组简单可靠,运行稳定。
  8、 辊道类负载
  辊道类负载,多在钢铁冶金行业,采用交流电机变频控制,可提高设备可靠性和稳定性。
  9、 泵类负载
  泵类负载,量大面广,包括水泵、油泵、化工泵、泥浆泵、砂泵等,有低压中小容量泵,也有高压大容量泵。
  许多自来水公司的水泵、化工和化肥行业的化工泵、往复泵、有色金属等行业的泥浆泵等采用变频调速,均产生非常好的效果。
  10、 吊车、翻斗车类负载
  吊车、翻斗车等负载转矩大且要求平稳,正反频繁且要求可靠。变频装置控制吊车、翻斗车。

交流电动机的调速方法有三种:变极调速、改变转差率调速和变频调速。其中,变频调速最具优势。交流变频调速系统与直流调速系统的区别及优势:

  在直流调速系统中,由于直流电动机具有电刷和整流子,因而必须对其进行检查,电机安装环境受到限制。例如:不能在有易爆气体及尘埃多的场合使用。此外,也限制了电机向高转速、大容量发展。而交流电机就不存在这些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第一,直流电机的单机容量一般为12 - 14MW,还常制成双电枢形式,而交流电机单机容量却可以数倍于它。

  第二,直流电机由于受换向限制,其电枢电压最高只能做到一千多伏,而交流电机可做到6 - 10kV。第三,直流电机受换向器部分机械强度的约束,其额定转速随电机额定功率而减小,一般仅为每分钟数百转到一千多转,而交流电机的达到每分钟数千转。第四,直流电机的体积、重量、价格要比同等容量的交流电机大。最后,特别要指出的是交流调速系统在节约能源方面有着很大的优势。一方面,交流拖动的负荷在总用电量中占一半或一半以上的比重,这类负荷实现节能,可以获得十分可观的节电效益。另一方面,交流拖动本身存在可以挖掘的节电潜力。在交流调速系统中,选用电机时往往留有一定余量,电机又不总是在最大负荷情况下运行;如果利用变频调速技术,轻载时,通过对电机转速进行控制,就能达到节电的目的。工业上大量使用风机、水泵、压缩机等,其用电量约占工业用电量的50%;如果采用变频调速技术,既可大大提高其效率,又可减少10%的电能消耗。

网友G:
对:你爷爷的 关于

变频器就是把交流电先拉成一条直线,然后拿把刀把它切得很碎很碎,然后再自由拼装成你想要的波形。变频器就是能量管理员,就好像仓管一样。

频率决定电机转速,电压电流决定电机出力大小,如果变频器和电机足够强大我们就可以让它出任何速度任何力量了。可以让电机动静自得,驱如奔马。

传统的调速有很多但没有像变频这样自由拼装的。先把能量放入一水杯,然后根据自己的想法可以倒细细的又可以倒粗粗的水,可以让在水杯后加各种各样的水管,你想让水怎么流就怎么流

内容的回复:
说的真不错,很有想象力

网友H:
在此向各位老师学习了。

网友I:
1、变频器的原理是什么,

变频器是将恒压恒频的交流电转变成变压变频的交流电的装置,以满足交流电动机变频调速的需要。
变频器按结构分:交-直-交和交-交变频器,即间接变频变频器和直接变压变频器。
交-交变频器输入功率因数低,谐波含量大,频谱复杂,最高输出频率不超过电网频率的一半。
交-直-交变频器先将工频交流电整流变换成直流电,通过逆变器将直流电变换成可控的频率和交流电压,由于有中间直流环节,所以又称间接变压变频器。
交-直-交应用广泛,通常使用的都是交-直-交变频器

网友I:
2、为什么要采用变频调速

当今变频器产业得到飞速发展变频器产品的产业化规模日趋壮大交流变频器自20 世纪60 年代左右问世到20 世纪80 年代在主要工业化国家已广泛使用而从20 世纪90 年代以来随着人们节能环保意识的加强变频器的应用越来越普及下面例举使用变频调速的10 个理由来说明变频器应用在国外日趋普及的基本认识:
(1) 控制电机的启动电流
当电机通过工频直接启动时它将会产生7 到8 倍的电机额定电流这个电
流值将大大增加电机绕组的电应力并产生热量从而降低电机的寿命而变频调
速则可以在零速零电压启动(当然可以适当加转矩提升) 一旦频率和电压的关系
建立变频器就可以按照V/F 或矢量控制方式带动负载进行工作使用变频调速
能充分降低启动电流提高绕组承受力用户最直接的好处就是电机的维护成本
将进一步降低电机的寿命则相应增加
(2) 降低电力线路电压波动
在电机工频启动时电流剧增的同时电压也会大幅度波动电压下降的幅
度将取决于启动电机的功率大小和配电网的容量电压下降将会导致同一供电网
络中的电压敏感设备故障跳闸或工作异常如PC 机传感器接近开关和接触
器等均会动作出错而采用变频调速后由于能在零频零压时逐步启动则能最
大程度上消除电压下降
(3) 启动时需要的功率更低
电机功率与电流和电压的乘积成正比, 那么通过工频直接启动的电机消耗的
功率将大大高于变频启动所需要的功率在一些工况下其配电系统已经达到了最
高极限其直接工频启动电机所产生的电涌就会对同网上的其他用户产生严重的
影响, 从而将受到电网运行商的警告, 甚至罚款如果采用变频器进行电机起停,
就不会产生类似的问题
(4) 可控的加速功能
变频调速能在零速启动并按照用户的需要进行光滑地加速而且其加速曲线
也可以选择(直线加速S 形加速或者自动加速) 而通过工频启动时对电机或相连
的机械部分轴或齿轮都会产生剧烈的振动这种振动将进一步加剧机械磨损和损
耗降低机械部件和电机的寿命另外变频启动还能应用在类似灌装线上以
防止瓶子倒翻或损坏
(5) 可调的运行速度
运用变频调速能优化工艺过程并能根据工艺过程迅速改变还能通过远控
PLC 或其他控制器来实现速度变化
(6) 可调的转矩极限
通过变频调速后能够设置相应的转矩极限来保护机械不致损坏从而保证
工艺过程的连续性和产品的可靠性目前的变频技术使得不仅转矩极限可调甚
至转矩的控制精度都能达到3 5 左右在工频状态下电机只能通过检测电
流值或热保护来进行控制而无法像在变频控制一样设置精确的转矩值来动作
(7) 受控的停止方式
如同可控的加速一样, 在变频调速中, 停止方式可以受控并且有不同的停
止方式可以选择(减速停车自由停车减速停车直流制动) 同样它能减少对
机械部件和电机的冲击从而使整个系统更加可靠寿命也会相应增加
(8) 节能
离心风机或水泵采用变频器后都能大幅度地降低能耗这在十几年的工程经
验中已经得到体现由于最终的能耗是与电机的转速成立方比所以采用变频后
投资回报就更快厂家也乐意接受
(9) 可逆运行控制
在变频器控制中要实现可逆运行控制无须额外的可逆控制装置只需要改
变输出电压的相序即可这样就能降低维护成本和节省安装空间
(10) 减少机械传动部件
由于目前矢量控制变频器加上同步电机就能实现高效的转矩输出, 从而节省
齿轮箱等机械传动部件, 最终构成直接变频传动系统从而就能降低成本和空间,

网友J:
变频器工作原理

主电路是给异步电动机提供调压调频电源的电力变换部分,变频器的主电路大体上可分为两类[1]:电压型是将电压源的直流变换为交流的变频器,直流回路的滤波是电容。电流型是将电流源的直流变换为交流的变频器,其直流回路滤波是电感。 它由三部分构成,将工频电源变换为直流功率的“整流器”,吸收在变流器和逆变器产生的电压脉动的“平波回路”,以及将直流功率变换为交流功率的“逆变器”。
(1)整流器:最近大量使用的是二极管的变流器,它把工频电源变换为直流电源。也可用两组晶体管变流器构成可逆变流器,由于其功率方向可逆,可以进行再生运转。
(2)平波回路:在整流器整流后的直流电压中,含有电源6倍频率的脉动电压,此外逆变器产生的脉动电流也使直流电压变动。为了抑制电压波动,采用电感和电容吸收脉动电压(电流)。装置容量小时,如果电源和主电路构成器件有余量,可以省去电感采用简单的平波回路。
(3)逆变器:同整流器相反,逆变器是将直流功率变换为所要求频率的交流功率,以所确定的时间使6个开关器件导通、关断就可以得到3相交流输出。以电压型pwm逆变器为例示出开关时间和电压波形。
控制电路是给异步电动机供电(电压、频率可调)的主电路提供控制信号的回路,它有频率、电压的“运算电路”,主电路的“电压、电流检测电路”,电动机的“速度检测电路”,将运算电路的控制信号进行放大的“驱动电路”,以及逆变器和电动机的“保护电路”组成。
(1)运算电路:将外部的速度、转矩等指令同检测电路的电流、电压信号进行比较运算,决定逆变器的输出电压、频率。
(2)电压、电流检测电路:与主回路电位隔离检测电压、电流等。
(3)驱动电路:驱动主电路器件的电路。它与控制电路隔离使主电路器件导通、关断。
(4)速度检测电路:以装在异步电动机轴机上的速度检测器(tg、plg等)的信号为速度信号,送入运算回路,根据指令和运算可使电动机按指令速度运转。
(5)保护电路:检测主电路的电压、电流等,当发生过载或过电压等异常时,为了防止逆变器和异步电动机损坏,使逆变器停止工作或抑制电压、电流值。

网友J:
目前变频调速器已全部采用了数字化技术,并且日趋小型化、高可靠性和高精度。从应用角度看,其不仅具有显著的节电性能,而且还具有如下的优良性能:
1)高速响应、低噪声、大范围、高精度平滑无级调速;
2)体积小、重量轻、可挂墙安装,占地面积小;
3)保护功能完善,能自诊断显示故障所在,维护简便;
4)操作方便、简单;
5)内设功能多,可满足不同工艺要求;
6)具有通用的外部接口端子,可同计算机、PLC联机,便于实现自动控制;
7)软起动、软停机,具有电流限定和转差补偿控制;
8)电动机直接在线起动,起动转矩大,起动电流小,减小对电网和设备的冲击,并具有转矩提升功能,节省软起动装置;
9)功率因数高,节省电容补偿装置;
10)与鼠笼式;转子电动机结合,使调速系统维护更加简单经济

网友K:
矢量控制具体是将异步电动机的定子电流矢量分解为产生磁场的电流分量 (励磁电流) 和产生转矩的电流分量 (转矩电流) 分别加以控制,并同时控制两分量间的幅值和相位,即控制定子电流矢量,所以称这种控制方式称为矢量控制方式。简单的说,矢量控制就是将磁链与转矩解耦,有利于分别设计两者的调节器,以实现对交流电机的高性能调速。矢量控制方式又有基于转差频率控制的矢量控制方式、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方式和有速度传感器的矢量控制方式等。这样就可以将一台三相异步电机等效为直流电机来控制,因而获得与直流调速系统同样的静、动态性能。矢量控制算法已被广泛地应用在siemens,AB,GE,Fuji,SAJ等国际化大公司变频器上。

矢量控制的基本原理是通过测量和控制异步电动机定子电流矢量,根据磁场定向原理分别对异步电动机的励磁电流和转矩电流进行控制,从而达到控制异步电动机转矩的目的。具体是将异步电动机的定子电流矢量分解为产生磁场的电流分量 (励磁电流)和产生转矩的电流分量(转矩电流)分别加以控制,并同时控制两分量间的幅值和相位,即控制定子电流矢量,所以称这种控制方式称为矢量控制方式。

矢量控制变频调速的做法是将异步电动机在三相坐标系下的定子电流Ia、Ib、Ic、通过三相-二相变换,   等效成两相静止坐标系下的交流电流Ia1Ib1,再通过按转子磁场定向旋转变换,等效成同步旋转坐标系下的直流电流Im1、It1(Im1相当于直流电动机的励磁电流;It1相当于与转矩成正比的电枢电流),然后模仿直流电动机的控制方法,求得直流电动机的控制量,经过相应的坐标反变换,实现对异步电动机的控制。其实质是将交流电动机等效为直流电动机,分别对速度,磁场两个分量进行独立控制。通过控制转子磁链,然后分解定子电流而获得转矩和磁场两个分量,经坐标变换,实现正交或解耦控制。   综合以上:矢量控制无非就四个知识:等效电路、磁链方程、转矩方程、坐标变换(包括静止和旋转)   矢量控制方法的提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然而在实际应用中,由于转子磁链难以准确观测,系统特性受电动机参数的影响较大,且在等效直流电动机控制过程中所用矢量旋转变换较复杂,使得实际的控制效果难以达到理想分析的结果。

网友L:
矢量控制实现的基本原理是通过测量和控制异步电动机定子电流矢量,根据磁场定向原理分别对异步电动机的励磁电流和转矩电流进行控制,从而达到控制异步电动机转矩的目的。具体是将异步电动机的定子电流矢量分解为产生磁场的电流分量 (励磁电流) 和产生转矩的电流分量 (转矩电流) 分别加以控制,并同时控制两分量间的幅值和相位,即控制定子电流矢量,所以称这种控制方式称为矢量控制方式。

矢量控制与直接转矩控制技术 矢量控制实现的基本原理是通过测量和控制异步电动机定子电流矢量,根据磁场定向原理分别对异步电动机的励磁电流和转矩电流进行控制,从而达到控制异步电动机转矩的目的.具体是将异步电动机的定子电流矢量分解为产生磁场的电流分量 (励磁电流) 和产生转矩的电流分量 (转矩电流) 分别加以控制,并同时控制两分量间的幅值和相位,即控制定子电流矢量,所以称这种控制方式称为矢量控制方式。矢量控制方式又有基于转差频率控制的矢量控制方式、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方式和有速度传感器的矢量控制方式等。

基于转差频率控制的矢量控制方式同样是在进行U / f =恒定控制的基础上,通过检测异步电动机的实际速度n,并得到对应的控制频率f,然后根据希望得到的转矩,分别控制定子电流矢量及两个分量间的相位,对通用变频器的输出频率f进行控制的。基于转差频率控制的矢量控制方式的最大特点是,可以消除动态过程中转矩电流的波动,从而提高了通用变频器的动态性能.早期的矢量控制通用变频器基本上都是采用的基于转差频率控制的矢量控制方式。

无速度传感器的矢量控制方式是基于磁场定向控制理论发展而来的.实现精确的磁场定向矢量控制需要在异步电动机内安装磁通检测装置,要在异步电动机内安装磁通检测装置是很困难的,但人们发现,即使不在异步电动机中直接安装磁通检测装置,也可以在通用变频器内部得到与磁通相应的量,并由此得到了所谓的无速度传感器的矢量控制方式.它的基本控制思想是根据输入的电动机的铭牌参数,按照转矩计算公式分别对作为基本控制量的励磁电流(或者磁通)和转矩电流进行检测,并通过控制电动机定子绕组上的电压的频率使励磁电流(或者磁通)和转矩电流的指令值和检测值达到一致,并输出转矩,从而实现矢量控制。

采用矢量控制方式的通用变频器不仅可在调速范围上与直流电动机相匹配,而且可以控制异步电动机产生的转矩.由于矢量控制方式所依据的是准确的被控异步电动机的参数,有的通用变频器在使用时需要准确地输入异步电动机的参数,有的通用变频器需要使用速度传感器和编码器,并需使用厂商指定的变频器专用电动机进行控制,否则难以达到理想的控制效果.目前新型矢量控制通用变频器中已经具备异步电动机参数自动检测、自动辨识、自适应功能,带有这种功能的通用变频器在驱动异步电动机进行正常运转之前可以自动地对异步电动机的参数进行辨识,并根据辨识结果调整控制算法中的有关参数,从而对普通的异步电动机进行有效的矢量控制.除了上述的无传感器矢量控制和转矩矢量控制等,可提高异步电动机转矩控制性能的技术外,目前的新技术还包括异步电动机控制常数的调节及与机械系统匹配的适应性控制等,以提高异步电动机应用性能的技术。

为了防止异步电动机转速偏差以及在低速区域获得较理想的平滑转速,应用大规模集成并采用专用数字式自动电压调整(AVR)控制技术的控制方式,已实用化并取得良好的效果.直接转矩控制也称之为"直接自控制",这种"直接自控制"的思想是以转矩为中心来进行磁链、转矩的综合控制。和矢量控制不同,直接转矩控制不采用解耦的方式,从而在算法上不存在旋转坐标变换,简单地通过检测电机定子电压和电流,借助瞬时空间矢量理论计算电机的磁链和转矩,并根据与给定值比较所得差值,实现磁链和转矩的直接控制。

直接转矩控制技术,是利用空间矢量、定子磁场定向的分析方法,直接在定子坐标系下分析异步电动机的数学模型,计算与控制异步电动机的磁链和转矩,采用离散的两点式调节器(Band-Band控制),把转矩检测值与转矩给定值作比较,使转矩波动限制在一定的容差范围内,容差的大小由频率调节器来控制,并产生PWM脉宽调制信号,直接对逆变器的开关状态进行控制,以获得高动态性能的转矩输出.它的控制效果不取决于异步电动机的数学模型是否能够简化,而是取决于转矩的实际状况,它不需要将交流电动机与直流电动机作比较、等效、转化,即不需要模仿直流电动机的控制,由于它省掉了矢量变换方式的坐标变换与计算和为解耦而简化异步电动机数学模型,没有通常的PWM脉宽调制信号发生器,所以它的控制结构简单、控制信号处理的物理概念明确、系统的转矩响应迅速且无超调,是一种具有高静、动态性能的交流调速控制方式.与矢量控制方式比较,直接转矩控制磁场定向所用的是定子磁链,它采用离散的电压状态和六边形磁链轨迹或近似圆形磁链轨迹的概念。只要知道定子电阻就可以把它观测出来。而矢量控制磁场定向所用的是转子磁链,观测转子磁链需要知道电动机转子电阻和电感。

因此直接转矩控制大大减少了矢量控制技术中控制性能易受参数变化影响的问题,直接转矩控制强调的是转矩的直接控制与效果,与矢量控制方法不同,它不是通过控制电流、磁链等量来间接控制转矩,而是把转矩直接作为被控量,对转矩的直接控制或直接控制转矩,既直接又简化。

矢量控制的用途和优点
矢量控制VectorCtrol是从AC电机的端电压和电流计算激磁电流和产生力矩部分的电流,得到与DC电机相同的转矩特性的控制方式。由于可进行转矩控制,所以与传统的通用变频器有很大不同。正逐步运用于高级机床、铁钢、造纸、薄膜等生产线上。早期的矢量控制需要有速度检测用解析器或者脉冲发生器,现在已有了不用这些的开环矢量控制。MM440有速度检测器的和没有的二种方式。

电流矢量:是直接控制产生电机磁场和转矩的激磁电流和转矩电流的方法。

具体说就是同时控制定子电流I1和相位ф。转矩响应很好,精度也高。励磁电流Im=I1cosφ,力矩电流I2=I1sinφ,电机力矩=KImI2。电压矢量:通过控制电机磁场和转矩的电压的方法。如果100%了解电机的定子回路,可与电流矢量有同等效果。综上所述矢量控制比以往的V/F控制要进步得多.特别加上编码器进行速度反馈,它可以完成力矩控制,且低速性能也大大改观。

网友M:
矢量控制变频调速的做法是将异步电动机在三相坐标系下的定子电流Ia、Ib、Ic、通过三相-二相变换,等效成两相静止坐标系下的交流电流Ia1Ib1,再通过按转子磁场定向旋转变换,等效成同步旋转坐标系下的直流电流Im1、It1(Im1相当于直流电动机的励磁电流;It1相当于与转矩成正比的电枢电流),然后模仿直流电动机的控制方法,求得直流电动机的控制量,经过相应的坐标反变换,实现对异步电动机的控制。其实质是将交流电动机等效为直流电动机,分别对速度,磁场两个分量进行独立控制。通过控制转子磁链,然后分解定子电流而获得转矩和磁场两个分量,经坐标变换,实现正交或解耦控制。矢量控制方法的提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然而在实际应用中,由于转子磁链难以准确观测,系统特性受电动机参数的影响较大,且在等效直流电动机控制过程中所用矢量旋转变换较复杂,使得实际的控制效果难以达到理想分析的结果。

网友M:
变频调速的另外几种方式为:

  1 U/f=C的正弦脉宽调制(SPWM)控制方式
  其特点是控制电路结构简单、成本较低,机械特性硬度也较好,能够满足一般传动的平滑调速要求,已在产业的各个领域得到广泛应用。但是,这种控制方式在低频时,由于输出电压较低,转矩受定子电阻压降的影响比较显著,使输出最大转矩减小。另外,其机械特性终究没有直流电动机硬,动态转矩能力和静态调速性能都还不尽如人意,且系统性能不高、控制曲线会随负载的变化而变化,转矩响应慢、电机转矩利用率不高,低速时因定子电阻和逆变器死区效应的存在而性能下降,稳定性变差等。因此人们又研究出矢量控制变频调速。
  2 电压空间矢量(SVPWM)控制方式
  它是以三相波形整体生成效果为前提,以逼近电机气隙的理想圆形旋转磁场轨迹为目的,一次生成三相调制波形,以内切多边形逼近圆的方式进行控制的。经实践使用后又有所改进,即引入频率补偿,能消除速度控制的误差;通过反馈估算磁链幅值,消除低速时定子电阻的影响;将输出电压、电流闭环,以提高动态的精度和稳定度。但控制电路环节较多,且没有引入转矩的调节,所以系统性能没有得到根本改善。

楼主:
一等奖 20MP:
nananbeibei              ganhong008
welfare87                  welfare87
a332329107             a332329107
MadforG                      MadforG
hjcan                           hjcan
zxjjynl                           zxjjynl

二等奖10MP:
花开_花落             the_wise
my_gongkong       my_gongkong
电仪人生                jy7898818
你爷爷的                shendinglidiyi
zhxl198808             zhxl198808

楼主:
本期擂台到此为止,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以后的各期擂台!

网友N(2011-08-31):
  受益很多啊,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