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N通信问题

楼主(2011-06-04):
想用一个PRO-FACE GP4106触摸屏+FX1N-60MT+FX1N-24MT组成个小系统。两台PLC均带FX1N-485BD,以前采用1:1并联通信,程序已经运行大概一年。

触摸屏是新加的,只带一个RS422通信口。如果把这个屏和其中一台FX1N的编程口连接,会不会影响两台PLC的1:1通信?

网友A:
不会,比如说你的触摸屏是对应主站的PLC的话,那么触摸屏是控制主站PLC的动作。而PLC之间的通信本身是一些固定参数的通信,所以是不会有影响的

网友B:
用触摸屏和编程口连,不影响485通讯

楼主:
我试一下。谢谢你们。

楼主:
我试了一下,通信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