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电缆可以用普通计算机电缆代替吗?

楼主(2011-06-04):
各位好:

        工控新人,问个初级问题,望大家不要笑话。谢谢!

        问题一 :新建工厂,变频器、PLC与DCS间的通讯采用PROFIBUS或MODBUS协议,变频器、PLC与DCS间的通讯电缆可否不用PROFIBUS或MODBUS电缆,而用普通计算机电缆代替啊?

        问题二: PROFIBUS     MODBUS 电缆接头如何接?

        问题三:通过DCS控制变频设备的加减速、PLC控制设备启动运行,是否所有的PROFIBUS协议设备要组成一个网,所有的MODBUS协议设备组成一个网? 还是点对点实现控制?

         谢谢!

网友A:
回复问题一:

        PROFIBUS或MODBUS物理层都是RS485,其中PROFIBUS-DP的通信速率可以达到12Mbps,用普通计算机电缆是不能代替的!普通计算机电缆是上个世纪的产品,属低速电缆。

        PROFIBUS-DP在12Mbps时,传输距离为90米。但多数情况下,PROFIBUS或MODBUS通信速率要低得多(通常为9.6Kbps),传输距离也要远大于90米,达到1200米。因此,可以用特性阻抗为120Ω、低衰减的总线电缆作为传输介质!

★                                                          通用型现场总线系列电缆

                                                       (专利号:2010 2 0559128.9
       特性阻抗为120Ω的双绞屏蔽电缆广泛用于RS485/422、CANBUS等总线,该系列电缆规格很多,请提供电缆的敷设环境、通信速率、最大无中继传输距离等参数,我们将依照具体情况推荐最适当的产品。一般推荐如下:
       普通双绞屏蔽型电缆 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20 AWG ,电缆外径7.7mm左右,蓝色护套。适用于室内、管道及一般工业环境。使用时,屏蔽层一端接地!

        普通双绞屏蔽型电缆 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8.2mm左右,灰色护套。适用于室内、管道及一般工业环境。使用时,屏蔽层一端接地!

        铠装双绞屏蔽型电缆 A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12.3mm左右,黑色护套。可用于干扰严重、鼠害频繁以及有防雷、防爆要求的场所。使用时,建议铠装层两端接地,最内层屏蔽一端接地!

         CC-Link的总线电缆是特性阻抗为110±10Ω的3芯绞合屏蔽电缆,国产型号规格:STP-110Ω(for CANopen & CC-Link)3C×20AWG ,使用时,屏蔽层应只在一端接地!

        变频器、动力电缆、变压器、大功率电机等往往伴随着低频干扰,而这种干扰是用高导电率材料做屏蔽层的电缆无法解决的,包括原装的进口电缆。只有用高导磁率材料(如钢带、钢丝)做的屏蔽层才能有效抑制低频干扰。
最常用的方法就是给电缆套上钢管或直接采用高导磁率材料制成的铠装型电缆——A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
        户外敷设电缆防雷很重要!雷电的等效干扰频率在100k左右,也属于低频干扰。
     《GB50057-94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第6.3.1条:......在需要保护的空间内,当采用屏蔽电缆时其屏蔽层应至少在两端并宜在防雷区交界处做等电位连接,当系统要求只在一端做等电位连接时,应采用两层屏蔽,外层屏蔽按前述要求处理。

       《GB 50217-2007电缆设计规范》也有类似的表述,参见: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4-8F2B-47446DC42DCE

        欢迎交流:hdsr178@yahoo.cn

网友A:
回复问题二:

        为了保证电缆阻抗的均匀性,减少插入损耗,PROFIBUS 或MODBUS 电缆中间不允许有接头!总线采用菊花链串接,总线中间节点即是该点的输入,又是该点的输出,总线中间节点就是电缆接头。

回复问题三:

        PROFIBUS 、MODBUS 等现场总线是将所有的设备通过串接的方式连成总线,而不是 星形连接或点对点分散连接。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