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工控求职面试题擂台第二十期—变频器的制动

楼主(2011-06-04):
擂台一:变频器制动时在什么情况下需要外接制动组件?其外接制动组件包括哪些部件?请详细回答,有相关图形辅助解释的更佳!

擂台二:什么是直流制动(能耗制动)?直流制动(能耗制动)有什么特点,请详细说明直流制动的原理,有相关的图形辅助解释更佳!

工控求职面试题擂台每周一期每期两题,内容旨在服务于即将毕业的面临找工作的工控学子们,但是打擂者不限,只要求能给出完整的,尽可能的详细的答案即可,打擂者可以根据兴趣随便选择一题作答,也可两题一起做答,结果按较好题给分。本期下周结贴。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30MP,二等奖2名:20MP,三等奖3名:10MP,鼓励奖10名:30积分。

网友A(2011-07-10):
一般的变频器不带制动组件,如果需要准确定位时,就需要变频器进行制动,那么就需要外接制动组件。

网友B:
变频器需要精确定位或快速停车时,需要外接制动..我们用的是外接制动电阻.接在变频器Pa,Pb上.调整变频器的有关参数.完成

网友C:
新人回答:1  变频器在某些要求及时制止的情况下需要制动控制,如电梯,行车等。一般制动有机械抱闸制动,直流(能耗)制动和混合制动等。直流制动需要刹车电阻,刹车电阻的功率及电阻必修符合要求,另外变频器里面的参数也要设置。

                     2 直流制动,就是变频器停止工作后,将电机惯性转动所发生的能量通过制动电阻来形成回路,此直流产生的磁场迫使电机能迅速停止。

网友D:
以前的变频器是7.5KW以下自带制动单元和刹车电阻,现在也没有这个规律了。但是小功率都是自带制动单元和刹车电阻的,功率再大点,比如22KW以下,自带制动单元,要外配刹车电阻,功率再大,比如55KW,制动单元和刹车电阻都要外配。

因为大功率的变频器制动单元加散热器体积较大,制动电阻体积和功率都大,变频器内无法安装。

网友E:
        所谓“直流制动”,一般指当变频器的输出频率接近为零,电机的转速降低到一定数值时,变频器改向异步电动机定子绕组中通入直流,形成静止磁场,此时电动机处于能耗制动状态,转动着的转子切割该静止磁场而产生制动转矩,使电动机迅速停止。由于旋转系统存储的动能转换成电能以热损耗的形式消耗于异步电动机的转子回路中,为防止电动机减速过程中所形成的再生发电制动以及直流制动过程中电机发热,需串入制动单元/制动电阻。而转炉拖动系统有其特点:首先,工作状态下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基本在35-38Hz左右;其次,转炉系统不会频繁的启停。如图1所示为一般交流电动机制动时的机械特性曲线。图1中:①为正常工作时的曲线,②为直流制动时机械特性。设A点为正常工作点,在变频调速通常设置的制动过程中,电动机先减速,此时同步磁场转速低于转子转速,工作点在同一转速下由曲线①的A点跳至曲线②的B点,即从第一象限过渡到第二象限,通常称之为同一转速下特性的跳转,则电机得到反方向的制动转矩Tb进入发电制动状态,拖动系统沿图1中曲线②迅速降速,当低于某一转速后,变频器输出直流,形成固定磁场,产生制动转矩。在这一过程中,电机将经过短暂的再生发电制动和能耗制动最终停止,因此需要接入制动单元/制动电阻,以防止电机发热。

                                                                                                    图1   直流制动机械特性

                                                                                                    图2   直流制动的设定

         从理论上分析,如果能够控制电动机同步磁场的转速缓慢下降

网友F:
苏州荣凯自动化科技是一家专业的变频器维修有限公司
公司修理以下变频器
东芝变频器维修:东元变频器维修:松下变频器维修:日立变频器维修等系列
施耐德变频器维修:丹佛斯变频器维修:富士变频器维修:西门子变频器维修:
ABB变频器维修:安川变频器维修:三菱变频器维修: AB变频器维修:台达变频器维修精修变频器德、松下、LG、AB、ABB、三星、 现代、富士、丹佛斯、CT、 SEW 、TE、 西门子、 伦茨、芬兰Vacon、科比、欧姆龙、东川佳灵、森兰、安邦信、康沃、英威腾、海利普、科姆龙、阿尔法、依托、森海、惠丰 赛普、风光、富凌、日业、易能等各国变频器及软件调整 。
联系方式
电话:0512-86885305、69627107
传真:0512-68051238
手机:13052801282
邮箱:sz_xlt@163.com
网址:www.xlt-plc.com
地址:苏州滨河路588号3D22室

网友F:
苏州荣凯自动化科技是一家专业的变频器维修有限公司
公司修理以下变频器
东芝变频器维修:东元变频器维修:松下变频器维修:日立变频器维修等系列
施耐德变频器维修:丹佛斯变频器维修:富士变频器维修:西门子变频器维修:
ABB变频器维修:安川变频器维修:三菱变频器维修: AB变频器维修:台达变频器维修精修变频器德、松下、LG、AB、ABB、三星、 现代、富士、丹佛斯、CT、 SEW 、TE、 西门子、 伦茨、芬兰Vacon、科比、欧姆龙、东川佳灵、森兰、安邦信、康沃、英威腾、海利普、科姆龙、阿尔法、依托、森海、惠丰 赛普、风光、富凌、日业、易能等各国变频器及软件调整 。
联系方式
电话:0512-86885305、69627107
传真:0512-68051238
手机:13052801282
邮箱:sz_xlt@163.com
网址:www.xlt-plc.com
地址:苏州滨河路588号3D22

网友G:
直流制动,一般指当变频器输出频率接近为零,电机转速降低到一定数值时,变频器改向异步电动机定子绕组中通入直流,形成静止磁场,此时电动机处于能耗制动状态,转动着转子切割该静止磁场而产生制动转矩,使电动机迅速停止。

直流制动原理
当异步电动机的定子绕组中通入直流电流时,所产生的磁场将是空间位置不变的恒定磁场,而转子因惯性而继续以其原来的速度旋转,此时,转动的转子切割这个静止磁场而产生制动转矩,系统存储的动能转换成电能消耗于电动机的转子回路,进而达到电动机快速制动的效果。
为保证电动机的安全,直流制动最好与能耗制动配合使用。
变频器直流制动设定
  直流制动主要设定以下三个内容
 2.1、开始转为直流制动时的起始频率
 2.2、施加于定子绕组的直流制动电压   由于定子绕组的直流电阻很小,故直流制动电压的调节范围通常为主电路直流电压的0~10%;
 2.3、制动时间   制动时间不可能和实际制动时间正好一致,为保证制动效果,通常设定得略大一些;
变频器直流制动原则
设定直流制动的起始频率和直流制动电压,要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3.1、确保能够消除驱动系统的“爬行”现象;
3.2、直流制动电流不应超过变频器的额定电流;
3.3、制动过程中系统无强烈振动
直流制动适用场合
  直流制动适用于三相异步电动机功率为50-100KW。
4.1、要求平稳无冲击、停车精确,如针织、缝纫、起重、提升机等;
 4.2、起动前先制动电机,消除由于外界因素引起的不规则旋转,如大型风机等;

网友H:
1:当工作机械要求快速制动,而在所要求的时间内,变频器内接的制动电阻来不及消耗掉再生电能而使直流部分“过压”时,需要加接制动组件,以加快消耗再生产电能的速度。在要求电机快速制动的情况下变频器要使用制动电阻。因为电机在快速停车时,能量会反馈到变频器,使变频器直流母线电压快速升高,从而变频器过压报警,加了电阻后,电机快速制动时,变频器直流母线电压升高到一个值后(一般是650V左右),变频器会通过制动电阻把多余的电压消耗掉。

2:直流制动:变频器向电动机的定子通直流电时,异步电动机便处于能耗制动制动状态。这种情况下,变频器的输出频率为零,电动机的定子磁场不再旋转,转动的转子切割这个静止磁场而产生制动转矩。旋转系统存储的动能转换成电能消耗于电动机的转子回路。

直流制动特点:直流电机的转速较高,转动惯量较大,所以制动的要求就更为迫切和必要。一般的直流电机的反向控制都极为方便,故其制动方法多而灵活。

直流制动原理:当异步电动机的定子绕组中通入直流电流时,所产生的磁场将是空间位置不变的恒定磁场,而转子因惯性而继续以其原来的速度旋转,此时,转动的转子切割这个静止磁场而产生制动转矩,系统存储的动能转换成电能消耗于电动机的转子回路,进而达到电动机快速制动的效果。

网友I:
  擂台一,对于那些短时间内停车的机械设备,需要外界制动电阻(刹车电阻),接到制动单元的P和N上即可。如:印刷机

 擂台二,

网友J:
变频器没有能量回馈电网功能、没有采用共用直流母线方式时,而又存在以下情况:
1.需要快速停止
2.负载较重
3.负载惯性较大
4.直流母线电压超过额定直流母线电压
就需要装设制动电阻

网友J:
在要求电机快速制动的情况下变频器要使用制动电阻。因为电机在快速停车时,能量会反馈到变频器,使变频器直流母线电压快速升高,从而变频器过压报警,加了电阻后,电机快速制动时,变频器直流母线电压升高到一个值后(一般是650V左右),变频器会通过制动电阻把多余的电压消耗掉。一般像数控机床这样的设备,为了提高工作效率,要求变频器快速起停,像这样的设备一般都要加制动电阻。如果对起停快慢没有要求的话就没必要加制动电阻了。把变频器减速时间设长一点,或设为自由停车就可以了

网友K:
变频器的电气制动方法有三种:能耗制动,直流制动,回馈(再生)制动,其性能及特点如表所列

制动电阻计算方法 、

制动转矩                        制动电阻
90%                               R=780Ω/电动机kW
100%                            R=700Ω/电动机kW
110%                            R=650Ω/电动机kW
120%                            R=600Ω/电动机kW

注 :
l.电阻值越小,制动力矩越大,流过制动单元的电流越大;
2.不可以使制动单元的工作电流大于其允许最大电流,否则要损坏器件;
3.制动时间通过R的不同可人为选择;
4.小容量变频器(≤7 5kw)一般是内接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的;
5.当在快速制动出现过电压时,说明是阻值过大来不及放电,应减小电阻值。

电阻功率计算方法、

制动性质                                    电阻功率
一般负载                                    P(kw)=电动机额定功率kw×lO%
频繁制动(1min5次以上)          P(kw)=电动机额定功率kw×15%
长时间制动(每次4min以上)     P(kw)=电动机额定功率kw×20%

网友L:
能耗制动的原理:在定子绕组中通以直流电,从而产生一个固定不变的磁场。此时,转子按旋转方向切割磁力线,从而产生一个制动力矩。由于此制动方法并不是象再生制动那样,把制动时产生的能量回馈给电网,而是单靠电机把动能消耗掉,因此叫能耗制动。又由于是在定子绕组中通以直流电来制动,因而能耗制动又叫直流注入制动。

能耗制动是单纯依靠电机来消耗动能来达到停车的目的,因而制动效果和精度并不理想。在一些要求制动时间短和制动效果好的场合,一般不使用此制动方法。如起重机械,其运行特点是电机转速低,频繁地起动、停止和正反转,而且拖着所吊重物运行。为了实现准确而又灵活的控制,电机经常处于制动状态,并且要求制动力矩大。而能耗制动则达不到上述要求。故起重机械一般采用反接制动,且要求有机械制动,以防在运行过程中或失电时,重物滑落。

网友M:
当异步电动机的定子绕组中通入直流电流时,所产生的磁场将是空间位置不变的恒定磁场,而转子因惯性而继续以其原来的速度旋转,此时,转动的转子切割这个静止磁场而产生制动转矩,系统存储的动能转换成电能消耗于电动机的转子回路,进而达到电动机快速制动的效果。   为保证电动机的安全,直流制动最好与能耗制动配合使用。

网友M:
换句话说,直流制动是在交流电动机的交流动力电源切除后,由另外的低压直流电源向电动机的两相线圈绕组通入足够大的直流电流,使得电动机快速停车的一种制动方式。直流制动产生的能量消耗在电机转子上。

网友M:
什么是直流制动?

  当异步电动机的定子绕组中通入直流电流时,所产生的磁场将是空间位置不变的恒定磁场。

  如转子因惯性而继续以转速n旋转时,转子绕组里的感应电流以及转子绕组所受电磁力的方向将形成与n方向相反的制动力矩 。同时,恒定磁场也力图将转子铁心牢牢吸住,进一步促使转子迅速停下来。这种在定子绕组中通入直流电流而使电机迅速制动的方法称为直流制动,也叫能耗制动。

  在变频调速系统中,直流制动主要用于消除驱动系统在转速接近于0时的“爬行”现象。

网友N:
使用制动的,往往是需要频繁起停。同时需要尽快停下来定位。

使用电阻制动,需要注意散热通风,不能过热造成其他的后果。

往往使用制动还有一个情况就是,运行前制动先释放,也就是控制有个时序。运行前制动打开,停止时制动闭合。

网友O:
学习了,感谢各位老师的杰作!

网友P:
引用 网友O:
学习了,感谢各位老师的杰作!

网友Q:
擂台一:变频器制动时在什么情况下需要外接制动组件?其外接制动组件包括哪些部件?请详细回答,有相关图形辅助解释的更佳!

         当工作机械要求快速制动,而在所要求的时间内,变频器内接的制动电阻来不及消耗掉再生电能而使直流部分时,需要加接制动组件,以加快消耗再生产电能的速度。

包括两个部分:(1) 制动电阻,如图中RB。
(2) 放电单元 即提供放电回路的晶体管,如图中之VB。
由厂家提供的制动电阻和放电单元内,通常还附有热继电器,其触点的接法如图。
由于VB与VB的导通时间不可能一致,而RB与RB并联后的阻值较小,先导通的晶体管很容易损坏。因此,在接入外接组件时,应将PB和DB间的连线去掉,使RB不接入电路。

网友Q:
确定外接制动电阻的阻值方式:

般可参照说明书提供的数据进行选择。如需加强制动效果、缩短制动时间,也可以自行试验确定。
试验时,大体应掌握以下原则:
(1) 制动电流IB不得超过变频器的额定电流IN。初选时,应按IB≤(1/3~1/2)IN来确定制动电阻值;
RB≤UDmax/(1/3~1/2)IN厖厖厖(3-1)
式中,UDmax是在电源电压允许波动的范围内,当再生制动开始时,直流电压可能出现的峰值。在电源电压为380V时,UDmax可按695V计算。
(2) 在制动效果得到满足的前提下,RB的值应尽量选大一些。

网友Q:
多个外接制动组件并用时需注意些什么?

当只用一个外接制动外件不足于满足所需要的制动效果时,可以使用多个外接组件来加强制动效果。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注意:
(1) 各外接制动外件之间是并联的,并联后的总制动电阻值RBE必须满足:
RBE≥UDmax/IN
(2) 各制动组件上热继电器的触点之间应该串联

网友Q:
擂台二:什么是直流制动(能耗制动)?直流制动(能耗制动)有什么特点,请详细说明直流制动的原理,有相关的图形辅助解释更佳!

当异步电动机的定子绕组中通入直流电流时,所产生的磁场将是空间位置不变的恒定磁场。
如转子因惯性而继续以转速n旋转时,转子绕组里的感应电流以及转子绕组所受电磁力的方向将形成与n方向相反的制动力矩 。同时,恒定磁场也力图将转子铁心牢牢吸住,进一步促使转子迅速停下来。这种在定子绕组中通入直流电流而使电机迅速制动的方法称为直流制动,也叫能耗制动。
在变频调速系统中,直流制动主要用于消除驱动系统在转速接近于0时的“爬行”现象

网友Q:
如何设定直流制动?

(1) 开始转为直流制动时的起始频率fDB;
(2) 施加于定子绕组的直流制动电压UDB。由于定子绕组的直流电阻很小,故直流制动电压的调节范围通常为主电路直流电压的0~10%。
(3) 制动时间tDB,tDB不可能和实际制动时间正好一致,为保证制动效果,通常设定得略大一些。
设定fDB和UDB时需遵循哪些原则?
主要有以下方面:
(1) 确保能够消除驱动系统的“爬行”现象
(2) 直流制动电流不应超过变频器的额定电流
(3) 制动过程中系统无强烈振动

楼主:
一等奖 30MP:
MadforG            MadforG

二等奖20MP:
李纯绪                 lcx_jia
zxjjynl                  zxjjynl

三等奖10MP:
ye_w                     ye_w
jingtao                  惊涛骇浪
my_gongkong     my_gongkong
hjcan                     hjcan
dongfengname   dongfengname
陈小春                   cxs425

鼓励奖30积分:
花开_花落             the_wise
chenqw800          chenqw800
明理                        wml00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