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工控求职面试题擂台第二十二期—变频器过流、过载和过热现象

楼主(2011-06-04):
擂台一:变频器过流的原因有哪些? 相关改进和保护措施有哪些?请详细回答,附有相关图形解释并回答最完整的更佳!

擂台二:请归纳一下变频器过流、过载和过热的保护对象是什么?归纳的最详细最完整的或大奖!

工控求职面试题擂台每周一期每期两题,内容旨在服务于即将毕业的面临找工作的工控学子们,但是打擂者不限,只要求能给出完整的,尽可能的详细的答案即可,打擂者可以根据兴趣随便选择一题作答,也可两题一起做答,结果按较好题给分。本期下周结贴。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30MP,二等奖2名:20MP,三等奖3名:10MP,鼓励奖10名:30积分。

网友A(2011-07-22):
题目有问题

网友B:
擂台一:变频器过流的原因有哪些? 相关改进和保护措施有哪些?请详细回答,附有相关图形解释并回答最完整的更佳!

一、过电流的原因
    1、工作中过电流 即拖动系统在工作过程中出现过电流.其原因大致来自以下几方面:
    ① 电动机遇到冲击负载,或传动机构出现“卡住”现象,引起电动机电流的突然增加.
    ② 变频器的输出侧短路,如输出端到电动机之间的连接线发生相互短路,或电动机内部发生短路等.
    ③ 变频器自身工作的不正常,如逆变桥中同一桥臂的两个逆变器件在不断交替的工作过程中出现异常。例如由于环境温度过高,或逆变器件本身老化等原因,使逆变器件的参数发生变化,导致在交替过程中,一个器件已经导通、而另一个器件却还未来得及关断,引起同一个桥臂的上、下两个器件的“直通”,使直流电压的正、负极间处于短路状态。
     4、升速时过电流 当负载的惯性较大,而升速时间又设定得太短时,意味着在升速过程中,变频器的工作效率上升太快,电动机的同步转速迅速上升,而电动机转子的转速因负载惯性较大而跟不上去,结果是升速电流太大。
     5、降速中的过电流 当负载的惯性较大,而降速时间设定得太短时,也会引起过电流。因为,降速时间太短,同步转速迅速下降,而电动机转子因负载的惯性大,仍维持较高的转速,这时同样可以是转子绕组切割磁力线的速度太大而产生过电流。
二、处理方法
    1、 起动时一升速就跳闸,这是过电流十分严重的现象,主要检查
    ① 工作机械有没有卡住
    ② 负载侧有没有短路,用兆欧表检查对地有没有短路
    ③ 变频器功率模块有没有损坏
    ④ 电动机的起动转矩过小,拖动系统转不起来
    2、 起动时不马上跳闸,而在运行过程中跳闸,主要检查
    ① 升速时间设定太短,加长加速时间
    ② 减速时间设定太短,加长减速时间
    ③ 转矩补偿(U/F比)设定太大,引起低频时空载电流过大
    ④ 电子热继电器整定不当,动作电流设定得太小,引起变频器误动作

网友B:
擂台二:请归纳一下变频器过流、过载和过热的保护对象是什么?归纳的最详细最完整的或大奖!

 过流保护就是要保护的电路,当电流超过设定值时,自动断开电路,相当于保险丝的功能。

过热保护是指被保护的系统,当温度超过设定值时,自动切断电路,如一些设计比较完善的电熨斗,平时当温度达到温控开关设定的温度时能自动切断电源,使电熨斗的温度在设定范围内,但如果这个温控开关发生故障,电熨斗温度就会持续上升,引发火灾等事故,为了防止这一现象的发生,电熨斗中另外加了过热保护.。

过载保护,如电动机在带动工作机工作时,有时工作机由于某种原因摩擦增大,使电动机的工作电流大大增加,电动机就会发出大量的热,极易烧毁.为了防止这一事故,常在电动机工作的电路中加入过载保护装置.
从保护的原理上看,过流保护与过载保护的方法基本相似.一般都是电流过大时切断电路.

对于我们常常用的变频器,过流是指变频器过流。即变频器的输出电流或直流回路的电流超过了额定值。对于过流保护,变频器在出厂前已经整定好,用户一般不能自行设定。
过载指的是电动机的过载。由于相同的变频器所带的电动机容量不一定一样,电动机所带负荷的特点也各不相同,故过载保护是由用户根据电动机及负载的情形来整定的。
过热保护的范围较广,各种变频器所设置的保护内容不尽一样。概括起来,有:大功率晶体管过热、冷却风扇的电机过热以及环境温度过高等。过热保护也是在出厂前整定好的。

过流保护,在我做过的项目中,1有使用过电流继电器+电流互感器来保护设备的;2有使用熔断器熔保护线路和使用快熔包括二极管和晶闸管的。

过载保护,负载过重引起设备自动跳闸保护,厂家的就是电机过载,比如堵转造成负载过重。变流器或者空气断路器都会保护。

过热保护,由于电流增大,是的保护设备温度上升,达到一定的限值就保护,厂家的就是热继电器。

三者保护都有一定的延时,不同等级延时时间也有所不同

网友C:
欧姆龙变频器CFP05故障是CPU外部A/D转换控制回路有问题,特请高手明晰故障原因。。。。。急

网友D:
擂台一:变频器过流的原因有哪些? 相关改进和保护措施有哪些?请详细回答,附有相关图形解释并回答最完整的更佳!

一     过流的原因主要是变频器的输出力矩和负载的力矩不匹配,也就是平常说的小马拉大车

二     负载的机械异常,我是我们平时说的机械卡死

三      供电电源不稳定,也就是我平常说的三相电源不平衡和欠压

四      负载惯性比较大的时候没有设置好一个正确的启动模式和停止模式。

五 变频器自身存在故障,不能很好完成整流和逆变的的一个过程。

我针对以上五个可能出现的原因做一个个人的解决方法的总结

变频器的输出力矩和负载的力矩不匹配,我觉得如果是负载比较大的话还是应该选择与之相匹配的变频器,我选择变频器的

时候一般都会考虑容量高出负载电流的20%左右,我觉得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当负载在某个时段出现变化的时候,变频器本身

的承受能力能达到这个要求,可以延长变频器的使用寿命,再一个20%的话相对的损耗功率不会很大,毕竟电机不会一直都

满负荷运转。

机械卡死,对于机械卡死的现象那就应该是排除机械故障,排除完机械故障后,应该加强对机械设备的管理,要对机械设备做好定时定点的加油和巡查巡检工作,只要是设计合理的机械,大部份的机械设备问题,都是出现在润滑不好的前提下,润滑不好势必会加快机械部件的磨损和老化。

供电电源不稳定,也就是我平常说的三相电源不平衡和欠压,这样的话可以在变频器输入侧加入一个三相的电抗器,走到平波的和改善功率因数的作用

负载惯性比较大的时候没有设置好一个正确的启动模式和停止模式。设置好转矩提升功能。选择好的一个启动和停止的模式,设置好启动停止的时间改善输出特性(V/F特性)。

变频器自身存在原因那肯定是得送修。

变频器过流一定要在变频的输入端选用与之相匹配的空气开关,输出端加装热继电器,从而达到保护电机和变频器的目的。

擂台二:请归纳一下变频器过流、过载和过热的保护对象是什么?归纳的最详细最完整的或大奖!

变频器过流,过载所保护的对象主要是变频器本身的主电路部份,也是就晶闸管,当然变频器过流后势必变频器就会报故障

停止工作,从而达到对电机的一个保护。

过热的保护还是侧重于对电机的保护,过热的保护应该是变频器输出侧加装了热继电器,热继电器动作后给一个故障信号给变频器能很好的保护好变频器和负载。当然有必要的话还可以在变频器的输入和输出侧都加装与之匹配的熔断器,但这个的前提是变频器突然停下来后不会对人的安全和生产的安全造成威胁。

以上是我的个人观点,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请各位老师指正,谢谢大家

网友E:
在此向各位老师学习了!正在学习中。

网友F:
过电流变频器常见的故障。其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处理方法也是多方面的。过电流其类型可分为加速过电流、减速过电流、运转中过电流。其故障原因可分为变频器外部原因和本身原因两个方面:
1、 外部原因:
(1) 由于电机负载突变,引起大的冲击电流而过电流保护动作。此时应采取措施限制负载突变或使用更大容量的变频器,以增加变频器的动态响应能力,而避免频繁跳机。
(2) 变频器电源侧缺相、输出侧断线、电动机故障(相间绝缘破坏、匝间短路、对地短路)等引起的过电流和接地故障。
(3) 受电磁干扰的影响,电机的漏电流大,产生轴电流、轴电压,引起变频器的过电流、过热和接地保护动作。
(4) 在电机绕组和外壳之间,电缆和大地之间存在着寄生电容而会有高频漏电流流向大地,引起过电流故障。
(5) 在变频器的输出侧有功因校正电容或浪涌吸收装置。
(6) 变频器控制电路受电磁干扰,导致电路误动作而引发的过电流或过负载。
(7) 变频器容量选择不当,与负载特性不匹配,引起工作异常、过电流、过载、甚至故障损坏。
(8) 电源电压过低或主回路电压过低而引起的输出电流过大。
2、本身原因:
(1)变频器参数设置不正确。变频器容量设置不正确、加速时间太短、PID调节器的PI参数设定不合理,超调过大,造成输出电流振荡等引起的过电流或过负载;电机参数设置不当引起的电机过负载等。
(2)变频器本身原因最主要是其内部硬件出现故障。如电流传感器、取样电阻或检测电路等。该处传感器波形类似于正弦波,若波形不对或无波形,即为传感器损坏,应更换之。过流保护用的检测电路是模拟运放电路可测试其工作点正常否。另外,如逆变侧元器件损坏引起的过电流接地保护动作;受电磁干扰引起的错误动作等也应予以考虑。
一般可通过延长加减速时间、减少负载突变、加强绝缘水平、外加EMC滤波器、更换合适的变频器等方式来解决。

网友F:
过流保护就是要保护的电路,当电流超过设定值时,自动断开电路,相当于保险丝的功能。

过热保护是指被保护的系统,当温度超过设定值时,自动切断电路,如一些设计比较完善的电熨斗,平时当温度达到温控开关设定的温度时能自动切断电源,使电熨斗的温度在设定范围内,但如果这个温控开关发生故障,电熨斗温度就会持续上升,引发火灾等事故,为了防止这一现象的发生,电熨斗中另外加了过热保护.。

过载保护,如电动机在带动工作机工作时,有时工作机由于某种原因摩擦增大,使电动机的工作电流大大增加,电动机就会发出大量的热,极易烧毁.为了防止这一事故,常在电动机工作的电路中加入过载保护装置.
从保护的原理上看,过流保护与过载保护的方法基本相似.一般都是电流过大时切断电路.

对于我们常常用的变频器,过流是指变频器过流。即变频器的输出电流或直流回路的电流超过了额定值。对于过流保护,变频器在出厂前已经整定好,用户一般不能自行设定。
过载指的是电动机的过载。由于相同的变频器所带的电动机容量不一定一样,电动机所带负荷的特点也各不相同,故过载保护是由用户根据电动机及负载的情形来整定的。
过热保护的范围较广,各种变频器所设置的保护内容不尽一样。概括起来,有:大功率晶体管过热、冷却风扇的电机过热以及环境温度过高等。过热保护也是在出厂前整定好的。

网友G:
各位老师,路过也受益匪浅呀!

网友E:
在此感谢各位老师的精彩杰作。

网友H:
擂台一:变频器过流的原因有哪些? 相关改进和保护措施有哪些?请详细回答,附有相关图形解释并回答最完整的更佳!

过电流保护的对象主要指带有突变性质的、电流的峰值超过了变频器的容许值的情形,由于逆变器件的过载能力较差,所以变频器的过电流保护是至关重要的一环,迄今为止,已发展得十分完善.

(1) 过电流的原因

1、工作中过电流 即拖动系统在工作过程中出现过电流.其原因大致来自以下几方面:

① 电动机遇到冲击负载,或传动机构出现“卡住”现象,引起电动机电流的突然增加.

② 变频器的输出侧短路,如输出端到电动机之间的连接线发生相互短路,或电动机内部发生短路等.

③ 变频器自身工作的不正常,如逆变桥中同一桥臂的两个逆变器件在不断交替的工作过程中出现异常。例如由于环境温度过高,或逆变器件本身老化等原因,使逆变器件的参数发生变化,导致在交替过程中,一个器件已经导通、而另一个器件却还未来得及关断,引起同一个桥臂的上、下两个器件的“直通”,使直流电压的正、负极间处于短路状态。

2、升速时过电流 当负载的惯性较大,而升速时间又设定得太短时,意味着在升速过程中,变频器的工作效率上升太快,电动机的同步转速迅速上升,而电动机转子的转速因负载惯性较大而跟不上去,结果是升速电流太大。

3、降速中的过电流 当负载的惯性较大,而降速时间设定得太短时,也会引起过电流。因为,降速时间太短,同步转速迅速下降,而电动机转子因负载的惯性大,仍维持较高的转速,这时同样可以是转子绕组切割磁力线的速度太大而产生过电流。

网友I:
       过流保护主要是热继电器动作,当电气设备由于超负荷运行,其工作电流大于正常工作电流,热继电器动作,电气设备跳闸停电。起到保护设备的作用。
       过载保护指负荷电流超过设计的整定值后,保护回路按照“反时限”的原则,对设备的供电回路进行切断的一种保护方式。
就是说因为某种原因,负荷电流超过设计的整定值后,超过的数值越大,保护电路切断电路的时间就越快,超过的数值越小,保护电路切断电路的时间就越长。这就是过载保护。
        过热保护这是一种类似于我们电工常用的热继电器,也就是说电流通过热继电器时,热继电器会产生热量,里面的双金属片会因为热膨胀系数不一样而发生弯曲变形,到了设定的变形条件,过继电器就会断开电路,我想热水器的保护和这个差不多,只是把热继电器换成感温装置或温控开头。

网友J:
造成过流的主要原因有: 1、输出短路,包括电机绕组相间短路、对地短路,电缆接地短路等 2、加减速时间设置不合理导致电机转差超过临界值 3、负荷波动大,变频器响应慢或电机最大力矩不够,导致过流 4、电机及机械出现问题甚至堵转,导致过流 5、变频器IGBT故障 6、变频器误动作(这种概率较小)

网友J:
过载保护是电机额定电流的1.2倍左右,时限比较长,可以有几分钟。 过电流保护是电机额定电流的1.5-2.5倍,时限比较短,可以有零点几秒到几秒。 过载和过电流是二个不同的保护模式,所起的作用也不一样。

网友K:
变频器过流与过载的原因分析

一、过电流跳闸及原因分析

变频器的过电流跳闸又分短路故障、运行过程中跳闸和升、降速过程中跳闸等情况。

1 短路故障

( 1 )故障特点

a )第一次跳闸有可能在运行过程中发生,但如复位后再起动,则往往一升速就跳闸。

b )具有很大的冲击电流,但大多数变频器已经能够进行保护跳闸,而不会损坏。由于保护跳闸十分迅速,难以观察其电流的大小。

( 2 )判断与处理

第一步,首选要判断是否短路。为了便于判断,在复位后再起动前,可在输入侧接入一个电压表,重新启动时,电位器从零开始缓慢旋动,同时,注意观察电压表。如果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刚上升就立即跳闸,且电压表的指针有瞬间回“ 0 ”的迹象,则说明变频器的输出端已经短路或接地。

第二步,要判断是在变频器内部短路,还是在外部短路。这时,应将变频器输出端的接线脱开,再旋动电位器,使频率上升,如仍跳闸,说明变频器内部短路;如不再跳闸,则说明是变频器外部短路,应检查从变频器到电动机之间的线路,以及电动机本身。

2、轻载过电流负载很轻,却又过电流跳闸。

这是变频调速所特有的现象。在 V/F 控制模式下,存在着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就是在运行过程中,电动机磁路系统的不稳定。其基本原因在于:

低频运行时,为了能带动较重的负载,常常需要进行转矩补偿(即提高 U/f 比,也叫转矩提升)。导致电动机磁路的饱和程度随负载的轻重而变化。这种由电动机磁路饱和引起的过电流跳闸,主要发生在低频、轻载的情况下。解决方法:反复调整 U/f 比。

3 重载过电流

(1)故障现象

有些生产机械在运行过程中负荷突然加重,甚至“卡住”,电动机的转速因带不动而大幅下降,电流急剧增加,过载保护来不及动作,导致过电流跳闸。

(2)解决方法

a)首先了解机械本身是否有故障,如果有故障,则修理机器。

b)如果这种过载属于生产过程中经常可能出现的现象,则首先考虑能否加大电动机和负载之间的传动比?适当加大传动比,可减轻电动机轴上的阻转矩,避免出现带不动的情况。如无法加大传动比,则只有考虑增大电动机和变频器的容量了。

4. 升速或降速中过电流

这是由于升速或降速过快引起的,可采取的措施有如下:

(1)延长升(降)速时间

首先了解根据生产工艺要求是否允许延长升速或降速时间,如允许,则可延长升(降)速时间。

(2)准确预置升(降)速自处理(防失速)功能

变频器对于升、降速过程中的过电流,设置了自处理(防失速)功能。当升(降)电流超过预置的上限电流时,将暂停升(降)速,待电流降至设定值以下时,再继续升(降)速。

网友K:
二、过载跳闸及原因分析

电动机能够旋转,但运行电流超过了额定值,称为过载。

过载的基本反映是:电流虽然超过了额定值,但超过的幅度不大,一般也不形成较大的冲击电流。

1 过载的主要原因

(1)机械负荷过重,负荷过重的主要特征是电动机发热,并可从显示屏上读取运行电流来发现。

(2)三相电压不平衡,引起某相的运行电流过大,导致过载跳闸,其特点是电动机发热不均衡,从显示屏上读取运行电流时不一定能发现(因显示屏只显示一相电流)。

(3)误动作,变频器内部的电流检测部分发生故障,检测出的电流信号偏大,导致跳闸。

2 检查方法

(1)检查电动机是否发热,如果电动机的温升不高,则首先应检查变频器的电子热保护功能预置得是否合理,如变频器尚有余量,则应放宽电子热保护功能的预置值。

如果电动机的温升过高,而所出现的过载又属于正常过载,则说明是电动机的负荷过重。这时,首先应能否适当加大传动比,以减轻电动机轴上的负荷。如能够加大,则加大传动比。如果传动比无法加大,则应加大电动机的容量。

(2)检查电动机侧三相电压是否平衡,如果电动机侧的三相电压不平衡,则应再检查变频器输出端的三相电压是否平衡,如也不平衡,则问题在变频器内部。

如变频器输出端的电压平衡,则问题在从变频器到电动机之间的线路上,应检查所有接线端的螺钉是否都已拧紧,如果在变频器和电动机之间有接触器或其他电器,则还应检查有关电器的接线端是否都已拧紧,以及触点的接触状况是否良好等。

如果电动机侧三相电压平衡,则应了解跳闸时的工作频率:

如工作频率较低,又未用矢量控制(或无矢量控制),则首先降低 U/f 比,如果降低后仍能带动负载,则说明原来预置的 U/f 比过高,励磁电流的峰值偏大,可通过降低 U/f 比来减小电流;如果降低后带不动负载了,则应考虑加大变频器的容量;如果变频器具有矢量控制功能,则应采用矢量控制方式。

网友L:
擂台一:通用变频器的过流故障及排除

 变频器中过流保护的对象主要指带有突变性质的、电流的峰值超过了过流检测值(约额定电流的200%,不同变频器的保护值不一样),变频器则显示oc(over current)表示过流,由于逆变器件的过载能力较差,所以变频器的过流保护是至关重要的一环。过流故障可分为加速、减速、恒速过流等,其可能是由于变频器的加减速时间太短、负载发生突变、负荷分配不均、输出短路等原因引起的。

网友L:
变频器过流故障的原因

根据变频器过流故障显示,可从以下几方面寻找原因。

(1)工作中过流,即电机拖动系统在工作过程中出现过流。

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几方面:

● 一是电动机遇到冲击负载或传动机构出现“卡住”现象,引起电动机电流的突然增加;

● 二是变频器输出侧发生短路(如图所示),如输出端到电动机之间的连接线发生相互短路,或电动机内部发生短路等、接地(电机烧毁、绝缘劣化、电缆破损而引起的接触、接地等);

变频器输出侧短路

● 三是变频器自身工作不正常,如逆变桥中同一桥臂的两个逆变器件在不断交替的工作过程中出现异常。如环境温度过高,或逆变器元器件本身老化等原因,使逆变器的参数发生变化,导致在交替导通过程中,一个器件已经导通、而另一个器件却还未来得及关断,引起同一个桥臂的上、下两个器件的“直通”(如图所示),使直流电压的正、负极间处于短路状态。

桥臂直通故障

(2)升速、降速时过流:当负载的惯性较大,而升速时间或降速时间又设定得太短时,也会引起过流。在升速过程中,变频器工作频率上升太快,电动机的同步转速迅速上升,而电动机转子的转速因负载惯性较大而跟不上去,结果是升速电流太大;在降速过程中,降速时间太短,同步转速迅速下降,而电动机转子因负载的惯性大,仍维持较高的转速,这时同样可以使转子绕组切割磁力线的速度太大而产生过流。

(3)变频器上电或一运行就过流。这种保护大部分是因变频器内部故障引起的,若负载正常,变频器仍出现过流保护,一般是检测电路所引起,类似于短路故障的排除,如电流传感器、取样电阻或检测电路等。该处传感器波形如图所示,其包络类似于正弦波,若波形不对或无波形,即为传感器损坏,应更换之。

传感器的波形图

过流保护用的检测电路是模拟运放电路,如图所示。在静态下,测a点的工作电压应为2.4v,若电压不对即为该电路有问题,应查找原因予以排除。r4为取样电阻,若有问题也应更换之。

过流检测电路

网友L:
过流故障处理对策

通常有以下集中处理对策

(1)负载侧检查负载侧的原因是引起变频器过流的最主要因素,因此一旦发生过流故障,首先要检查:

● 工作机械有没有卡住,以避免电机负载突变,引起的冲击过大造成过流;

● 负载侧有没有短路,以避免电机和电机电缆相间或每相对地的绝缘破坏、造成匝间或相间对地短路,此项内容可以用兆欧表检查对地或者相间有没有短路;

● 电动机的起动转矩过小,拖动系统转不起来;

● 过流故障还与电机的漏抗、电机电缆的耦合电抗有关,所以选择电机电缆一定按照要求去选;

● 在变频器输出侧有无功率因数矫正电容或浪涌吸收装置,如果有,就必须撤除;

● 当负载电机装有测速编码器时,速度反馈信号丢失或非正常时,也会引起过流,因此也必须正确检查编码器和其电缆。

(2)变频器检查变频器硬件问题主要包括模块损坏、驱动电路损坏、电流检测电路损坏等。

具体检查内容如下:

● 电流互感器损坏,其现象表现为,变频器主回路送电,当变频器未起动时,有电流显示且电流在变化,这样可判断互感器已损坏。

● 主电路接口板电流、电压检测通道被损坏,也会出现过流。

● 由于连接插件不紧、不牢。例如电流或电压反馈信号线接触不良,会出现过流故障时有时无的现象。

● 电路板损坏,其原因可能是:一是由于环境太差,导电性固体颗粒附着在电路板上,造成静电损坏。或者有腐蚀性气体,使电路被腐蚀。二是电路板的零电位与机壳连在一起,由于柜体与地角焊接时,强大的电弧,会影响电路板的性能。三是由于接地不良,电路板的零伏受干扰,也会造成电路板损坏。当检查以上4项有问题,必须更换为同型号配件或者修复该配件。

(3)变频器参数检查变频器参数设定问题是在负载、变频器确认都正常的情况下必须怀疑的因素,这里面包括加速时间太短、pid调节器的比例p和积分时间i参数不合理、超调过大等等,所有这些参数的不合理设置都将造成变频器输出电流振荡或直接过流。

针对变频器问题,主要检查:

● 升速时间设定太短,加长加速时间;

● 减速时间设定太短,加长减速时间;

● 转矩补偿(u/f比)设定太大,引起低频时空载电流过大;

● 电子热继电器整定不当,动作电流设定得太小,引起变频器误动作。另外,当负载不稳定时,建议使用矢量控制模式或dtc模式,因为此两种模式控制速度非常快,每隔25μs产生一组精确的转矩和磁通的实际值,再经过电机转矩比较器和磁通比较器的输出,优化脉冲选择器决定逆变器的最佳开关位置,这样有利于抑制过流。同时使用速度环的自适应(autotune)功能来自动调整pid参数,从而使变频器输出电机电流平稳。

(4)输入输出线路检查 根据很多现象表明,过流保护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缺相。当变频器输入缺相时,势必引起母线电压降低,负载电流加大,引起保护。而当变频器输出端缺相时,势必使电动机的另外两相电流加大而引起过流保护。所以对输入及输出都应进行检查,排除故障。

网友L:
举一个例子:

某炼钢案例分析:罐车变频器过流厂现场环境恶劣,在炼钢厂平车(钢包车、渣罐车、铁水车)系统一直采用传统的接触器控制方案,故障率高,维护量大。随着交流调速控制技术的迅速发展,变频调速控制系统成为交流传动的主流调速控制方案,所以该炼钢厂kr罐车应用了西门子变频器构成的控制系统。kr罐车系统由1台45kw的变频专用电机驱动,采用西门子6se7031-2ef60(55kw)全数字矢量控制变频器控制,变频器带输入、输出电抗器以消除谐波、抑制尖峰电压,变频器采用v/f速度开环控制模式,调速范围为1∶25。系统采用速度挡位开关量输入plc,经软件处理后,再由plc输出模块输出开关量信号给变频装置,通过变频装置内部的参数设定,输出相应的速度信号。速度分为两档40%和80%额定速度;起动、停止和各档速度过渡平稳无冲击,属于档位无级调速方式。kr罐车系统的电路原理如图所示。

kr罐车变频器电路原理图

2台kr罐车(1#、2#kr)调试情况良好,空车使用一切正常,但自投入使用后,2台罐车不间断报“f011”过流故障。经过对故障时罐车的工作状况的监测,变频器报故障主要集中在罐车满载启动和道轨上有积渣阻力较大的这两种情况。

分析处理

查西门子变频器手册对造成f011过流故障原因的解释:(1)变频器输出短路或有接地故障;(2)电机与变频器是否匹配;(3)负载处于过载状态;(4)是否动态要求过高。

对于上述四种原因,一一进行排查:(1)经过对变频器输出电缆以及电机摇测绝缘,电缆和电机绝缘情况良好,无短路和接地故障;(2)电机和变频器规格匹配;(3)根据监测到满载启动时频繁报故障,可能是负载处于过载状态,造成过流;(4)罐车系统是恒转矩负载,道轨上有积渣,阻力增大或有变化,负载就发生变化,系统如果动态响应慢,也会造成过流故障。

根据以上的情况分析以及选用的变频器v/f开环控制模式,对罐车f011过流故障的结论是:系统选用的v/f开环控制模式在低频时启动力矩小以及开环动态性能差是造成过流故障的原因。西门子6se70变频器有多种控制模式可供选择以及在v/f模式下的各种功能,现场2台罐车有相同的问题,于是就选择了2种处理方式,也有利于比较使用效果,

其处理方法如下:(1)1#罐车v/f模式下增加补偿功能

1#罐车仍采用v/f模式,增加低频补偿,转差补偿功能,其参数设置如下:

※ 增加低频补偿p318=1

6se70变频器有两种低频转矩补偿功能,即直接提升电压数值(电压模式)和间接提升电压数值(电流模式),后者涉及到定子电阻的计算、测量,相对比较复杂,因此本案例采用直接电压提升模式。
※ p325=25v(一般10v到40v)

在直接提升电压模式中,只需将需要的提升电压数值输入参数p325即可,变频器就能根据图6所示的逻辑示意输出合适的v/f曲线。
转矩提升逻辑
※ 增加转差补偿 p336=100%。

转差补偿功能的使用,可补偿因kr罐车
负载波动引起的电机转差变化,从而得到良好机械特性曲线。(2)2#罐车改变控制模式2#罐车控制模式改为无编码器矢量控制,参数修改如下:
※ p100=3,系统参数重新设定优化

1#罐车和2#罐车系统采用上述法处理后,系统不再报f011过流故障,操作工也明显感到系统启动快,动作也快,参数优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需要注意的是,低频补偿和转差补偿功能在实际应用中,调试时应逐渐增加数值,满足系统的需要即可,不能过补偿了。

网友L:
擂台二:

过热保护是指被保护的系统,当温度超过设定值时,自动切断电路,

过电流保护主要用于保护变频器,而过载主要用于保护电动机;因变频器的容量可比电机大一挡或两挡,故电机过载保护时变频器不一定过流.
过载保护由变频器内部的电子热保护功能进行,应预置"电流取用比",即电机额定电流与变频器额定电流之比的百分数.

网友M:
变频器过电流分为加速时过电流、减速时过电流、恒速时过电流
过流原因可能如下:
1. 电动机相间短路或对地短路
2. 加减速时间过短,延长加减速时间试试
3. 负载过大,减轻负载
4. 变频器容量偏小,变频器功率要大于等于电动机功率
让然你可以把变频器输出线拆掉,如果还是过电流,那就是变频器的问题了

网友M:
对策:

出现这种故障显示时,首先检查加速时间参数是否太短,力矩提升参数是否太大,然后检查负载是否太重。如果无这些现象,可以断开输出侧的电流互感器和直流侧的霍尔电

流检测点,复位后运行,看是否出现过流现象,如果出现的话,很可能是 1PM模块出现故障,因为1PM模块内含有过压过流、欠压、过载、过热、缺相、短路等保护功能,而这些故

障信号都是经模块控制引脚的输出Fn引脚传送到微控器的,微控器接收到故障信息后,一方面封锁脉冲输出,另一方面将故障信息显示在面板上,一般更换1PM模块。

网友N:
过流故障,是常见的一种故障了.这种故障机在维修机中占有很大的比重的.一般比较通用的这个故障代码是"OC".也就是英文"OVER CURRENT"的意思.
其实这个过流故障的出现,是预先设计的一种对于变频器,电机,以及我们周边的电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保护作用.我觉得这个过流保护,相对于其他的保护来说,是第一位的.这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变频器能够保护我们的电机.电流大了,超出的设计的额定电流,那么,变频器就自动停机了.停止了输出.这是有好处的.所以,质量好的变频器,这个功能非常的完善.前几年,听说有些国产的低端的变频器把人家的电机都给烧了.这实在是有违这个过流保护的初衷的.
电流保护线路,每个厂家做的都不一样了.但是,大体上结构是差不多的了.一般就是在输出上设有专门的电流互感器,检测输出电流的大小,然后把这个信号通过运放,放大后给主板上的单片机来处理.在输出上的电流互感器一般是两个,我见过也有一个的,也有三个的,同时检测三相的电流.一般的,这电流互感器所需的电源都是正负15V了.这个线路上所用到的运放集成电路一般是324,074,339,358等等.那么,既然如此,如果是这个电流检测线路上的某个元器件出了问题,就容易出现这个过流故障.我曾经修过好几台这样的机器了.更换了一个运放集成电路,就好了.我个人认为,那个电流互感器不容易坏.至少,直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发现.
驱动线路也能引起变频器跳过流故障.像这个由于驱动电路引起的过流故障我觉得应该占总的过流故障的大多数.像这个驱动电路上的驱动光耦,稳压管,门极电阻,电解电容器,等等,都是容易损坏的了.其实驱动部分引起的故障,应该是属于短路保护的.当系统检测到IGBT管的Vce压降大于1V(当然了,每个厂家的Vce保护值可能都不一样了)的时候,通常是由一个光耦返回一个信号给主板,系统就会认为是过流了.或者是输出短路,于是立刻封锁了输出,而停机了. 其实输出短路也就是一种过流了.我们就算是把短路保护和过流保护分开了,系统在那几个毫秒的时间内,也有可能乱报了.都统统报"OC"了.
而实际上有很多的情况,会导致变频器报过流故障,或者说是报假过流.电流明明是不大的,远小于其额定电流的,但是,运行一会,就报过流了.有的空载,就报过流.我曾经修过一台普传15KW的机器.该机故障现象就是空载,一启动就报"OC".测其驱动波形六路都正常,我拔掉电流互感器,也不起作用.更换了所有的驱动光耦,还是"OC".不过,如果BUS电压在100V以下,过流故障就消失了.启动一切正常.这个机器放在我那里整整两个月,才给搞定.是强电对弱电部分的干扰.所以,有时候,我们不得不重视,外部,或者是变频器自身,所产生的干扰因素.
大家可能是对于这个外界的干扰认识不是很大.我有个亲身的体验.那次我的那个模拟的示波器保险线断了,我就打开它,把它内部线路板从它的铁壳中抽出来.换上保险丝后,我打开看看是不是好了.结果一测它上面自身带的那个+5V的电平时,我大吃一惊:平时测量很平像一条直线的高电平波形,竟然成了麻花状的波浪形.我还以为是我的显波器坏了呢.后来,我把它们重新装到它的铁壳里,上好螺丝,波形又恢复成一条直线了.也就是说这个铁壳起到了很好的屏蔽作用.当时我家里并没有什么其他的电器设备,都如此,再想想那变频器一般工作的环境,那干扰就可想而知了.所以我觉得外面是铁壳的变频器,抗干扰要强很多.
除了上面所说的电流检测线路,驱动线路,和外部干扰,这个IGBT模块也是一个重点的,有时候不得不怀疑的对象.它的耐压不良,或是门极等等的损坏,也是要"OC"的.值得一提的是,它的耐压不良,或者说是门极的损坏,光靠万用表是量不出来的.所以,光用一个万用表测其内部二极管好,就断定模块没有问题,是盲目的.不确切的.
总之,这个"0C"故障是很复杂的.也不是一句二句就能说得明白的,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在维修中时间就是金钱了,客户也很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往往采用省事的方法.就是电流检测线路出了问题,就把它的电流检测给取消了,要是驱动线路的问题,就把驱动线路上返回主板的那个OC线路给切断了.这个办法实在是快捷.我以前在维修中,也这样做过.不过,这样做就等于变频器没了保护,万一真的过流,或者是输出短路,可就炸机了.IGBT模块可是很贵的哟.并且,像一些品牌的机器,比如台达的,电流互感器返回的电流信号也参入控制,如果把电流检测线路给取消了,整机将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A:
擂台一:变频器过流的原因有哪些? 相关改进和保护措施有哪些?请详细回答,附有相关图形解释并回答最完整的更佳!

非短路性过流
主要原因有:
(1) 电动机严重过载
(2) 电动机加速过快
(3) U/f比(转矩补偿)设定过高而电动机处于轻载状态,这是因为:
U/f比高时,电机磁路处于饱和状态。轻载时,转子电流小,其“反磁势”也小,磁路饱和程度加深,电机的励磁电流有可能增大到大大超过额定电流的程度。
短路性过流
主要原因有:
(1) 负载侧短路
(2) 负载侧接地
(3) 变频器逆变桥同一桥臂的上下两晶体管同时导通,形成“直通”。因为变频器在运行时,同一桥臂的上下两管总是处于交替导通状态。在交替导通的过程中,必须保证只有在一个晶体管完全停止后,另一个晶体管才开始导通。但如果由于某种原因(如环境温度过高),使元器件参数发生漂移,就可能导致直通。

网友O:
        过电流(overcurrent)超过额定电流的电流。大于回路导体额定载电流量的回路电流都是过电流,它包括过载电流和短路电流。区分是回路绝缘损坏前的过电流是过载电流;绝缘损坏后的过电流成为短路电流。

        变频器中过电流保护的对象主要指带有突变性质的、电流的峰值超过了变频器的容许值的情形。由于逆变器件的过载能力较差,所以变频器的过电流保护是至关重要的一环,迄今为止已发展得十分完善。
一 、过电流的原因

A. 工作中过电流
        即拖动系统在工作过程中出现过电流。其原因大致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a) 电动机遇到冲击负载或传动机构出现“卡住”现象引起电动机电流的突然增加。
        b) 变频器的输出侧短路,如输出端到电动机之间的连接线发生相互短路或电动机内部发生短路等。
        c) 变频器自身工作的不正常,如逆变桥中同一桥臂的两个逆变器件在不断交替的工作过程中出现异常。例如由于环境温度过高,或逆变器件本身老化等原因,使逆变器件的参数发生变化,导致在交替过程中,一个器件已经导通,而另一个器件却还未来的及关断,引起同一桥臂的上、下两个器件的“直通”,使直流电压的正、负极间处于短路状态。

B.升速时过电流
当负载的惯性较大,而升速时间又设定得太短时,意味着在升速过程中,变频器的工作效率上升太快,电动机的同步转速因负载惯性较大而跟不上去,结果是升速电流太大。

C. 降速中过电流
当负载的惯性较大,而降速时间又设定得太短时,也会引起过电流。因为,降速时间太短时,同步转速迅速下降,而电动机转子因负载的惯性大,仍维持较高的转速,这时同样可以是转子绕组切割磁力线的速度太大而产生过电流。
二、处理方法
A­.起动时一升速就跳闸,这是过电流十分严重的现象,主要检查
         (1)。工作机械有没有卡住
        (2)。负载侧有没有短路,用兆欧表检查对地有没有短路
        (3)。变频器功率模块有没有损坏
        (4)。电动机的起动转矩过小,拖动系统转不起来
B.起动时不马上跳闸,而在运行过程中跳闸,主要检查:
        (1)。升速时间设定的太短,加长加速时间
        (2)。减速时间设定的太短,加长减速时间
        (3)。转矩补偿(u/f比)设定太大,引起低频时空载电流过大
        (4)。电子热继电器整定不当,动作电流设定的太小,引起变频器误动作

网友O:
擂台2:

        过电流保护对象是变频器本身,其基本特征是工作超过了变频器的额定电流。

        过载保护功能是用来保护电动机的即负载转矩超过了电动机的额定转矩时启动过载保护。在变频器调速系统中,过载可以通过变频器的输出电流反映出来。

        过热保护是指被保护的系统,当温度超过设定值时,自动切断电路。当平时当温度达到温控开关设定的温度时能自动切断电源,使工作温度在设定范围内。过热保护范围很广,有大功率晶体管过热、冷却风扇的电机过热以及环境温度过高等。

楼主:
一等奖 30MP:
cqu_rockwell                  cqu_rockwell

二等奖20MP:
支持国产                          yangxianhui
nezul                                 nezul
MadforG                           MadforG
a332329107                  a332329107
zhxl198808                     zhxl198808

三等奖10MP:
zxjjynl                                zxjjynl
welfare87                        welfare87
电仪人生                         jy7898818

鼓励奖30积分:
hjcan                                hjcan
my_gongkong               my_gongkong
花开_花落                       the_wise

楼主:
本期擂台到此为止,恭喜各位获奖的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参加我们以后的个气擂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