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赐教DOP_B怎样和变频器通讯?

楼主(2011-06-04):
小弟用的是B系列的屏变频器非台达的,我想用通讯的方式设定频率,具体怎么设定?

网友A:
朋友们!AB机器需要维修或者帮助 请Q:1161382166

网友B:
有ab变频器的使用说明书,是不是就可以设定编程啦,行吗qq46046782

网友C:
走MODBUS方式通讯上即可设定频率

网友D:
变频器如果是MODBUS协议的,可以找到对应地址直接设定,屏上控制器选择MODBUS MASTER,如果变频器不支持MODBUS协议,可通过宏指令实现通讯设定协议。

楼主:
问题已解决具体设定:RTU  Hex  Address   MAS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