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使用三菱PLC的GX developer编程软件

楼主(2011-06-04):
请问使用三菱PLC的GX developer编程软件,编写一个简单的程序(只有几行),下载到PLC后,提示内存错误或不可读,但是也不影响正常使用。不知是哪里设置问题,谢谢1

网友A:
初次使用需要格式化一下试试看

网友B:
什么型号的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