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估计需要的PLC内存?

楼主(2011-06-04):
如何估计需要的PLC内存?

网友A:
根据程序大小了

网友B:
一般不用太担心,除非你开始型号就选错了。

网友C:
一般你做数据处理比较大的程序时  就要留意内存大小了!  例如: 做多个PID 回路控制, 大量的 PTO,输出,大量的通讯和校验,

一般,逻辑控制 任务 ,几乎不用考虑内存(RAM)大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