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1336变频器故障请教

楼主(2011-06-04):
设备有两台1336变频器,其中一台在设备运行期间突然爆了,具体现象为:闪白光,冒烟,上口断路器,设备总开关,包括母线上的插接箱全部跳闸。等更换所有了的断路器,开关和插接箱和一台新的变频器后,再次出现这种现象。查不出来什么原因,更换了所有相关线路后,现在又正常了,请教大家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变频器自爆,质量问题或使用超标!

楼主:
第一台使用有四五年了,经维修后换上还是爆,然后又维修了一次,再换上基本线路没怎么动,现在没事了。上海维修处的说可能是过电压,但是同条线路还有一台,只是这台爆。使用超标的话怎么讲呢?

网友B:
更换了所有相关线路后,现在又正常了

有可能是线路上出问题了吧,用的时间久了,电线或者哪个地方有短路什么的地方。

网友C:
朋友们!AB机器需要维修或者帮助 请Q:11613821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