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台达PLC 与ABB ASC510系列变频器通讯?

楼主(2011-06-05):
请教各位大侠,我现在用台达PLC 与ABB ASC510 系列的变频器通讯,用读写指令能通讯上,但是改成RS指令给变频器发指令代码就不行了,通不上,可能是我对ABB的通讯协议不够了解,有哪位大侠有做过类似的控制 请不吝赐教,改怎么发指令代码,谢谢

网友A:
变频器的通讯协议发到我邮箱(thinkpadzty@126.com)我给你写一个

网友B:
好像先前要发个通讯准备的

网友C:
估计是你没有按照正确的数据格式(包含校验码以及尾码)发送给ACS510变频器.

网友D:
月光情人 你好 能否指教在下一个问题 用台达变频器读ABBACS510变频器的频率 模拟量输入AI1等参数 怎么读  运行频率的地址是什么(modbus 协议  rtu) 你那有相关案例吗 发我一份 jk2915@yahoo.cn      QQ190101642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先前要发个通讯准备的

请楼上的大侠,具体说说变频器的具体通讯协议是什么,指令代码是什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