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威纶通模拟正常但下到 屏里有些字显示四方筐

楼主(2011-06-05):
威纶通模拟正常但下到 屏里有些字显示四方筐

网友A:
修改字体就可以了,XX

网友B:
双击显示错误的那些字体,出现元件属性,看看文字的字体是否选择的是英文字体或者没有选择任何字体。

改选为任一种中文字体如宋体,仿宋。然后保存,编译,再下载到屏中。

更多的信息请拨打威纶通全国技术支持热线:400-888-0872

您也可以登录浏览威纶通官方网站:www.weinview.cn

网友C(2012-03-05):
不要用ARIAL这种字体,可以选宋体之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