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默生E1000故障001求助

楼主(2011-06-05):
上午厂里1台爱默生E1000变频器突然显示代码001,频率超过15HZ时,就会跳掉显示001,15以下启动就正常,查代码是过电流,但电路板上找不到过电流检测电路及原件,找不到原因,哪位大侠指点一下,急啊!

网友A:
爱默生变频器好像没有E1000的型号,如果是EV1000的话估计主板的可能性相当大